请教单向可控硅并联的RC选值

楼主(2018-12-09):
有一个单向可控硅输出的加热的电源电路,在可控硅输入和输出两端并联了RC电路,电阻是5瓦200欧,电容器是0.22微法耐压是275伏交流,X2的安规电容器。现在是这个电容器没有容量了,找不到现成的安规电容,想用一个CBB耐压630伏0.22微法的电容器替代是否可以。
请教一下,我这个单向可控硅是工作在工频220伏,这个电容器的耐压要求是多少伏?
目前担心的是,安规电容器一旦损坏是断路;即使短路不会造成大的后果,而普通电容器损坏基本上是短路,会不会造成二次损坏。

网友A:
还是尽量换安规电容吧,.22的安规比较好找,报废电脑电源、LED屏电源里拆一个,某宝上买新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尽量换安规电容吧,.22的安规比较好找,报废电脑电源、LED屏电源里拆一个,某宝上买新的也不贵。

我有许多以前拆旧的一大堆安规电容器,其中0.68微法的只有0.1微法了,有的只有0.3微法,0.47微法的只有0.2微法,我都焊上去试过,就一会就不行了,容量又变小了许多。看来还是需要使用新的才行。昨天网上买了一些,明天就能到货了。我发现这类电容损坏了就是容量变小,还真的没有发现有短路的。

网友:
这个电容最标准是用高压瓷片电容,其次就是CBB电容,最后是安规电容,这个安规电容是组装方便才上的。

网友:
这个要电磁炉0.3uf谐振电容的

网友:
凑合用可以,安全起见最好还是用安规。安规电容的失效模式是专门针对电路特点确保失效时不会出现安全事故的。

网友:
应该没事,好多电路都不是安规电容呀,大不了击穿只是不控温或烧电阻,如果担心,还是安规电容吧

楼主:
首先谢谢以上坛友热情回复。
已经用上了买来的X型安规电容,看着体积比以前要小一倍。标着的是交流275伏,0.22微法,我用以前成都那边生产的【超级万用表】的1000伏电阻档测量了,测量之后,放着,过了三天去短路一下,还有火花。说明这电容还是可以的。装上机器上送去了多半个月了,没有信息反馈,说明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