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微波炉屡坏高压电容

楼主(2018-12-09):
咋会事呢?美的微波炉高压电容击穿,高压保险爆。换新后,试机正常。可邻居拿走后连续烤地瓜1小时又出现爆电源保险,高压电容击穿。
希望经验多的老师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A:
你这邻居是不是用铝箔纸包着地瓜开的微波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邻居是不是用铝箔纸包着地瓜开的微波功能呢?

第一次微波炉坏确实是地瓜包铝箔纸,第二次不是。谢谢你!忘了应该先告诉大家。抱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微波炉坏确实是地瓜包铝箔纸,第二次不是。谢谢你!忘了应该先告诉大家。抱歉!

第一次坏的零件估计也包括磁控管,没有修侧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坏的零件估计也包括磁控管,没有修侧底啊,,,

谢谢老师!磁控管得咋修呢?需要换新吗?磁控管检查不漏电,认为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磁控管得咋修呢?需要换新吗?磁控管检查不漏电,认为是好的。

损坏是因为高能量的微波无法被消耗和释放而长期过载烧掉,估计只有换新的了,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损坏是因为高能量的微波无法被消耗和释放而长期过载烧掉,估计只有换新的了,也不贵

看来还得换个磁控管才利索。再次感谢您!

网友B:
我用了微波炉大概有二十多年了,可从来没有一次连续使用过二十分钟以上,最多一次也就是一刻钟吧,一般的都是每次一分钟或两分钟。

网友C:
不锈钢汤盆打过无数次,不盖,一点事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微波炉大概有二十多年了,可从来没有一次连续使用过二十分钟以上,最多一次也就是一刻钟吧,一般的都 ...

看来这神器短时用保险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汤盆打过无数次,不盖,一点事都没有

不知你的是什么牌子的这么坚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汤盆打过无数次,不盖,一点事都没有

这种还好,微波有地方消耗掉问题就不大。

网友:
磁控管老化,   看启动电流就能判断,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