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线电磁炉线盘的线鼻子怎么接?怎么除漆?

楼主(2018-12-09):
发高烧把接线座都烧掉了,钳子夹紧了下,发烧减轻,感觉不保险,剪掉重接,除漆不好办了,怎么除漆?除漆后线鼻子夹上能用住吗?还是用什么办法?

网友A:
线鼻子内部原来好像有焊锡啊,应该是铜线的吧

网友:
铝线圈的话有专用的铝焊铝锡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鼻子内部原来好像有焊锡啊,应该是铜线的吧

刮开是白色的,不过硬度像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刮开是白色的,不过硬度像铜。

分出来两三根,用烙铁上锡试试

网友:
线路板剪掉烧坏部分,用报废电路板剪同样大小焊好就行

楼主:
买了阿司匹林不行,指甲油不行,丙酮不行,怎么脱漆?

网友B:
无奈情况下只能分开线把,分别刮除每根丝的漆皮,最后绞合起来,所用线鼻用镀镍的或黄铜的,如果是紫铜的要完整上锡后再压到无漆皮的线头上。

网友:
如果有漆的用刀刮干净,另外做一个压线接头压好就算焊接不了也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奈情况下只能分开线把,分别刮除每根丝的漆皮,最后绞合起来,所用线鼻用镀镍的或黄铜的,如果是紫铜的要 ...

砂纸磨了几根,工作量太大不是个事。去淘宝找找脱漆剂去。
线鼻子是这种的,白炽灯下照的,这镀的是啥?不像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砂纸磨了几根,工作量太大不是个事。去淘宝找找脱漆剂去。

线鼻子是这种的,白炽灯下照的,这镀的是啥 ...

这个线鼻是低纯度的铜,与铝接触后原电池作用生成电阻率大的接触层,会导致发热烧毁,必须用烙铁上一层锡,使铝接触的是锡才安全,如果有很薄的黄铜片,也可以用黄铜片包裹铝线后再压上铜线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鼻是低纯度的铜,与铝接触后原电池作用生成电阻率大的接触层,会导致发热烧毁,必须用烙铁上一层锡 ...

重拍了张,手机的问题,颜色偏红
这是用手擦亮的,实际是白色的。维持原判吗?
看淘宝脱漆剂要看漆包线的耐温等级,这种线是多少度的?

网友C:
制冷配件商店  买 铜铝焊条, 用大功率电烙铁一次焊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拍了张,手机的问题,颜色偏红

这是用手擦亮的,实际是白色的。维持原判吗?

看这个色泽并且能搽亮就是镀锡的了,可以放心用了,若是镀镍则镀层比较坚固,不能轻易搽蹭的变化色泽。至于脱漆剂没用过没有发言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冷配件商店  买 铜铝焊条, 用大功率电烙铁一次焊接,

之前买过这种《硅铝丝怎么焊?》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   可以吗?先搪锡再焊?或者线鼻子压?漆怎么办?要不要除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色泽并且能搽亮就是镀锡的了,可以放心用了,若是镀镍则镀层比较坚固,不能轻易搽蹭的变化色泽。至 ...

不是锡,像万用表上的开关。有些像银,但是又不太像,镀银镀的薄?镍是VCD上的音视频座那种。

网友:
铝镀铜端子。找到旧纯铜线盘换上以后用到坏都没事。现在纯铜的太难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锡,像万用表上的开关。有些像银,但是又不太像,镀银镀的薄?镍是VCD上的音视频座那种。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这个帖子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9715&extra=&page=1  这个帖子里有

我用这个焊台调到最高温度吹漆包线,不行,有点变色,烤不掉漆皮。明天试试我那特殊焊丝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9715&extra=&page=1  这个帖子里有

特殊焊丝试了不行,35W的烙铁,有点小,没用大的试,按要求是温度要高才行。漆皮阻隔,需要去漆皮。脱漆剂分温度等级,180度是分界点,低于180(包含)用低温的,高于用高温的。你是专家,请问这种漆包线是多少度的?淘宝看基本选JTQ-4和HJ-180(低温)、HJ-220(高温)这3种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殊焊丝试了不行,35W的烙铁,有点小,没用大的试,按要求是温度要高才行。漆皮阻隔,需要去漆皮。脱漆 ...

高温v

楼主:
买了HJ-220加强型19元+15元运费=34元,朋友的机器也要不上钱,这次修完兜里的钱负增长 ,这破活儿 ,只能说有备无患吧,以后可以用,希望钱没白花,以后用得着

网友:
去除铜芯漆包线皮,先用打火机烧,要注意火候烧到发红马上停止,然后用锋利的刀片轻轻刮火烧过的地方,就可以了,不过铝线不能用火烧。

楼主:
不行,脱不掉,买线盘吧。对电磁炉没做详细了解,换线盘需要考虑些啥?尺寸一样就行,不用考虑电感量?

楼主:
这是原机的
这是淘宝的
安装孔尺寸一样,原机线圈的直径是14cm(连漆包线外侧的塑料边也算上,只算漆包线的话稍微小一点儿)。淘宝的17cm看上去是线盘的直径,不是线圈的。圈数不一样,15和12圈,能替换吗?
家里还有一些破烂,不知道有没有尺寸一样的

楼主:
昨天在室外操作,冷,今天在暖和的地方,并且时间长,脱漆成功。快餐杯烧了些水,但是温度比人家的接头高,就这样用行吗?

楼主:
特殊焊丝焊了下,不发热了,有漆的地方焊不住,还是需要脱漆的。

网友D(2019-04-12):
感觉线上没有上锡,就是焊片上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线上没有上锡,就是焊片上锡了

脱漆部分有些短,那边焊不住,头端焊住了,不发热了。

网友:
脱漆剂+特殊焊料
的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