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咖,有日本山水黑胶唱机谁能给维修?

楼主(2018-12-10):
有日本山水黑胶唱机谁能给维修,故障是电源开了,主唱盘转1分就停,按下启动键后,唱臂马达转,唱臂无动作,

楼主:
估计是伺服系统或个别小零件故障

楼主:
唱机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小问题,观察唱臂电机的工作状态就能找到问题~

好的,我看看,谢谢

网友:
看到唱盘下还有一个录音机磁头,感觉是测转速什么的。

网友:
日本山水黑胶唱机,相当年的梦想~~~!

网友:
检查各种微动开关、可变电阻即可

楼主:
谢谢指导,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传动机构不好吧?

网友:
必须原转盘原胶垫原装位

网友:
转盘有霍尔测速的,没装转盘没速度反馈,按启动整机有动作才怪!

楼主:
有转盘的,我去下了,照像时没向上装,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转盘就没有速度信号,飞不了,残鸡。再找配件机吧。

你说的是这个盘吧

楼主:
从白色不圆柱上的小胶轮掉下来,从中间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