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德生9700制作一个电源

楼主(2018-12-10):
大家都说9700不错,于是在网上买了一个,价格合理,成色尚可,到手试听,确实音质不错,得益于大喇叭,
但是到手的9700只是单机,并没有配件电源适配器,
看别人的拆解图片,并不复杂,工频变压器加一个稳压管。
手头部分东西都有,还缺几样儿,于是又是上网浪费一翻快递费,

之前想着根本不复杂,买一个还要花好几十块不划算, 但这个做出来感觉都超过几十块了也,  因为买稳压管,热缩管,4.0的插头儿,都要快递费的。
心得:这几年一直在浪费快递费。

请教个问题:
我这个管子是7806,  变压器是12V的,实测13V,整流加电容后17V空载,
我感觉有些高了,7806发热严重,在收音机开机并内有充电电池情况下发热大。所以加个散热片。
手头没有更低的变压器,请问我可不可以把整流后 进7806前 串接二极管呢?  能降低发热量吗?

网友A:
在7806稳压块前端串接一块7812稳压块试试,7806稳压块温度会降低许多。稳压块7812也可以单独引出一个输出端,作为备用调试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半导体收音机的输入变压器次级降压也可以

这倒是个思路, 但我没明白,都整流完了滤波完了,成直流了再加个变压器电感还能降压吗?  还是说串接到整流之前?

网友:
压降大的效果好,加大散热片即可。或者在稳压前串联合适阻值的大功率水泥电阻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7806稳压块前端串接一块7812稳压块试试,7806稳压块温度会降低许多。稳压块7812也可以单独引出一个输出端 ...

这个思路好。
但我买7806的同时忘记也顺带买几片别的78XX了,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整流后电压降低一些好理解,可为什么整流加电容后电压会升高? 这个电压升高的副度会根据不同的电容量而不同吗?还是说加多大电容电压都升高同样大小?

网友:
顶好的办法是将变压器的次级剥开,里面的线一般比较粗,减几圈,每减小一圈后接入电路看看输出电压是否合适,加载后整流输出电压高于稳压块3v就可以了,或者看变压器瓷次级是否有空间,用带塑料皮的铜网线,反向穿几圈来降低变压器输出电压,这样不会损坏变压器,不过都是固定使用,减线圈比较合适。

网友C:
网上的才兴才11元,运费才5元,至少有个外壳,用着方便,加个sony的DC转接头才2元,我用了和德生差不多,你这个不慎碰铁还会出火花,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思路好。
但我买7806的同时忘记也顺带买几片别的78XX了,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整流后电压降低一些 ...

在I O之间并电阻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思路好。
但我买7806的同时忘记也顺带买几片别的78XX了,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整流后电压降低一些 ...

7806的接地脚串个3-5V的稳压管,比如有些硅三极管be结反向耐压大约4-5V,组成9-12V的78XX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I O之间并电阻呀~

没明白,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I O之间并电阻呀~

是不是在7806的接地端到地接上电阻?   阻值越大输出电压是小还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的才兴才11元,运费才5元,至少有个外壳,用着方便,加个sony的DC转接头才2元,我用了和德生差不多,你 ...

这不是当时没看到网上的才兴吗,只搜到原装充电器,才产生自己做的想法。本来想找个合适的塑料壳结果没有,所以才弄块木板。
另外,我估计变压器不拆铁芯的情况下很难拆线圈,缠得很紧而且好像有胶。
实在不行就算了,不折腾了,发热高就高吧,反正又不长时间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思路好。
但我买7806的同时忘记也顺带买几片别的78XX了,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整流后电压降低一些 ...

这是个很基础的电子理论知识问题,抽空看看书吧,那里有您需要的答案。对于初学者来说,掌握一点基础理论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E:
这么改很好用,不妨试试。

网友:
在7806的输入(I)和输出(O)之间并一合适的电阻呀~

网友:
用铝质散热器,铁热阻大,散热慢,或用块铝型材也比铁好,可能会有所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7806的接地端到地接上电阻?   阻值越大输出电压是小还是大?

这样会么?

网友F:
心得:这几年一直在浪费快递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心得:这几年一直在浪费快递费。

也许快递小哥的因为有你的支持,养活了好几口人,家庭也和睦,你应该高兴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当时没看到网上的才兴吗,只搜到原装充电器,才产生自己做的想法。本来想找个合适的塑料壳结果没有 ...

现在做的变压器很少像以前那样浸漆的,一般的输出铜线是拉不断的

楼主:
看明白了,就是直接把高电压引入到输出端一部分是吧, 但没见过这种办法,不知道可靠不,感觉有点野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明白了,就是直接把高电压引入到输出端一部分是吧, 但没见过这种办法,不知道可靠不,感觉有点野路子 ...

俺是正规军啊~

你看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改很好用,不妨试试。

哈哈,这就相当于只用一个78XX管子做成个可调电压的稳压电源对么?

我在网上看到这么个图,这个跟您这个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相当于在这个位置到地加电阻会提高输出电压?

网友:
相当于EC分压。

网友B:
是否可以这样,两只电解要大,耐压25V

网友B:
用半导体收音机的输入变压器次级降压也可以

网友:
输入电压是有点高,以9700的工作电流,完全在7806的使用范围内,没有问题的,只是功耗大了点,加大散热片就行了。这个电源最好不要这样赤裸,加个盖子安全一点。

网友:
7806换成LM317可调更实用。算不到以后还有别的用电器不同电压用得着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这样,两只电解要大,耐压25V

这图美看懂~

网友:
回29楼:变压器线圈的电阻能降压,而线圈的电感能减小交流电整流后的脉动成分,线圈串到整流后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思路好。
但我买7806的同时忘记也顺带买几片别的78XX了,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整流后电压降低一些 ...

交流电压的峰值是我们测量值的1.414倍,加滤波电容后,若没有负载的话,直流电压应是交流电压的1.414倍减去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电桥整流应减去1.2伏。加入负载之后,对于阻容滤波,直流电压随之下降,下降幅度与滤波电容和负载电阻的乘积有关。

网友:
折腾呀,TB直接买个没几个钱,非要折腾出这个来.还不安全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测一下工作电流,然后再7806的输入端串接一个大功率电阻分担一下7806的功耗,实际上只要变压器不发热,可以增大7806的散热片就行了,这点功耗正常的

网友:
我觉得在整流滤波后面和7806前面串联100欧姆2瓦的电阻,这样,当不连接负载(或音量很小的时候),电流假设20毫安,则会降压2V;如果音量开大耗电成了100mA,100欧姆电阻实际耗电1W左右,则可以降压10V左右,7806功耗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这样,两只电解要大,耐压25V

这个24v了,7806更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这样,两只电解要大,耐压25V

这帖,我公式记错,滤波后电压不止11V,敬请版主删除,以免误导他人

网友:
7806的能力还是蛮强的,就算9700有200ma的工作电流,压差算它10V,区区的2W耗散功率,对7806也不是个事啊, 7806的工作温度达-40—+125度,楼主别被高温吓怕了,加大散热片就行了,其它的搞复杂了。

网友G:
赞成2楼【园丁】的建议:7806前面串接7812————可以用7806调整端与地之间串接10个二极管来代替7812————不赞成搞成输出电压可调的,搞不好哪天就会烧了心爱的鸡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赞成2楼【园丁】的建议:7806前面串接7812————可以用7806调整端与地之间串接10个二极管来代替7812—— ...

输出可调电压用LM317最好,可调电阻用多圈电位器精确调整,我自己DIY LM317可调用了15年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出可调电压用LM317最好,可调电阻用多圈电位器精确调整,我自己DIY LM317可调用了15年都正常。

能给个电路图吗? 可调电位器用多大的?

网友I:
加散热器,不用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散热器,不用折腾了。

我没有这种专业散热片,还得花快递费。
我是加的我照片中那样一个散热片,只是一块平面铝板

网友:
昨晚我也做了一个德生550的外接电源,用的是一只7805,在7805的负极串接两只4007,垫高输出电压,输出6.38v正合适。交流整流滤波后电压比输出电压高3伏就好了,过高发热量就大

网友:
这个和我上高中时,做的收音机电源一样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可变电阻用20K也可

引用 楼主:
能给个电路图吗? 可调电位器用多大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给个电路图吗? 可调电位器用多大的?

百度上搜索到处都是,我用可调多圈电位器5K欧姆,就是那种用小一字起子揪的,淘宝价一元左右,虽然频繁调节不方便,但精确调整一定值电压还是可以的,LM317电路外加2个整流二极管作为短路保护,非常有效,网上有很全套短路保护电路,这类稳压块最怕的就是输出短路,有时候当实验电源避免不了测试时被短路了,所以简易的短路保护电路是有必要的,我的LM317曾经被无数输出短路过都没有损坏,有短路保护电路就是非常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百度上搜索到处都是,我用可调多圈电位器5K欧姆,就是那种用小一字起子揪的,淘宝价一元左右,虽然频繁 ...

二极管是串在输出上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是串在输出上吗?

不是,网上有短路保护电路图,找找317相关的资料就有,我做的317可调电源用了十几年了,电路图都忘记了,记得上面有两个整流二极管就是短路保护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网上有短路保护电路图,找找317相关的资料就有,我做的317可调电源用了十几年了,电路图都忘记了, ...

没次要用某种电压的输出的时候, 调整完了还都要量一下电压再用吗?  有没有办法做一个可选择电压的电路,把常用电压固定下来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看明白了,就是直接把高电压引入到输出端一部分是吧, 但没见过这种办法,不知道可靠不,感觉有点野路子 ...

分流电阻,大电流应用时为三端稳压器分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次要用某种电压的输出的时候, 调整完了还都要量一下电压再用吗?  有没有办法做一个可选择电压的电路 ...

用老式电视机机械拨码调台选键(其实就是几组100K欧姆微电位器),每组调好不同电压,最好输出再加个LED电压表电流表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分流电阻,大电流应用时为三端稳压器分流

但这样做的话,一旦电源不稳定,是不是稳压效果就变差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在7806稳压块前端串接一块7812稳压块试试,7806稳压块温度会降低许多。稳压块7812也可以单独引出一个输出端 ...

加一个电阻又能分压,又能当保险丝,可能更符合需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加一个电阻又能分压,又能当保险丝,可能更符合需要

通过电阻的电流大小,会造成电阻两端电压的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这样做的话,一旦电源不稳定,是不是稳压效果就变差了?

大电流就应该外加扩流管电路,最简单是加2N3055,可以扩流到5A电流最安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次要用某种电压的输出的时候, 调整完了还都要量一下电压再用吗?  有没有办法做一个可选择电压的电路 ...

你能够制作出7806稳压电路,说明你有一定的动手能力。
楼上ylong777网友的建议是最佳方案!把7806换成LM317即可。相关电路图老国哥已经给出了。不过、那只是一个LM317的基本应用图,实际使用中还需要在317的调整端对地接一只保护三极管。可以防止调整电位器滑动臂接触不良时输出电压上升到最高电压(损坏收音机)!你可以搜索《具有保护功能的LM317可调稳压电源》即可找到电原理图。
至于你说的电压调整问题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法:1.在输出端并联电压表(三位数显表头5~10元就能买到);2.在外壳上标志电压刻度;3.将可调电位器藏于机壳内,表面开孔、用螺丝刀调整电压防止误动改变电压。4.用一个单刀波段开关转换调整电阻就能分档调出1.5V,3V,4.5V,5V,6V,7.5,9V,....等电压,使用非常方便。
电压调整电位器使用2KΩ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能够制作出7806稳压电路,说明你有一定的动手能力。
楼上ylong777网友的建议是最佳方案!把7806换 ...

谢谢,这个思路很不错。
真想做一个,但手里没有LM317, 但我手里有LM2596, 查资料说它也是电源管理芯片,带有震荡器和基准稳压器,带限流和热关断等功能,是不是比317强大?
我想拿它做个可调电源,缺少设计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思路很不错。
真想做一个,但手里没有LM317, 但我手里有LM2596, 查资料说它也是电源管理芯 ...

你说的2596我没用过,它好像常用于普及型线性稳压恒流电源中,外围电路很简单,容易制作成功,网上就能找到应用电路图。不过他只是一个管理芯片,没有输出能力,必须加大功率三极管(调整管)才能工作。电路相对就复杂了许多。如果想简单可以考虑用LM338K,电流可达5A,电路与LM317相同。
其实喜欢电子制作的必须有一个线性可调稳压电源,有限流保护功能的就更好了。
论坛里搜索《三运放线性稳压电源》(这个X宝有DIY套件出售23元左右)、或《两运放可调电源》,以及《小尚弟稳压电源》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思路很不错。
真想做一个,但手里没有LM317, 但我手里有LM2596, 查资料说它也是电源管理芯 ...

2596是开关型的,用在收音机上,收音机就废了...

网友:
不错。赞同28楼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电阻的电流大小,会造成电阻两端电压的变化。

问题是收音机的电流能变多大?所以说这样做可行,不过您的方法更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思路很不错。
真想做一个,但手里没有LM317, 但我手里有LM2596, 查资料说它也是电源管理芯 ...

万能的淘宝有LM317成品和套件!包邮也就不到20元左右,买一套回来,照着成品和电路图自己做一套也行!LM2596套件应该在淘宝也有卖的!这是我在淘宝找的LM2596电路图

lm317t线性可调稳压直流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万能的淘宝有LM317成品和套件!包邮也就不到20元左右,买一套回来,照着成品和电路图自己做一套也行!L ...

谢谢,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317属于线性电源的芯片,  2596属于开关电源的芯片?
收音机只适合用线性电源,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317属于线性电源的芯片,  2596属于开关电源的芯片?
收音机只适合用线性 ...

2596也是线性的。

补充内容 (2018-12-18 16:32):
刚看资料LM2596是开关电源用的,不过,收音机可以用开关电源,德生PL600的外接电源也是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