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U201只有电阻档误差其它档准确,疑问

楼主(2018-12-10):
78年U201只有电阻档误差其它档准确,疑问

    电阻档各个电阻值正常,档位触片正常,1欧姆档偶尔一次测量准确,其它档位都偏大,何故?

网友A:
一般都是这个电阻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这个电阻断了。

电流档测量正常,谢谢

网友(2019-05-14):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这个电阻断了。

请教一下这个电阻阻值多少的?还有左上角那个阻值是多少,我的表这两个电阻断了

网友(2022-05-30):
请问这个铁片是做什么用?

网友:
铁片是微调表头灵敏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