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牛变压器的次级电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8-12-10):
      一般环牛变压器的次级输出,都有主电压和次电压,比如80w的环牛,输出主双24V,次12V等,

      那么请教问下,人工24V电压太高用不上,舍弃的话,那么这个次电压12V的功率是不是也可以做功放用呢?是不是环牛功率还是80w?

      如果可以,那么除了做好24v电压输出的绝缘之外,还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变压器的功率还是80W,这个不变。
但12V绕组能不能承载这个80W就不一定了,要看线径。如果12V绕组线径很细,承载不了80W输出时那么大电流(其实根源是温度,线径细、内阻大,大电流时发热大、温度高,绝缘层烤糊了),那这个变压器就输出不了80W的功率。

环形变压器增绕匝数比较容易,您用粗线再绕个12V绕组也行。

网友:
牛是80瓦的牛,但不能做80瓦的功。

输出是多绕组时,多组输出之和等于输入功率。
去掉双24伏的主绕组,剩下12伏辅助绕组的功率远小于变压器的总功率。
要用12伏,达到原变压器总功率,只有加大输出电流,也就是加粗12伏绕组的线径。

网友:
从生产厂家来说,如果24V是主电压,那么12V大概只有10多瓦的样子.

可以考虑, 如何从24V得到12V.
找个针,万用表....先接220V,量24V输出是多少,一般会比24V高一些,如25V,除以2,中间电压就是12.5V
万用表一头接24V的一端, 另一端接用针刺入漆包线, 找中间电压的位置. 找到后,在外围把包的绝缘皮剪开, 把此处的漆包线剪断, 分别引出二个线来.这样都有独立的二个大功率输出的12V.

网友:
输出主双24V         这个是主  电源。。。12v不行

网友:
用直径2mm的漆包线在原变压器上绕12伏的线圈是根本解决之道

网友:
不用想都知道,这个变压器24*2是主绕组,输出主要功率,12V是副绕组,主要用于小电流信号电路,所以这个变压器用12V输出80W功率是不可能的。

网友:
这个12v大多不会超过1A电流

网友:
想输出80w功率不仅原12v不可以,就是用双24v线圈也要把线拆下来截成等长的4段,然后4线并绕才可以,而且由于引出线头占用线长,输出电压会略低。
漆包线另绕12v线圈也可以,只是浪费了漆包线。

网友:
变压器副边的总功率是80w,一般情况下只用12V就没有80W,因为12V线径的富余量不会太大

网友:
以次盖主,主次不分是不行的。一是一二是二不能混。自行车虽然也能走但它始终跟汽车差一大截,所以变压器主副绕组,最初设计是不容随便乱用的,除非用在:“”杀鸡焉用宰牛刀“”场合!

网友:
可以呀,只是没个绕组输出功率不同,线径有大小,你要加大,加粗。

网友(2023-05-10):
楼主的想法好完美, 变压器上的线圈,线径粗细是已经定了的, 没有变化,就好比埋在地下的几组粗细不一样的水管, 现在把最粗的那一根去掉了, 剩下的细水管 出水量哪还能达到粗水管的量呢,

网友:
用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