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库存]之10mA~10A直流负载器

楼主(2018-12-10):
  很早就想做一个直流负载器,2012年立的项,结果去年12月才开始动手。断断续续地搞了一年,总算完成了。

  负载器采用传统的基准-->跟随器-->采样的基本结构,在此结构上扩展为三个量程:

    1)10mA~100mA,
    2)100mA~1A,
    3)1A~10A。

  因为设计得比较早,并且由于去库存的原因,所以量程切换采用了三刀三掷开关的方式,实际上用了九刀三掷开关,其中八刀并联使用,另外一刀用作开关接触电阻的采样,以便对这一电阻所产生的压降进行补偿,排除因开关压降而产生的电流误差。

  基本电路如下:

电路图

电路图

  说明

电源:  使用手中现有的1W功率小型电源变压器,图中数值是220V/15V,但实际上用220V/18V的更好。通过BG1产生了两个电压:一是TP11处的16V~~18V不稳压电压,二是TP12处的稳定电压,约为9V~11V。这个电压给基准供电,并提供运放需要的中点电压。

  在1W变压器上用0.17mm的线加绕了大约220匝,产生大约6.47V的交流空载电压。经整流滤波后作为数字表头使用的电源。这部分电路没有出现在电路图中。

基准:  使用基准二极管2DW232作为基准,实测零温度系数电压为6.328V@10mA。由于不采用恒温措施,所以希望电压-温度的变化曲线略正,以便在环境温度上升时不越过零温度峰点而下降,所以工作电流设置在9.4mA,工作电压约为6.284V。基准供电采用了恒流二极管E103,实测电流是9.4mA。

  基准电压接公共端的部分,用了一个IRF2804作为可变电阻,将基准的公共端浮起,以便由LT1014-3对它和量程开关的采样电阻接地端进行比较。

控制:  使用LT1014DN四运放来作为控制器的核心部件。其中LT1014-1用于接通/断开指示,LT1014-2用于恒流控制,LT1014-3用于量程开关接触电阻补偿,LT1014-4用于补偿/脱离补偿指示。

  其中LT1014-3对基准电压接地部分和采样电阻接地部分进行比较,控制BG5的IRF2804沟道电阻,使基准电压的地与采样电阻的地相等,这样便可以将量程开关因接触电阻产生的误差大部分扣除掉。

  P2是10圈的多圈电位器,调节范围为0V~0.5V,因而采样电阻上的最高电压也是0.5V。八刀并联的量程开关实测接触电阻的变化范围是(6.3~6.8)mΩ,通过电流产生的对应电压范围是(0.063~68)mV,LT1014-3的补偿范围是在失调电压的基础上加上这一电压,可补偿的最大范围是(0~100)mV。LT1014-3的失调电压需要经过挑选,其值越小越好,实际测试到的水平是9μV,这相当于量程的1.8e-5,不到十万分之二。

输出:  使用2N3904和2N3906作为互补推挽,驱动三个并联的IRF3205,并在每个IRF3205的源极上接有均流电阻,同时三条源极线套在两节9mm内径的高导磁环中,作为防振措施。每个IRF3205的漏极还接了SR1040肖特基二极管,作为防反接的措施。源极接线和漏极接线均使用1.27mm^2的硅胶软线。

(待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不敢!直流负载器的用途嘛...用途嘛...当然没啥大用,也就是配合电源做做电子负载啦、做做恒流 ...

您谦虚啦 能者为师嘛!接下来有何新作?库存还有多少啊?总不见得让历时六年精心打造的仪器睡大觉吧

楼主:
  无图无真相,下面是照片说明。

  这是以往收集的老机箱,正合适做外壳:

  用于量程内调节的主电位器P2:

  热沉组装;绝缘材料是氧化铝片,风扇的两边要加导流板,以规范空气的流动路径:

  机壳内部:

  并联的量程开关:

  变压器加绕一个绕组:

(待续)

楼主:
哦,最后一帖怎么需要审核?麻烦版主看一下叻

楼主:
再试了下,图片都能发,但是一加文字,立马说要审核...

楼主:
4楼照片的说明:

第一、第二图是面板布局;

第三图主板汇流条;

第四图基本完成的主板;

第五图、第六图主体结构;

第七图是在输出级的源极线束上加感;

第八图是供数字表头使用的附加电源板;

第九图、第十图是测量补偿部分的浮地电压;

第十一图、第十二图是满量程标定;

最后一图是误差标定表。

网友B:
这库存去的,有得诱惑多少人增加库存了,手机看图不得劲,晚上回去上电脑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4楼照片的说明:

第一、第二图是面板布局;

可以发去参赛了。

网友A:
请教longshort老师,这台直流负载器有什么用途啊?检测直流电源、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库存去的,有得诱惑多少人增加库存了,手机看图不得劲,晚上回去上电脑看

看帖人没几个,毋须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发去参赛了。

抱歉,那事没有什么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longshort老师,这台直流负载器有什么用途啊?检测直流电源、电池?

老师不敢!直流负载器的用途嘛...用途嘛...当然没啥大用,也就是配合电源做做电子负载啦、做做恒流源啦什么滴。 咱是以去库存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谦虚啦 能者为师嘛!接下来有何新作?库存还有多少啊?总不见得让历时六年精心打造的仪器睡大觉吧:lo ...

谦虚不动啦。 六年里有五年是拖时间啊。 接下来走着瞧吧,活多少年,做多少事吧,也许一件事都干不成呢,也未可知......

楼主:
本负载器的外置风冷散热器的功率测算,见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