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牛浸漆后对高频的影响。。。

楼主(2018-12-10):
输出牛绕好后不浸漆时,高频衰减少,浸漆之后衰减大。。。

那么 浸漆后对1k~18kHZ 衰减很大吗?可容忍吗?。。。一般市面上买的都浸漆啊。。。

网友A:
浸漆肯定会改变绝缘材料的介电性能,引起分布电容的变化,进而对高频产生影响。这种改变仪器能够测出,人耳不一定能明确感知。还有就是自己玩玩,绕的时候注意绝缘,不一定非得浸漆。高压的除外。仅供参考。

网友B:
以前的输出变压器都浸漆.

浸漆,绝缘性更好;防潮,寿命更长. 特别是南方和沿海地区.可以根据地区取舍.
其实玩胆机,一般不看仪表

网友C:
换品质因素高的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三楼正确。油漆对20KHZ的频率影响可忽略。

网友:
这个看怎么操作了,线好不浸也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浸漆肯定会改变绝缘材料的介电性能,引起分布电容的变化,进而对高频产生影响。这种改变仪器能够测出,人耳 ...

谢谢指教!
或许我的耳朵木纳,太高频听不到。如果对于18kHz以上分辨不太明显,浸漆与否就变得不太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输出变压器都浸漆.

浸漆,绝缘性更好;防潮,寿命更长. 特别是南方和沿海地区.可以根据地区取舍.

您说的有道理,要看所使用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品质因素高的漆,应该没有问题。

请帮忙推荐几种质量好,口碑不错的漆包线,谢谢!

网友D:
您看看我的帖子就知道了。
亲身实践,就算反面教材,不要在纠结此问题了,我试过三种绝缘漆,一种快干的,两种普通的。都不行,浸漆之后衰减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看看我的帖子就知道了。
亲身实践,就算反面教材,不要在纠结此问题了,我试过三种绝缘漆,一种快干 ...

谢谢海版指教!
拜读过您的文章,请教浸过漆的输出牛,在12kHz附近衰减得也很严重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海版指教!
拜读过您的文章,请教浸过漆的输出牛,在12kHz附近衰减得也很严重吗?

肯定会有衰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会有衰减的。

您试过浸蜡的吗?蜡的介质常数不大啊。

网友:
最好浸漆,影响极小,不是金耳朵难听出来。不浸漆都要用高频蜡浸一次。最好还是用1032绝缘漆浸后烘烤干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试过浸蜡的吗?蜡的介质常数不大啊。

没有,
实验室级别的精练石蜡,介电常数是2。但普通的蜡 有半精练的,含脂肪比较多。有人说用蜂蜡,蜂蜡更是粗炼的,含杂质和水。
我主要是觉得麻烦,现在什么都不浸,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
实验室级别的精练石蜡,介电常数是2。但普通的蜡 有半精练的,含脂肪比较多。有人说用蜂蜡,蜂 ...

不浸漆也行,买个牛罩,放入输出变压器,用粝清把牛罩口封严。。。

网友E:
发我们国家能生产高强度漆包线,本人绕输出牛,第1乱绕,第2不垫纸,第3不浸漆,我绕的输出牛10多年了\没一个坏的.

网友:
我也认为应该有影响,电影还音机的输出牛基本没见过有浸漆的。

网友:
放牛罩里,用环氧树脂灌封

网友:
可以试试沥青,以前很多变压器灌了沥青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0V以下的小功率管的输出牛浸漆与不浸漆影响不大,1000V以上的中功率和大功率管的输出牛浸漆对高频的输出 ...

支持不浸漆,简单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我们国家能生产高强度漆包线,本人绕输出牛,第1乱绕,第2不垫纸,第3不浸漆,我绕的输出牛10多年了\没 ...

正准备试试乱绕不垫纸11或者21绕6v6输出牛,不知您初次级也不垫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