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三年多的蓝牙2.0终于OUT了

楼主(2018-12-10):
放音时突然一声叫唤(自启动)后重新连接手机却不出声,led指示,对电源控制都正常象是被静音了。。。只好翻出以前TB的蓝牙4.0模块用了三天也自启了两次,这玩意自启时不出声连上手机却怪叫一声很是扰人,所以一直吃灰。今天把新TB的蓝牙4.2换上,第一次试听底噪够大声音小且失真,只好拆下来仔细检查也没发现问题,感觉买到了劣货。没想到第二次接上却成功了,声音明显柔和低音也不错 但音量偏小高音似有不足,待明天找出33k电阻把音量调上去试试。。。

TB的三款蓝牙

TB的三款蓝牙

网友A:
这些蓝牙也就听歌响了,一家之言!

网友B:
该淘汰了,现在都蓝牙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淘汰了,现在都蓝牙5.0了

蓝牙的升级主要是为了省电省电再省电,这样蓝牙耳机才更实用。音质上差不了太多的。
蓝牙2.0电流达150毫安,4.0的60毫安(包括收音、插卡功能),现在用的4.2版电流22毫安据说待机才3ua。这些对电源供电来说意义不大,倒是底噪、交流等干扰影响就大了,而这些同电源及布线等有关,同蓝牙版本没什么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蓝牙也就听歌响了,一家之言!

其它的不好说。。。因为经常小音量开通宵,所以信噪比必须高,噪声交流声等干扰俺是决不容能的。

网友C:
为什么我买的都三十多或五十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蓝牙的升级主要是为了省电省电再省电,这样蓝牙耳机才更实用。音质上差不了太多的。
蓝牙2.0电流达150毫 ...

不只省电,5.0的传输带宽也增加了,可以支持24比特192k的无损传输了,而且传输距离也增加到理论上的3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买的都三十多或五十多?

三五十块钱的模块配件肯定不是厂家直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只省电,5.0的传输带宽也增加了,可以支持24比特192k的无损传输了,而且传输距离也增加到理论上的300米

WIFI及4G、5G无线网从来都是无损传送的。。。
性能肯定会不断改进,4.2的提示音就好听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蓝牙的升级主要是为了省电省电再省电,这样蓝牙耳机才更实用。音质上差不了太多的。
蓝牙2.0电流达150毫 ...

可以传送 数字 信号了…………  是质的飞跃!

网友E:
升级  换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传送 数字 信号了…………  是质的飞跃!

蓝牙本来就是数字传送的,不信你用蓝牙2.0传个zip文件到电脑或手机,错一个字节文件就可能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级  换代了

确实升级了。
这款蓝牙4.2对低频有较大提升,重新调整手机端均衡后低音明显比原先2.0更柔和有弹性,听杜冲的笛子演奏高音清晰灵动失真小很多了。效果比以前手机线控功放还要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蓝牙本来就是数字传送的,不信你用蓝牙2.0传个zip文件到电脑或手机,错一个字节文件就可能废了。。。

信!!!蓝牙传文件十几年前的事了,一个字节不错,结尾握手不成功文件也打不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蓝牙传文件十几年前的事了,一个字节不错,结尾握手不成功文件也打不开呀!

当然有可能不成功,但这并不能否认2.0就有的无损传送功能。俺不否认5.0性能更好,但2.0也没那么不堪。。。事实上音频均衡的作用远胜什么无损,专业音乐制作也不可能没有均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然有可能不成功,但这并不能否认2.0就有的无损传送功能。俺不否认5.0性能更好,但2.0也没那么不堪。。 ...

谁说蓝牙2.0不堪了???  不是你说的   用了三年多的蓝牙2.0终于OUT了 吗!!!   5.0或更高版本的传输带宽更高,更快。可以传输更多的数据信息…………

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回复你的贴子请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说蓝牙2.0不堪了???  不是你说的   用了三年多的蓝牙2.0终于OUT了 吗!!!   5.0或更高版本的传输 ...

打死俺也不会买89元的5.0。20元以下差不多。。。说不定日后20元都不值,呵呵~

网友F:
手机线控功放没见过啊!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线控功放没见过啊!上图看看

意思就是不用蓝牙功放输入直接耳机接口

网友(2019-04-02):
引用 楼主:
打死俺也不会买89元的5.0。20元以下差不多。。。说不定日后20元都不值,呵呵~

等20元时又出来更好的,也许有一天5元或者白送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G:
蓝牙5.0 也照样有 底噪, 烦人的很,音箱好点,耳机就玩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蓝牙5.0 也照样有 底噪, 烦人的很,音箱好点,耳机就玩完

底噪同蓝牙协议没啥关系的。俺现在用的这款蓝牙"底噪"极小但最小音量时声音飘忽不定 检查发现是小音量时会自动启动静音。。。
还没原来的2.0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