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62429这款数字式电位器咋样?

楼主(2018-12-10):
请问一下,FM62429数字式电位器有人用过么?从这个芯片出来的音频信号会不会失真?有没有更合适的数字电位器可选?

网友A(2021-07-12):
引用 楼主:
是的,写入的音量值需要做非线性处理

基本上完成了,
还在优化代码。

楼主(2018-12-10):
这是这款芯片的资料

网友:
没有应用电路

网友:
会不会失真,失真有多大,在资料中已经全都说明了,自己耐心看一遍就知道啦。

网友A:
这个比不过PGA2311P:

网友A:
下边是多年前试验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边是多年前试验过的:

这个看起来确实不错,但是不想整那么复杂,还得搞负电压。。。
有没有电路简单点的?

网友A:
简单点的就是你那个624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就是你那个62429~~~~~~~~~~~

好吧。。。

网友A(2021-07-08):
正在继续做2311的新版,
还带led显示,
外观比上个漂亮多了,
可惜论坛发不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继续做2311的新版,
还带led显示,
外观比上个漂亮多了,

后来换成PT2257了,感觉这个比FM62429音质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来换成PT2257了,感觉这个比FM62429音质好。

PT2257 是不是衰减0-10dB内可以1dB步进,而大于10dB以后只能10dB步进?

PS: 其实这2款算数字音量, 和数字电位器还有区别,  前者带运放反馈,  衰减量按dB计算, 而后者结构简单, 就是个一堆mos管开关, 所以有256段,1024段,,,,之分, 可以替代放大电路里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2257 是不是衰减0-10dB内可以1dB步进,而大于10dB以后只能10dB步进?

PS: 其实这2款算数字音量, 和 ...

是的,写入的音量值需要做非线性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完成了,
还在优化代码。

不错,看起来很漂亮!不知道音质怎样?有条件的话打个板子吧,那样会更好。我一般只用洞洞板做验证,没问题了在打板做成品。

网友:
我也是老顽固,绝对不用数字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看起来很漂亮!不知道音质怎样?有条件的话打个板子吧,那样会更好。我一般只用洞洞板做验证,没问 ...

2311不改变音质,
对音质的影响也很微小。
它只是起一个改变音量大小的作用,
如同音量电位器。

网友(2021-09-30):
本人的电子管功放机就是用的FM62429这个芯片做电子音量,用的是STC12C5A60S2。带音量显示。随便弄得,没去优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边是多年前试验过的:

求教 :2051的        P3.0 P3.1是通讯口吧,怎么往里面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漂亮的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photoshop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求教 :2051的        P3.0 P3.1是通讯口吧,怎么往里面写程序

在我这里当普通口使用,
模拟2311的指令时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我这里当普通口使用,
模拟2311的指令时序。

源程序是从哪个口写入的,是在程序里指定端口功能,上电后运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源程序是从哪个口写入的,是在程序里指定端口功能,上电后运行吗

源代码当然是用烧写器
烧进 at89S52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不过PGA2311P:

这个要负电源,比较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源代码当然是用烧写器
烧进 at89S52里的。

这个是89C2051,烧程序就是用的P3.0,P3.1这个串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89C2051,烧程序就是用的P3.0,P3.1这个串口啊

这2种要专用的烧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