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灯754音量关小后有噗噗声,

楼主(2018-12-10):
几天前在废品收购站花10元钱买了台红灯754收音机,经初步打理后用3节1号电池试机2个波段都能收音,灵敏度很高,就是发现有一个问题,音量电位器关小一点就出现扑扑声和呜呜的声音,像电池不足的现象,音量开大故障消失,还有音量有一点点失真,我已经40几年没修收音机了,好多原理都忘记了,有人知道该故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了。

网友:
电池容量不足(内阻增加)、电源滤波电容容量减小或开路失效、功放晶体管不良。

楼主:
有空再测一下各管的静态电流,记得好像变频管0.25MA,第一中放0.35MA,第三1MA左右,后面4只低频管电流记不清了,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和前级无关,重点检查低放和功放。测一下低频管工作电流,估计是年久失修,管子不在状态了或工作点偏移了。

楼主:
是新电池,推挽管静态电流是多少?有空把电解电容和推挽管换掉试试看。

楼主:
huxiangming兄,电池容量不足的话只有音量开大才有这个现象,滤波电容推挽管的故障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新电池,推挽管静态电流是多少?有空把电解电容和推挽管换掉试试看。

按这个参数差下工作点

楼主:
知道了,有空查一下看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参数差下工作点

呵,这个必须赞👍

网友:
电源滤波电解电容的问题

楼主:
电解全部换掉后还是不行,音量电位器调小一点就呜呜叫,后来我把音量电位器的2个头调换一下后故障消失,什么原因搞不清楚,现在就是声音有一点点失真,声音失真应该是低放的原因,哪位师傅知道BD4.BD5.和推挽管BD6BD7的静态电流请告诉我一下,实在不行准备用2822代换低放。谢谢了。

楼主:
声音失真的原因找到了,是3AX81的静态电流太小了,测出来只有0.9MA,是可调电阻4.7K接触不好,我调到8MA左右声音正常了,该机以前人家修过了,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音量电位器的2个线(输入输出)换个位置音量关小一点就会声音就会呜呜叫,该机中波短波灵敏度很高,晚上收听短波一调一个台,很满意,谢谢各位了。

网友:
同意4楼的观点

网友:
建议检查(更换)一下检波级及附近的(中频)滤波电容(0.01)试试,

网友:
看了提供的电路图及各级发射机电压,分别为0.72,0.07,0.09,0.15,0.57,3,各级电流为(ma)0.48,0.21,0.45,1.5,3.8,最后一级电流很大很大,图标有误。前三级可调到1ma 左右,推挽级调到3至5ma.有噗噗声是低频自激,退耦电容完好的话,如果电台信号很强,可能自动增益控制有问题。可加大第二级电流到1至1.5ma.
本人水平有限,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2020-11-01):
印版上 SPE7.820506代表了什么?1982.05月06日?SPE7是什么呢?

网友:
音量电位器关小有噗噗声,查R8(330)和R17(5.1K)是否开路或两端、中间连接铜箔是否开路?(仔细从R18下端直接量到一中放基级应该是5.4K,不通就是存在上述开路,特别是R17至R18的连接铜箔)。
这个推测是不容易得出的,证实后介绍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解全部换掉后还是不行,音量电位器调小一点就呜呜叫,后来我把音量电位器的2个头调换一下后故障消失,什 ...

音量电位器关小有噗噗声,查R8(330)和R17(5.1K)是否开路或两端、中间连接铜箔是否开路?(仔细从R18下端直接量到一中放基级应该是5.4K,不通就是存在上述开路,特别是R17至R18的连接铜箔)。
这个推测不是很容易得出的,证实后介绍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失真的原因找到了,是3AX81的静态电流太小了,测出来只有0.9MA,是可调电阻4.7K接触不好,我调到8MA左 ...

电位器线接错了,调音量时,一中放的工作点也跟着变化,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我有一台754,音量电位器打到最小,本地3个强台声音失真,开大音量失真消失,在2cp10中頻大信号控制并联一2200p的瓷片电容后,强台最小音量不再失真,但是中波低端有轻微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