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293的接法疑问?

楼主(2018-12-11):
购买的TDA7293成品电路板,该电路板把TDA7293的7、9、10、13脚和电源的正极连接在一起,注;9脚是待机端、10脚是静音端、7脚是正电源输入端(信号处理部分)、 13脚是正电源输入端(功率输出级部分),这种接法的电路板也不是仅此一家,龙田电子的TDA7293电路板也是这样连接在一起,这种接法和标准接法有较大的区别,对电路性能有什么影响?
该印板采用双面孔金属化设计,2.0mm厚FR4材质,2安士(70微米)厚铜箔,材质和加工工艺水平非常好。
TDA7293的标准接法

TDA7293的标准接法

TDA7293的标准接法

网友:
TDA7293是15脚封装
1脚是待机地;
2脚是反相输入端;
3脚是正相输入端;
4脚是地;
5脚是短路电流检测端,通常作为悬空;
6脚是自举端;
7脚是正电源输入端(信号处理部分);
8脚是负电源输入端(信号处理部分);
9脚是待机端;
10脚是静音端;
11是缓冲驱动输出端(桥接时使用);
12脚是反馈输入端;
13脚是正电源输入端(功率输出级部分);
14脚是功率输出端;
15脚是负电源输入端(功率输出级部分)。
TDA7293的9脚为待机模式控制端,当该脚低于2.4V时,TDA7293工作在待机模式,内部电路停止工作;10脚为静音为控制端,当该脚低于2.5V时,TDA7293执行静音操作,输出端无信号输出。

网友A:
这是我DIY板画的图,供参考......

网友:
10脚直接接入电源,可能开关机时对喇叭有冲击电流。9脚一般是待机作用,接入电源影响不大。

楼主:
谢谢2、3楼的回复。
该印板采用双面孔金属化设计,2.0mm厚FR4材质,2安士(70微米)厚铜箔,材质和加工工艺水平非常高,电路板的成本肯定不低,如此设计绝不会为了贪图省去几只阻容原件、来降低成本,那么他们简化原电路的意图是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TDA7293成品电路板那个店的?佛山?广东?郑州?
实际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A7293成品电路板那个店的?佛山?广东?郑州?
实际效果怎么样?

成都市,目前电路还没有安装,只是按照线路板画出了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TDA7293成品电路板那个店的?佛山?广东?郑州?
实际效果怎么样?

我是在淘宝上买的套件,自己焊接,声音不错的,现在客厅里卧室里的都在用它做功放!

楼主:
去年我在淘宝上就买过3套TA7293的套件,试装了一套听了听,声音不错,感慨现在DIY器件来源比过去方便多了,前不久又从成都买了有继电器保护中点电压的TA7293印刷板。

网友A:
没什么一样用,这个本来就是厂家推荐的电路之一,我就是这样电路装机已经服役2年多了,记得加个喇叭保护电路!9,10脚一个静音一个待机接个10UF电容串电阻上拉电位就行。(如果自己排版的话,这些电位信号是有走线顺序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一样用,这个本来就是厂家推荐的电路之一,我就是这样电路装机已经服役2年多了,记得加个喇叭保护电 ...

昨天晚上依照前几天买的TDA7293电路板,画了电路简图,该电路板把TDA7293的7、9、10、13脚和电源的正极连接在一起,省去了标准接法的几只阻容元件(虚线连接的元件),这种接法和标准接法有较大的区别,对电路性能有什么影响?我是有这个疑问;
这种接法的电路板也不是仅此一家,龙田电子的TDA7293电路板也是这样连接在一起。

TDA7293

TDA729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依照前几天买的TDA7293电路板,画了电路简图,该电路板把TDA7293的7、9、10、13脚和电源的正极连 ...

失去了静噪开机电流冲击保护,众所周知TDA7293是场管输出才有那么优秀的性能其体质也比较脆,比较容易失效烧片!厂家推荐的电路尽量按原电路走。我倒没有见过9、10脚是和电源正极直接接在一起的......,开机状态要先上主供电再打开激励级阀门偏置,10脚泄放二极管应该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去了静噪开机电流冲击保护,众所周知TDA7293是场管输出才有那么优秀的性能其体质也比较脆,比较容易 ...

这是印刷板图片的正面和反面的曡加局部图,是把TDA7293的7、9、10、13脚和电源的正极连接在一起的,万用表测试线路也是联通的

这是印刷板图片的正面和反面的曡加局部图

这是印刷板图片的正面和反面的曡加局部图

楼主:
这是另外一个厂家的TDA7293的正、反两面局部印刷板图,也是把TDA7293的7、9、10、13脚和电源的正极连接在一起的
该电路板把TDA7293的7、9、10、13脚和电源的正极连接在一起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另外一个厂家的TDA7293的正、反两面局部印刷板图,也是把TDA7293的7、9、10、13脚和电源的正极连接在一 ...

这个是并联还是单块OCL?可能为了简化电路吧,具体情况不明,反正作为DIY套件操作不当烧毁他们又不用负责的。

楼主:
是单块OCL输出,双声道一共用两个TDA72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DIY板画的图,供参考......

不错、不错、已下载收藏了

网友(2020-08-24):
我也有这块7293的板子,其实是因为这块板安装了c1237保护,不需要静音、等待功能,9、10脚直接接高电平。所以9、10脚就和正电源直接并接了,没问题的。

网友(2020-09-24):
直接连在一起,这样比较方便画板而已。

楼主:
这电路板我买了几块,原来担心这电路板上的电路经过精简后,可靠性会受影响,谢谢楼上三位的点拨和实践,以后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安装了

网友C:
现在淘宝上有的商家单卖的TDA7293有的是不能用的,买到后测试一下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淘宝上有的商家单卖的TDA7293有的是不能用的,买到后测试一下再用;

TDA7193集成块前几年在伟良那里买的,同时买了他的套件,安装后正常工作。但是这套件的印刷板没有喇叭保护部分,考虑到喇叭的安全性,于是又新买了这种精简了延时电路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TDA7193集成块前几年在伟良那里买的,同时买了他的套件,安装后正常工作。但是这套件的印刷板没有喇叭保 ...

哦,您这样做安全性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