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3T3(中波)洞洞板搭棚实验成功!

楼主(2018-12-11):
就在刚才,洞洞板春雷3T3(中波)搭棚实验取得实质性进展——响了!非常地响!增益很高。调试工作还没有完成,三连可变电容器旋转起来有“咔咔”地响声,疑似碰片,而且容量不够,覆盖不全,必须撤换。拍了一小段视频,随后发上来,待调试好后,加上短波段,再发视频。现在做饭去了。下午见!

视频还在审核,先发几张图片——

高放线圈和振荡线圈用的是中周骨架,高放线圈用的是TTF-3,振荡线圈是TTF2,高放磁帽旋得有些深,电感量差一些,振荡线圈磁帽位置适中,这二者用的都是高灵敏度五波段的参数,看来高放线圈匝数有些不够。
陶瓷滤波器,用的是ysh老师推荐的455三端滤波器。
可变电容器3*180,容量显然不够。

补充内容 (2018-12-11 13:34):
纠错:振荡线圈的参数是ysh老师提供推荐的:大致是:次级8圈左右,初级接地端15圈,然后绕完,总数在93圈左右。高放线圈次级16圈左右,初级基本参照红灯745型机器参数,接地端128圈抽头,余25圈,总数153圈。

补充内容 (2018-12-11 13:37):
感谢grandchen99、monky1977、Booooby老师的鼓励!

补充内容 (2018-12-11 13:49):
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补充内容 (2018-12-11 14:35):
感谢求知超版和园丁版主的鼓励!

补充内容 (2018-12-11 16:48):
感谢sjp、changwanren、虾米、乙猪等四位老师的鼓励!

补充内容 (2018-12-12 08:26):
感谢yuanzen、1332579DIY两位老师的鼓励!

补充内容 (2018-12-12 10:21):
感谢炫彩老师的鼓励!

补充内容 (2018-12-12 20:15):
感谢szlz61版主的鼓励!

补充内容 (2018-12-13 13:01):
感谢大红猫老师的鼓励!

补充内容 (2018-12-14 20:33):
调整之后的接收效果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补充内容 (2018-12-14 20:35):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补充内容 (2018-12-19 10:00):
感谢收音机达人老师的鼓励!

补充内容 (2018-12-22 21:51):
感谢aajzfa老师的鼓励!

网友A:
3T3是好机,祝贺初战告捷。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最后似乎三连可变容量不够,似乎波段的覆盖成问题,不过这离完全的成功已经不远了!祝先生成功!

网友C:
带高放的收音机灵敏度当然好了

网友D:
湖南人民发贺电,祝您的试验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最后似乎三连可变容量不够,似乎波段的覆盖成问题,不过这离完全的成功已经不远了!祝先生成功 ...

老师直接用规范的pcb板安装,好处是成功了就不需做大的改动了。我现在这样洞洞板成功,最终还要转到pcb板上安装,麻烦还是不少。好在搭棚成功了,不必担心还有未被发现的“坑”,信心建立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高放的收音机灵敏度当然好了

感谢老师关注。虽然还有待进一步调整,但是估计灵敏度不会有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湖南人民发贺电,祝您的试验成功。

感谢ysh老师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搭棚成功只是初步的,要把机器搞完善,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网友E:
恭喜首战成功!继续努力,乘胜追击,目标——大获全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首战成功!继续努力,乘胜追击,目标——大获全胜!

感谢qzlbwang老师的鼓励。不过,这可算不上“首战”,已经折腾很长时间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折腾高灵敏度五波段机和3T3机器,这两个都不顺利,我是这个机器弄几天,烦了之后就转换那个机器弄几天。本来高灵敏度五波段今年四月份已经成功了两次,本想把它完善起来,可没想到无论如何调不出一中放的电压,真是见了鬼了!

网友F:
老朋友又有新作,恭喜恭喜!可变电容碰片是故障,需要修理,处理起来也简单。可变电容的容量,每组达到了180P,这样的容量完全可以覆盖整个中波段,没有问题。制作中不能覆盖整个中波段,还是其它元件参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直接用规范的pcb板安装,好处是成功了就不需做大的改动了。我现在这样洞洞板成功,最终还要转到pcb板 ...

如果转到PCB板上安装,下面几点请特别注意:

1、3T3原机的高放AGC控制管采用的是3AX31E,其管脚排列有些和正常的不一样。原理图的接法是正确的,但据以前出版过的两张印版图似乎都有错处,今在这里特别给予订正。这样一订正,在旋动高放AGC控制的电位器时,高放的AGC的控制电压会随之变化,故而高放的AGC的控制也能起到作用了,机器的接收灵敏度也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了。
图-1

2、3T3机了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所出的PCB印板图大多不太清晰。在第一版的印板图中也存在着多处BUG,由于这些BUG的存在也会给我们装机带来一些困惑。今特对高放部分的三处BUG加以说明。对于这三处BUG的修正,第一版的PCB版还是可以利用来装机的。
图-2
①在A处印制板设计得太近,厂家在制板时把这两条线靠在一起了,我们可以用工木刀小心地把这两根线割开,以免其不必要的短路。

②在B处这条线应该是和焊盘连接的,但印制板上没有连接,应把它连上。

③这条线不应该和3AX31的基极连接,但PCB板上却连接了,我们可以把这条线的3AX31基极两边切断,另外再连一根飞线连到两边,以便这根线和3AX的基极没有一点关系。①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朋友又有新作,恭喜恭喜!可变电容碰片是故障,需要修理,处理起来也简单。可变电容的容量,每组达到了1 ...

感谢求知超版的指点。超版说得对,至少磁棒天线圈的初级匝数就有问题,应该是匝数多了,现在线圈的最佳位置都挪到磁棒外边来了,再就是震荡线圈和高放线圈的匝数也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转到PCB板上安装,下面几点请特别注意:

1、3T3原机的高放AGC控制管采用的是3AX31E,其管脚排列有 ...

感谢grandchen99老师的提醒和指点。下一步安装时一定注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qzlbwang老师的鼓励。不过,这可算不上“首战”,已经折腾很长时间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折腾高灵 ...

耐心+恒心+细心,借助于必要的眼睛——仪器,一级一级仔细调整,注意与周边部分的配合参数。这样总能与最终目标逼近,最后一定能达到胜利的彼岸。

网友G:
主楼使用的这种三连可变电容器没见过,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耐心+恒心+细心,借助于必要的眼睛——仪器,一级一级仔细调整,注意与周边部分的配合参数。这样总能与最 ...

感谢老师的指导和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楼使用的这种三连可变电容器没见过,是自己做的吗?

我可没那本事。这是前几年网购的,好处是带减速齿轮,缺点是容量小点。

网友:
搞得不赖,精神可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可没那本事。这是前几年网购的,好处是带减速齿轮,缺点是容量小点。

关于可变电容容量与频率覆盖:
1、容量比(最大/最小)要足够:中波的频率覆盖系数大约是3,那么理论上要求可变电容容量比要达到9,实际上电路总有分布电容,所以还应该大些。过小了神仙也没办法。只能分成两波段来处理。
2、同样容量比(足够的情况下)时,容量大的可变电容可允许的分布电容要略大些。
3、容量比富余不多时要求极小的分布电容方能满足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可变电容容量与频率覆盖:
1、容量比(最大/最小)要足够:中波的频率覆盖系数大约是3,那么理论上要 ...

感谢qzlbwang老师科普。我要换个大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T3是好机,祝贺初战告捷。

谢谢老师鼓励!

网友:
洞板达人。

楼主:
哈,我用洞洞板的内在“动力”是懒。打印机坏了,pcb暂时做不了,又不愿花钱打样,更懒得自制铆钉板,那么就只剩下洞洞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qzlbwang老师科普。我要换个大容量的!

其实用变容管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1、想几联就几联  2、布局灵活,想放哪就放哪   3、价格便宜   4、容量还嫌不够大的话可以并联
有人认为变容管Q值低,其实没有那么夸张,查数据手册可知,其Q值并不很低,再说对于有源机来说要求Q值过高没多大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没那本事。这是前几年网购的,好处是带减速齿轮,缺点是容量小点。

容量比(最大/最小)只要大于9,就能满足中波覆盖。不过垫整电容的大小的选择对整个波段的跟踪统调影响很大。比如270pF,垫整电容300pF,360pF的空气连,垫整电容390pF,为最佳电容值,改变其大小,统调跟踪都会变差。下图是我制作的统调时电感电容数据的计算软件,发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用变容管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1、想几联就几联  2、布局灵活,想放哪就放哪   3、价格便宜   4、容量 ...

感谢老师指点。没用过变容管,以后可以尝试。

网友F:
使用三连,最大的问题是同步,也就是在任一角度时,三连的容量都应该是相等的。看楼主的这个三连,同步精度应该是相当不错的。至于最大容量只有180P,这个,覆盖535--1605KHz是没有问题的。常见的袖珍机中波段使用CBM223可变电容容量是140/60pf,都可以很正常地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三连,最大的问题是同步,也就是在任一角度时,三连的容量都应该是相等的。看楼主的这个三连,同步精度 ...

求知超版所言极是。我的索尼调谐高放中波机,目测空气三连的容量也不大,却能够覆盖中波段,所以这个3*180P的可变覆盖应该也没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推理想象),这种“小容量”可变电容器,虽然覆盖中波没有问题,但是对磁棒输入线圈、振荡线圈、高放线圈、垫整电容等参数的要求,应该更严格一些,或曰更准确一些,稍有差池,也许就会影响频率覆盖,而要获得准确严格的参数,试验的工作量会相应加大。所以,比较省事和偷懒的办法是,换一个大容量的可变电容,比如340~365皮法,这样或许在其他器件的参数上就能有相对“宽松”的回旋余地。不知我这样理解对否?

网友:
祝贺!没有恒心真难完成。

网友H:
有视频看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视频看看就好了

有个短视频在前面。等下一步加上短波之后再拍个调试好的视频。

网友:
几位好友聚酒,刚从外面回来,已经是又一天了!但睡意也无,给老朋友回贴吧。
老朋友现在所用的三连可变,从图上看,应该是一个相当好的三连啊!所以,完全不用再找什么365P的大容量电容!就这个三连,可以完成所有的收音机实验!但,正如老友所说,用了这样的三连,对电路其它元件参数的要求就会更严格一些。
还有一点,既然老朋友这么热爱无线电,这么热爱收音机,何不进一步呢?也就是说,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呢!靠试验来得到正确的结果,,虽然最可靠,但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个好办法!好办法是什么?是动手以前进行简单的估算!用估算结果指导实验,再在实验中进行改进。这才是提高自己的最佳方法。比如,老朋友现在用了一个180P的三连可变。在这个前提下,如何实现最佳接收?这个,通过计算,是可以得出指导实践的指导性意见的。

网友:
至于如何计算?公式是现成的,不外是LC回路与频率f的关系式。具体到三点跟踪,这公式应用起来涉及面较广,Q大在这方面有专长!

网友:
期待老朋友在动手进行实验之前先行这样的计算!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完美理论,一步一步地走向无线电接收的自由王国!
不希望老朋友仅仅依靠实验来得出正确的理论!这样的工作量过大,也不一定能够如愿!

网友:
在这里,我给出一些参考数据:本机振荡:振荡线圈初级总匝数约120T,在地端8匝处抽头反馈;次级(集电极绕组)约20T,配定电容用200P,微调电容5--20P。天线线圈:120--140毫米磁棒时,初级匝数90T,次级9--10T,微调电容5--20P。如果统一调节后,天线线圈的位置不在最佳(线圈端头距磁棒端5毫米处),再适当调整匝数。高放线圈,磁芯不同,参数变化较大。但初级接入位置大约在总匝数的1/3位置,也就是如果总匝数为120T,则集电极与“地”之间是40T,次级约8--10T足够了。

网友:
昨晚喝多了,也不知乱侃些啥!

网友:
估算一下输入回路参数:

网友:
由电感求匝数N:  N=K√L
一般120毫米长的中波磁棒,K大约为4.2左右(这个值,因磁棒导磁率不同,线圈所用导线不同,线圈绕制作方法不同,变化较大,仅可参考),所以,N=4.2√L = 4.2√455 =4.2X21.3 =89.6,约取90T,并在统一调节时进行增减。

有了以上的估算,可以在实验中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楼主:
感谢求知超版耐心细致的科普和指导。求知超版所言极是!我虽然懂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明白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但就是懒得沉下心来学习基础理论,这毛病的确得改改。

网友:
本振回路元件的简单估算时,计算稍复杂些。这里有一个小程序,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网友:
统一调节参考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