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给的前级图

楼主(2018-12-11):
朋友给的前级图,不知做哪一个比较好,请老烧们指点下,谢谢,

第一幅图:360V供电      第二幅图:320V供电     第三幅:300V供电

网友:
总体架构一样,末级输出又一样,实际上音色就取决于你用的第一季管子。前两个找不到接三的曲线,第三个能找到。看样子线性不错,因此推荐第三款。另外第一、二款的输出级三极管的U都低于第三款,同样还是推荐第三款。价格上,更是第三款的优势。

楼主:
好的,谢谢jupeter的指点

网友:
好像都还行,如果没有别的要求的话,参照二楼的意见即可

网友:
就目前的音源输出电平来说,这前级用到什么地方?

网友A:
二楼老师,师之大者,理论清晰,分析透彻,意见中肯,楼主学习领会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老师,师之大者,理论清晰,分析透彻,意见中肯,楼主学习领会即可

海版真逗,在您面前我只能算是小学生,需要继续深入学习。

网友:
个人不建议前级使用五极管,哪怕是接成三极管也不很理想主要是噪声问题还有麦克风效应

楼主:
谢谢所有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