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电路地的请教

楼主(2018-12-11):
      看到论坛有一款电源电路想用洞洞板做一个,是模拟电路+ADC+DAC+单片机+上位机进行电压调整,运放才刚刚接触有所了解,想通过这次制作比较陌生ADC+DAC+单片机编程有所了解,过去只知道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是要隔离怎么隔离不知道,通过电源电路原创老师讲解贴学习,对照电路板布局学习电路的接地布局。知道模拟电路+ADC+DAC//单片机,隔离分别是电源供电(独立)/接地/电压/?别的不知道还隔离了什么了,(最早看是lm317稳压电源pcb电路,洞洞板仿做lm317稳压电源,以后就是洞洞板顺着电路图布线,前段洞洞板做电子负载,把电阻电容等排列整齐在布线pcb布线才有点感觉。)
      在电路板正反面有大面积覆铜和电源地模拟地数字地连接,通过隔离元件供电/地/电压与单片机隔离,有一2个问题请教
1.不理解在基准电压地分别和覆铜地和±15v电压输出地连接,形成环路,过去只知道功放电路尽量避免接地形成环路造成干扰。
2.DAC地为模拟地,ADC前部分为模拟地,最后模拟地分出数字地,数字地和模拟地没有隔离。
望各位老师赐教
说明电路图简化连接线除线圈均为地线,中间斜平行线线为覆铜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I公司的《良好接地指导原则》

ADI公司的《实现数据转换器的接地并解开“AGND”和“DGND”的谜团》

谢谢nengcai0313 正在看,是Σ-Δ 型 ADCltc2400,和DACad569,大面积覆铜接地作用挺大,洞洞板做怎么做大面积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nengcai0313 正在看,是Σ-Δ 型 ADCltc2400,和DACad569,大面积覆铜接地作用挺大,洞洞板做怎么做 ...

洞洞板大面积接地就不太现实了,可以试着搭棚,搞单点接地。
另外,可以试试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5474这篇帖子中的这种覆铜板搭棚,国外很流行,很多ADI公司的验证电路都用这样的方式,据说性能非常好。

比如这两张图,Linear的搭棚,射频电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洞洞板大面积接地就不太现实了,可以试着搭棚,搞单点接地。
另外,可以试试http://www.crystalradio. ...

谢谢谢谢,还有这样敷铜板子搭棚焊接,正好有敷铜板子准备自己做PCB电路板子还不会弄,这下派上用场了,前面您推荐的ADI公司接地资料正在看,几种地的接法有示例图讲的很通俗易懂有比较专业,网上搜的模拟电路接地介绍的多,谢谢了。

楼主:
通过学习进一步了解“接地和去耦”尤其是”去耦“ ......知道了:具有低数字电流的 ADC 和 DAC(和其他混合信号 IC)一般应视为模拟元件,知道了:去耦使用低电感、表面贴装陶瓷电容,将电源引脚直接去耦至接地层。过去以为陶瓷电容不好,知道了:有损铁氧体磁珠的作用,过去看到相关元件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准备DIY的电源元件比较多覆铜板搭棚比较麻烦,看能否采用覆铜板+洞洞板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通过ADI公司的《良好接地指导原则》对以上疑问基本知晓其缘故,pcb电路板大面积覆铜地模拟地数字地连接都很有章法,从中学到pcb布线缘由,其中地线形成地环路应该有些不妥,不知道我这个看法对不对。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电源电路使用ltc2400/op747/FT232/ADUM1201,都是贴片封装有没有替代型号DIP封装的,电源稳压AMS1117贴片封装用哪款直插更好,这款稳压管稳压波动小电流大。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电源电路使用ltc2400/op747/FT232/ADUM1201,都是贴片封装有没有替代型号DIP封装的,电源稳压 ...

可以用贴片转DIP的小板子,某宝有售,您去找找。AMS1117管脚粗、间隙大,可以用铜线延长管脚再焊在板子上。注意,与它输出脚相连的大焊片本意是要焊在板子上通过大面积铜箔散热,架空焊接时在此处焊些粗点的铜线,帮助散热。

您用点时间学学AD之类的软件,画图、画板子很方便。玩单片机大多是贴片件,搭棚太痛苦,效果也不好。外送打板,就可以使用电源层、地层这些概念了,有助于提高性能。打板现在很便宜,10*10以内的板子30元10块,几天时间就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贴片转DIP的小板子,某宝有售,您去找找。AMS1117管脚粗、间隙大,可以用铜线延长管脚再焊在板子 ...

谢谢bg1trk 版主指教,还有贴片转DIP的小板子,搜到了,AMS1117粗管脚和覆铜连接散热的,还有这个散热方式,知道了谢谢,原来学习protel,费了很大劲熟悉了和w7不兼容元件库封装库使用是个问题比较麻烦,现在用DXP软件,熟悉中,电子负载电路用这个软件原理图转换pcb电路板还行,就是布线粗细覆铜还不会,调整布线位置还不熟练。电源层、地层这些概念才知道,还有这么多名堂。贴片元件还没有安装焊接过,网上搜了,有贴片焊接视频和文字图片教程看着也挺简单,不知道实际焊接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 版主指教,还有贴片转DIP的小板子,搜到了,AMS1117粗管脚和覆铜连接散热的,还有这个散热 ...

指教不敢当,说点个人的经验吧。
装了AD用不习惯,画图画板子一直还在用PROTEL99。默认库里没有的零件自己画,熟练后画个封装不费什么事,比如AMS1117。还有就是把默认库里没有的、要用到的封装单独放在sch、pcb两个文件中,把这俩文件当库用。WIN7里不能导入库,但导入sch、pcb文件没问题,用到的零件就复制粘贴。
PROTEL里双击布线后在弹出的属性窗口里改线宽,或是在画线时点放置布线工具,鼠标变成十字线后拉出一小段布线,然后按TAB键改变线宽。DXP是protel的升级版,操作应该差不多吧。
个人感觉焊0805的贴片没什么难度,使用0.4mm以下的焊锡丝和尖头烙铁,先给一个焊盘上锡,镊子夹着贴片怼在焊盘上用烙铁加热,调整好定位,其他焊点烙铁加焊锡丝很容易搞定。或是在板子的原件中心位置点一点助焊膏,靠助焊膏的粘性贴片,然后焊接。最简单的是钢网+刮锡膏+加热台,焊出来规矩,但做钢网比较麻烦。0402的贴片太小了,眼神不好焊不了,需要放大镜,建议画板时还是用0805封装吧。
拆贴片,电容电阻啥的用个刀头两个焊盘同时加热,很容易“铲”下来,多脚的IC只能用热风枪了。
单双面板打板价格相同,画板时弄成双面的,元器件布置在一面上,另一面设为地层。元件面的元器件需要接地时就用焊盘或过孔接到地层上,再注意把数字地和模拟地适当分割就成了,比搭棚时处理接地要方便,性能也好。还有就是原件层的空白处尽量铺铜并与VCC或GND连接,建议尽量接VCC,把大面积铺铜当电源层用。

数字板、模拟板、高频板,讲究各不相同,以上经验不一定都适用。论坛里有不少高手,您再听听其他朋友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教不敢当,说点个人的经验吧。
装了AD用不习惯,画图画板子一直还在用PROTEL99。默认库里没有的零 ...

谢谢bg1trk版主,PROTEL99用sch、pcb当库用这个办法不错。PROTEL99和w7不兼容除了加库还有打印设置都弄不了,在网上搜有一款PROTEL99加库软件,确实玩好要自己设计pcb板子,外送打板是不错的选择,自己弄覆铜板腐蚀好了电路复杂焊盘钻孔也是个问题,用贴片没这个问题,需要过孔和接地背面走线打孔,这方面抽时间也得捣鼓捣鼓,数字板、模拟板、高频板,模拟/数字混合信号环境过去没有接触名堂不少,感谢您的对贴片焊接及pcb布线的指教和经验总结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学习protel,费了很大劲熟悉了和w7不兼容元件库封装库使用是个问题比较麻烦,现在用DXP软件,熟悉中,电子负载电路用这个软件原理图转换pcb电路板还行,就是布线粗细覆铜还不会,调整布线位置还不熟练...

其实如果是用 MS 做过仿真的电路不如用 MS 配的那个 Ultiboard 来画 PCB 你还可以省掉在 Protel 里再画一次原理图的麻烦。

Ultiboard 里面有很多封装,常用封装基本无需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如果是用 MS 做过仿真的电路不如用 MS 配的那个 Ultiboard 来画 PCB  你还可以省掉在 Protel  ...

washu老师好,Multisim软件绘制原理图特别顺手,道听途说Multisim的 Ultiboard 做pcb不是很很好用,网上有Multisim原理图可以导入到dxp软件中还要设置封装也比较麻烦,用Ultiboard画pcb也是比较省事的做法,请教washu老师Multisim仿真单片机,运行需要把编程语言也加进去吧,不然没法仿真了。没弄过,如果可以,这个仿真软件厉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好,Multisim软件绘制原理图特别顺手,道听途说Multisim的 Ultiboard 做pcb不是很很好用,网上 ...

Ultiboard 不好用就和苹果电脑不好用一样,因为学校都教 Windows 而学校都教 Windows 又是因为大多数主流应用都是 for Windows 的

当然已经掌握了 Protel(AD)的话就无所谓了,这个习惯更重要。

另外反正单片机最好用 Proteus,AVR,ARM...都能支持,Multisim 就支持个 51

网友B: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好,Multisim软件绘制原理图特别顺手,道听途说Multisim的 Ultiboard 做pcb不是很很好用,网上 ...

单片机仿真用proteus,当初玩51时就是用它与KEIL联调,仿真程序运行结果。界面大概的样子:

当初做车用瞬时油耗显示器的截图,当初这玩意弄了小半年。中断的方式测量经整形后的喷油脉宽,从轮速传感器取车速脉冲计数测车速,18B20测温度,AD测电池电压,GPS模块经串口提供辅助车速数据和航向、海拔、经纬度什么的。主控是51,根据喷油脉宽和车速计算瞬时油耗,并驱动一块1602屏把油耗、温度、电压显示出来,分页显示海拔、经纬度等数据,车速由放置在前风挡下的LED数码管显示。
涉及的接口比较多,proteus能很好的完成仿真任务。调起程序来特别方便,改过的程序扔到proteus里直接能看到运行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版主,PROTEL99用sch、pcb当库用这个办法不错。PROTEL99和w7不兼容除了加库还有打印设置都弄不 ...

打印异常应该是打印机驱动和系统的事,手边的几台电脑WIN7系统里PROTEL99打印板子和图纸都没问题。
自己腐蚀板子就是个坑,为了腐蚀板子时干着顺手,陆续做了小台锯、小台钻,买了个二手塑封机改成转印机,还差点弄台雕刻机,备齐这些工具挺麻烦的。不经常做测试用的板子,还是外送打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异常应该是打印机驱动和系统的事,手边的几台电脑WIN7系统里PROTEL99打印板子和图纸都没问题。
自己 ...

bg1trk 版主好,是打印机驱动和系统的事,原来用的是Epsom E3打印机,网上搜说是系统不兼容很沮丧,我手工很粗糙,没有工具,外送打板比较适合,您做板子真下功夫啊,做了那么多工具佩服,我也留意雕刻机了有它可以方便做板子,占地方,不常用,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仿真用proteus,当初玩51时就是用它与KEIL联调,仿真程序运行结果。界面大概的样子:

proteus与KEIL联调玩单片机仿真,本来有实际搭建一个单片机系统学习想法,可以先仿真可行在搭建单片机系统学习了,实际搭建 ATMEGA32A-PU 单片机DIP40 单片机系统,这个芯片编程器怎么选用什么线连接电脑下载烧录,看了些单片机入门文章,SP/IAP/JTAG之类的编程编程器,还有taobo有烧录器,仿真器,下载器等等,您是选用KEIL软件用c语言编程然后通过KEIL转换为汇编语言烧录到单片机吧,我搜visual studio 2010也可以编写汇编语言程序,生成 .asm 后缀文件,这样的话怎么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Ultiboard 不好用就和苹果电脑不好用一样,因为学校都教 Windows  而学校都教 Windows 又是因为大多 ...

      O(∩_∩)O哈哈~苹果和 Windows  比喻的通俗易懂,个人习惯很重要,从培养引导认知的个人习惯,良好的信誉做到知名品牌, Windows 刚刚开始的版本较简单粗糙,这么多年还是印象深刻。
    PROTEL99和dxp也都刚刚了解谈不上上手,PROTEL99投入多不兼容丢掉一段时间就大部分还给老师了。
    奥Proteus,AVR,ARM...都能支持,Multisim 就支持个 51,知道了,我把“Proteus”当做PROTEL99了,把AVR,ARM当硬件了 在熟悉了解中。
    谢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搭建 ATMEGA32A-PU 单片机DIP40 单片机系统,这个芯片编程器怎么选用什么线连接电脑下载烧录,看了些单片机入门文章,SP/IAP/JTAG之类的编程编程器,还有taobo有烧录器,仿真器,下载器等等,您是选用KEIL软件用c语言编程然后通过KEIL转换为汇编语言烧录到单片机吧,我搜visual studio 2010也可以编写汇编语言程序,生成 .asm 后缀文件,这样的话怎么烧录

AVR 的烧录通常使用 ISP 口的烧录器,比如 AVRISP,比如 STK500 --- 当然正版的很贵,我们用的是盗版的

这个就是盗版 STK500,好处是支持官方的 Atmel Studio:

至于你说的“visual studio 2010也可以编写(AVR 的)汇编语言程序”可能有点不正确,应该是说,官方的 Atmel Studio 的 IDE 是用微软的 VS Shell 做的,作为地球上最好(宇宙最最好码农不那么认为)的商用 IDE,VS 用起来可以说是非常爽,微软也很大方让 VS 的 Shell 可以免费用作它用,比如你可以开发一个插件让它给另一种语言、编译器作为 IDE 使用。那么,开发 AVR,就有两种方式可以用到 VS IDE,

1、官方的 Ateml Studio,就是 Ateml 用 VS Shell 为基础开发的一整套编译调试方案,你说的应该是这个,但要注意,这不是微软的 VS,你安装微软 VS 还是没用的 你要去 Ateml(现在是 Microchip)下载 Ateml Studio 来安装才行,安装 Ateml Studio 的时候不管你电脑里是否有 VS,都会再装一个 VS Shell 给你,然后运行 Ateml Studio 就会打开这个单独安装的 VS Shell。

另外,Atmel Studio 不止可以用汇编,现在(上一代我记得都)内置 GCC,你可以用 C 来写代码了

2、用 Arduino 开发 AVR,在微软的 Visual Studio 里你可以在扩展插件处下载一个 Arduino for VS 的插件,然后不管啥版本 VS 都能直接用来开发 Arduino,而且用的就是你当前打开的 VS,不是另外安装的一份 Shell。当然既然是 Arduino 所以用的语言也是 Arduino 就是了

用 Atmel Studio 编译的代码,可以用 Atmel Studio 自己烧入 AVR 中,前提是你的烧录器被支持,所以我用盗版 STK500 就是这个缘故 打开烧录工具就能烧进去,我用的是第三方编译器,也可以用官方工具烧录,指定一个 ROM 文件就行,注意可以烧入单片机的是编译后的二进制代码文件(.hex),汇编文件(.asm)是不能烧进去的,还得再最终编译一次,不过我记得大多数第三方工具都能直接编译出最终的二进制文件而不是只给你一个汇编的中间文件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teus与KEIL联调玩单片机仿真,本来有实际搭建一个单片机系统学习想法,可以先仿真可行在搭建单片机系 ...

贴图用的是51,可以ISP下载程序。KEIL是开发环境,编译结果是HEX文件,这个文件才能烧录到单片机或在proteus中被仿真模型加载。51的下载不用KEIL,有单独的下载软件,比如宏晶的STC-ISP烧录程序。烧录过程就是用下载软件加载编译后的HEX文件,再通过ISP方式下载单片机内。STM单片机可在IAR中直接下载、仿真,USB接口的仿真器某宝上到处都是。ASM只是汇编文件,还需编译成HEX才能烧录。

每种单片机都有适合它的开发环境,比如51我用KEIL,STM8用IAR,其他单片机基本没用过。这些开发环境都支持C和汇编,visual studio 2010更适合PC编程吧。

单片机入门大多选51,这玩意网上的资料铺天盖地,学起来比其他单片机方便很多。各种常用的接口差不多都有,1T的芯片速度也不慢,业余开发个小玩意基本够用了。如果您有意学,网上买一套开发板是个不错的选择。卖开发板的商家一般都提供编程环境和下载程序,并附带安装、破解、使用教程,不用到网上东拼西凑。还提供齐全的开发教程,跟着教程学,入门就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R 的烧录通常使用 ISP 口的烧录器,比如 AVRISP,比如 STK500 --- 当然正版的很贵,我们用的是盗版的 ...

      谢谢washu老师指教,我把真假李逵弄混了,这两个李逵还有合作 ,忘记了单片机汇编语言也不认识,需要编译后的二进制代码文件,有点和前一段用电脑(可以说上位机吗)通过数据线和电源或万用表连接通过微软的Visual Studio编程操控混到一块了。
      我在某宝 51单片机开发板学习板的资料下载安装说明“首先安装Visual Studio,然后安装Visual_Assist,这是一款编辑插件,方便程序编写最后安装Iocomp.Net,我们使用的工业控件大都来自这里”,这里的Visual Studio是微软公司还是 Arduino公司的,后两款软件一个工控经典,一个是Visual_Assist,vs中非常有用的开发辅助工具(网上搜的)和您提供的 VS Shell 功能相同吗。
      玩单片机还有这么多名堂,多谢支持,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图用的是51,可以ISP下载程序。KEIL是开发环境,编译结果是HEX文件,这个文件才能烧录到单片机或在pr ...

bg1trk 版主好,KEIL是开发环境,51的下载用单独的下载软件,可用宏晶的STC-ISP烧录程序,知道了。不同单片机烧录不一样,资讯比较多,我慢慢学习消化,我短信您的连接是我准备买 51单片机开发板学习板学习的板子,是已经包含下载线(看到有接头的杜邦线就是把),烧录器(编辑器)您前面讲的宏晶的STC-ISP烧录程序。还有能否简单配置作为AVR单片机的开发板,如果可以需要添加那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bg1trk 版主好,KEIL是开发环境,51的下载用单独的下载软件,可用宏晶的STC-ISP烧录程序,知道了。不同单 ...

AVR没实际用过,了解不多。
资料链接点进去看了,还需注册,没看到什么内容。您要是有意买,注册后仔细看看提供的资料。
做的比较好的学习板,编程软件、烧录程序都提供,还包括编程软件的安装、破解和配置教程,程序下载到芯片的教程,以及一大堆例程。这些东西都很有用,否则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摸索。有的还提供编程的教程,51的编程与PC的区别是直接读写寄存器。您跟着它的教程走,点亮第一个LED时,编程环境的搭建、程序的调试和编译、下载等入门的门槛就算跨过去了。再跟着例程熟悉定时器配置、中断的使用、串口收发什么的,就能用串口与上位机通讯了。外接显示屏、芯片啥的还需熟悉串行、并行数据总线、时序什么的,一般都提供相关例程,跟着学就是了。以上这些都是学习如何使用片上的资源,这些都搞定以后,就可以真正开始按需求编写自己的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没实际用过,了解不多。
资料链接点进去看了,还需注册,没看到什么内容。您要是有意买,注册后仔细 ...

谢谢bg1trk版主指教,正在看各卖家提供的资料都差不多,都没弄过比较空洞,按您说的实际安装学习跟着教程走,熟悉程序的调试和编译、下载等入门东西。再跟着例程进一步学习知道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某宝 51单片机开发板学习板的资料下载安装说明“首先安装Visual Studio,然后安装Visual_Assist,这是一款编辑插件,方便程序编写最后安装Iocomp.Net,我们使用的工业控件大都来自这里”,这里的Visual Studio是微软公司还是 Arduino公司的,后两款软件一个工控经典,一个是Visual_Assist,vs中非常有用的开发辅助工具(网上搜的)和您提供的 VS Shell 功能相同吗。

语言、编译器、IDE(集成开发环境)是几个东西。

C/C++,Java,Basic,Python...是语言,汇编当然也是一种语言,不管是 C++ 还是汇编,最终都要经过编译器编译成二进制代码才能被机器识别。IDE 把一整套玩意,包含文本编辑器、编译器、调试器、资源管理器等等一大堆打包给你了。但它们是可以相互独立的,比如你可以不用 IDE 来写代码,直接用一个文本编辑器比如 Windows 的记事本写代码,然后让编译器编译也可以,但为什么除了宇宙最好码农之外的普通程序员和业余爱好者都喜欢用 IDE 呢,因为 IDE 的文本编辑器往往(但不一定)自带对象查看、语法高亮、代码自动完成和拼写之类低级错误检查之类功能,对除了宇宙最好码农之外的普通人而言比较方便。

Visual Studio 是微软的 IDE,包含一个宇宙最好码农之外人人称颂的文本编辑器,代码资源管理器等等,这些叫做 Shell,它就是你打开 VS 程序时看到的界面。除了 Shell,完整的 VS 还包含几个语言(C++,C#,Basic...)的编译器和很多小玩意(.net FW 啦,Windows SDK 啦,Xamarin 啦...)。很多码农和业余爱好者,尤其是那些本身也做 Windows 开发的人员也乐于使用 VS 做各种开发,哪怕不是 Windows 下的开发也一样,因为人家习惯了嘛 前面说过,文本编辑器和编译器不是一个东西,所以,你可以给 VS 引入一个外部的编译器,这样你可以做到在 VS 环境下用 VS 的文本编辑器写代码(甚至用它的管理器管理代码和各种开发资源),然后调用外部编译器编译,在 Windows + VS 下生成其它运行环境的最终二进制文件,比如 for macOS,for iOS,for 安卓...,甚至 for C51

你说这个其实就是用 VS 开发 C51 的一种情况,当然只装一个 Visual Assist 是不行的,它不是编译器,不能把你在 VS 里写的 C/C++ 代码编译成 51 的二进制代码,其实,你还需要装 Keil,然后让 Keil C51 编译器作为 VS 的外部编译器(C51、LX51、OHX51)才可以。Visual Assist 是什么呢,是一个 VS 的插件,可以增强 VS 的文本编辑器的语法高亮拼写检查之类的功能,为什么用 VS 玩 51 的会装它呢,因为 51 或者说现行的这些 51 编译器的一些关键字不是很标准,或者说太贴近硬件了,而 VS 作为高级语言的 IDE,它的语法更抽象一些,所以默认地一些关键字 VS 自身的文本编辑器的检查规划可能会认为是错误的,或者不会高亮一些玩意,Visual Assist 则起到这个作用。

当然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不直接用 Keil(的 IDE)写代码呢?很简单,因为对用惯 VS 的人来说,Keil 或者说绝大多数单片机 IDE 简直是不人道,这也是为何 Atmel 后来直接用 VS Shell 来做 Atmel Studio 的缘故。一个好用的 IDE 本身也是开发商耗费很多精力逐渐开发并在和用户的交互中完善的,微软作为世界最大的微机商用软件开发商,它有足够多攻城狮和用户去完善 VS 的 IDE,而大多数其它厂家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AVR 用户可以直接用 Atmel Studio,因为那是 Atmel 直接用 VS Shell 开发成的。而 51 则没有厂商这样做,它们宁可继续用自己做出来的不人道 IDE 也不肯拥抱微软,因此一些习惯了 VS 的用户就通过引入外部编译器等方式在 VS 下开发 51,或者做其它开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在看各卖家提供的资料都差不多,都没弄过比较空洞 ...

大多数开发者不是好的商人(当然也有例外),反过来说大多数商人并不是开发者,所以你看到各卖家提供的资料都差不多,因为天下文章一大抄,所以买哪家都差不多,反正他们也只管卖,你真要问 99.99996% 也是莫宰羊,说实话假货宝上的卖家,除了个别个人卖家或波斯之外,大多数“专业店家客服”的各方面水准,包括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都令人发指,一问三不知、不知所云、言不达意是常态,说的难听一点,很多这种“专业店家客服”对自己卖的东西既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也了解不了,没知识没文化智商也不高)。

所以你不要指望在卖家那里获得任何帮助,首先要建立这个心理准备

然后就是首先决定,选择什么单片机和语言,虽然实际上大多数流行单片机之间没有太大的决定性差别,语言也是,但终究是要做一个决定的,尤其是从哪入手这个问题。在任何时候,从我刚开始接触单片机开始到现在,几乎任何人都会告诉你,选 51,因为首先我国大学的教材就是 51,所以绝大多数大学生如果没兴趣自己学点啥,会的也只有 51,这导致市面上大多数玩意也是围着 51 转的,也就是斑竹说的“这玩意网上的资料铺天盖地”的缘故了。

我接触单片机的时候可以方便下载程序的 51 还没有或不流行,选择 AVR 是因为它可以方便下载程序(ISP),而且它的最小系统很简单,简单到只要一个单片机芯片和一个电阻就可以构成最小系统,一个洞洞板就能开始玩 --- 51,你得先上假货宝买一套开发板,烧录器再说 大学狗穷,买一套 51 开发板和烧录器是不小的开支(那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多丰富且便宜的选择)。最后就是语言问题,我更喜欢 Basic

AVR 本来还算是蛮有前途的,而且当时也一度非常流行,因为在主流的单片机中,它具有最好的 IO 推动能力和抗干扰能力,我魔改的 LED 灯,烧水壶之类用 AVR 作主控,都不做任何抗干扰措施,一直运行得很好;而前段时间烤箱电源烧了我换了个开关电源模块进去,死太惨就开始发飙了 所以业余爱好者用 AVR 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不考虑太多如何保护脆弱的单片机不给电磁干扰弄发飙甚至弄挂的破事。然而遗憾的是 Atmel 自己作死,所以 AVR 也没了前途。51 反而因为专利过期遍地开花,谁都可以做,根本不怕厂家作死

然而前面提到了一个 Arduino,Arduino 是什么呢?Arduino 可以说是硬件或微控制器界的 BASIC BASIC 语言最初是一个缩写,Beginner's All-Purpose Symbolic Instruction Code 的缩写,是 1963 年的俩大学教授考虑到大多数非计算机专业学生也有使用计算机的需求,而当时没有太多现成的程序,计算机用户往往需要自己编程让计算机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简单的、更抽象的高级语言,让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也能简单给计算机编程。

Arduino 很类似,一直以来微控制器往往不提供现成的板块,使用者需要自己搭建电路并使用非常贴近硬件的语言编写程序,而除了电子类专业大学生,也有很多非电子专业甚至非理工专业的大学生有使用微控制器实现一些自己的想法的需求,但对他们尤其是非理工科大学生来说自己搭电路实在是非常困难,所以历史重演了 又是俩大学教授在听到学生的抱怨后开发出一种适合非专业人员使用的,具有成型的硬件和软件环境的微控制器。Arduino 的硬件是做好到 PCB 上,引出针脚的,你不需要自己搭电路;软件上俩人则创造了一种类似 C 语言语法的 Arduino 语言,比一般单片机开发环境和语言更抽象,不需要使用者了解太多底层的电路知识,比如如何访问寄存器,哪个寄存器又是啥意思,如何从外部总线读写一个芯片等等。

所以如果你并非有意在单片机上过于深入,Arduino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语言、编译器、IDE(集成开发环境)是几个东西。

C/C++,Java,Basic,Python...是语言,汇编当然也 ...

      谢谢washu老师,,语言、编译器、IDE(集成开发环境),除了计算机语言略知一二,编译器和IDE还不太熟悉,尤其是IDE(集成开发环境),编译器或者烧录器和连接线还有计算机语言有点混,taobao购物车添加开发板不知道开发板如何和电脑连接,不同开发板和编译器怎么配套买,确实很困惑,以为 VS用c或BASIC编程在转换为汇编语言和二进制注入单片机就行了, 看到编译器还带芯片有点茫然,不知道编译器或者烧录器是专门负责编译是在 Windows + VS 下生成其它运行环境的最终二进制文件,比如 for macOS,for iOS,for 安卓...,甚至 for C51不单单是单片机用编译器。
     这么系统,这么专业的讲解,受益匪浅,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开发者不是好的商人(当然也有例外),反过来说大多数商人并不是开发者,所以你看到各卖家提供的 ...

      谢谢washu 专业而又通俗易懂的讲解,关于如何学习单片机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论坛看《考拉聊单片机1...》“...建议首选51,....其次考虑PIC,....。最后推荐AVR,这个玩意对没基础的初学者来说略显复杂,.......编程可以ISP倒也简单。(论坛2010年的文章)”,
      您上大学学习的单片机,一直坚持到现在佩服,我上中学喜欢无线电,自己做耳机,买一个二极管并联耳机拉一根线到家晾衣服的铁丝就是天线,在拉一根线接地,简单的收音机听到广播(中央台还是本地电台记不得了),提高音质耳机放到洗脸盆中,还是中学情节一直喜欢音乐,也是叶公好龙真的组建起像样的HiFi系统也没怎么听。
      这两年开始做功放到电源,在各位老师作品的影响想玩单片机,O(∩_∩)O哈哈~有您们专业的老师指导,还有网络海量信息(信息太多鱼目混珠也是负担),让我少走弯路,感谢感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版主指教,正在看各卖家提供的资料都差不多,都没弄过比较空洞,按您说的实际安装学习跟着教程 ...

washu老师的回帖有比较专业,通俗的啰嗦几句,以下都以51为例。

语言:这个不用解释,就是C、汇编之类的编程语言。写出来的代码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代码可以在IDE中编写,也可以用任意的文本编辑工具编写,例如系统自带的记事本,本质就是一个一个敲字符。区别是普通的文本编辑程序没有关键词加亮、语法检查等功能,使用很不方便。

编译器:这是软件,作用是将您用各种高级语言写出的程序“转换”成单片机能读得懂的二进制代码的工具,“转换”过程叫编译。编译结果是后缀名为HEX或BIN的二进制文件。各种单片机都有对应的编译器, for C51的编译器只针对51芯片,专人专用。有些编译器兼容很多芯片,编译前要手工选择对应的芯片类型、型号。

IDE:通俗理解就是包含上述两者和一些其他工具的集合。

以上都是软件,烧录器、下载线是硬件,是用来把编译后的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程序存储区的硬件设备。
程序下载(或者叫烧录)的方式有离线和在线两种。

离线下载:早先Atmel公司的系列51单片机都是“离线下载”,需要用到烧录器(也叫编程器)。烧录器与计算机连接的方式有并口、串口和USB几种。早先都用并口编程器,与计算机的连线是并口线(并口打印机用的那种线),接口是计算机的并口。后来进化到用串口,现在流行是USB接口。
程序编译好以后,用支持所用烧录器的烧录程序载入HEX文件,芯片插在烧录器插座上,就可以用烧录程序把HEX文件的内容写到芯片的程序存储区了。这种烧录方式要求要把芯片插到烧录器插座上,比较麻烦。

在线下载:就前面回复里说的ISP(在线系统编程)。现在流行的单片机芯片的程序存储都是Flash存储器,无需额外的电路就可改写数据。这类芯片都有几个管脚用作程序下载,用下载线将相应管脚与计算机连接,就可以下载程序了。下载线的接口有串口和USB口,串口下载线的本质是电平转换,接口芯片一般是MAX232之类的。USB口下载线其实就是USB转串口,用的芯片大多是CH340之类的,本质还是串口。
ISP下载不要求把芯片从板子上拿下来单独编程,只需用下载线把板子与计算机连接即可,使用方便。

51芯片仿制厂家众多,国内用的比较多的是宏晶的STC单片机(吐槽一下宏晶芯片奇葩的Datasheet),型号众多价格不贵。您要是想学51不妨用它入门,买一块系统板,配一条USB口的下载线,硬件就齐了。或是买学习板,下载线都是配套的,烧录程序资料里也有。开发环境用不着装庞大的IDE,KEIL 就挺好,安装文件只有50M大小。

这几年STM32、STM8比较流行,用STM8入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站内短信提供给您一个连接,此套学习板的开发者是个嵌入系统工程师,板子上常用的东西基本配齐了,配套资料非常齐全。视频教程从环境搭建开始讲,软件的安装、破解、配置一步一步教,直至您成功下载、运行第一个程序。有寄存器和库两套编程教程,手把手教您使用各种资源,还有技术辅导群。个人感觉比那种不懂技术的商家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shu老师的回帖有比较专业,通俗的啰嗦几句,以下都以51为例。

语言:这个不用解释,就是C、汇编之 ...

       谢谢bg1trk版主老师通俗讲解,确实编译器烧录器和下载线是硬件还是软件比较糊度,清楚了,还是接触时间短,需要一段时间消化,搭建实验板通过各个小实验进一步理解和认知,
       STC是国产宏晶品牌,以为是国外品牌,支持国货。
      看了http://m.elecfans.com/article/599548.html,stm32与pic、avr单片机的对比分析,avr单片机还支持basic语言。单片机东西太多,感谢指教!

楼主:
回顾2016年重操旧业玩
1.HIFIDIY论坛/关于电洛铁焊接接线柱的求助/flyingsolo老师耐心细致讲解如何焊接大部件有文有图/2016.11
2 .HIFIDIY论坛›请教diyt套件功放问题/接地线的我见  / martymak老师短信邮件绘图指导,我认识了一点接地,关注功放接地问题,老师的第一封来信还在我邮箱保存/ 2016.11
3..关于diy电流表请教, 矿石收音机论坛/wanwenhao1老师让我认识了四线电阻测量...小电阻电压对比测量等请教讨论跨度两个年头。/ 2017.12
4.升级lm317稳压电源选用用什么稳压电路好 矿石收音机论坛/bg1trk版主老师,认识运放,制作lm358带切换板运放电路。细心通俗易懂的讲解受益匪浅。/2018.4.
5.再烧买什么表/请教HP3457A表的使用问题/washu老师对HP3457A、HP44491A卡、 HP  6626 电源、bz3标准电阻和编程各种问题的文图并茂专业讲解,让我同样受益匪浅,在二手仪表购买请教老师指点花费最多的,买到的仪表虽然几十年了宝刀不老各种参数还是那么靠谱。/2018.6
6.请教HP3457A表的使用问题/Edward老师让我知道仪器手册重要性,每每QQ请教都是有问必答。/2018.10
7.本帖/nengcai0313老师提供ADI公司的《良好接地指导原则》,让我知道了模拟/数字混合信号环境的接地技术,覆铜板搭棚,搞单点接地等受益匪浅,,
      单片机各位老师指教更是收获多多,吃水不忘挖井人,在此借这个平台在DIY道路一路走来,帮助我的各位老师表示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论坛看《考拉聊单片机1...》“...建议首选51,....其次考虑PIC,....。最后推荐AVR,这个玩意对没基础的初学者来说略显复杂,.......编程可以ISP倒也简单。(论坛2010年的文章)”,

我看了一下你说的这个“考拉聊单片机”,对其“ AVR 对没基础的初学者来说复杂、用 C 语言编程难度高”的说法感到莫名惊诧,总之不清楚他试图表述什么意思,而且现在你准备或其它坛友给你推荐的方案,难道不是用 C 语言吗?难道现在还准备让你学 8051 汇编?

AVR 如今不推荐的理由就一个,Atmel 作死,所以已经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你说的这个“考拉聊单片机”,对其“ AVR 对没基础的初学者来说复杂、用 C 语言编程难度高” ...

      washu 老师好,我最先看的是单片机入门不难------谈PIC系列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8929,写了一半,转而看“考拉聊单片机”也是一半, 崂山老师的PIC的工作原理如何点亮led灯写的不错,转回来又在这几天把51单片机的基础课件全部看完了,存储器以前部分看的比较细,以后的通信等等就粗略看到,proteus安装了,烧录软件stc-isp和驱动也都找到了,keil软件也安装好了,proteus软件按照搜的教程做一个简单单片机电路程序还没有在仿真软件烧录,正在摸索中,有喜欢弄明白在做的习惯,先仿真几个简单的基本电路,.....
      现在体会是能用老师们弄好的单片机应用电路和现成的固件就行了,自己做难度太大,先玩玩单片机基本例程仿真+实际搭建电路,...

楼主:
学习led灯点亮下面是汇编语言吧?
“LOOP: SETB P1.0     ;P1.0输出高电平led灯灭
    LCALL DELAY   ;调用子程序 DELAY
    CLR P10     ;P1.0输出低电平 led灯亮
    LCALL DELAY   ;调用子程序 DELAY
    LJMP LOOP    ;转移LOOP
;以下子程序
DELAY: MOV R7,#250  ;R7赋值250
D1: MOV R6,#250    ;R6赋值250
D2: DJNZ R6,D2    ;一条件转移指令,先将工作寄存器R6中的数减“1”,判断结果是否为“0”,不为“0”程序就跳转到行标为D2的地方执行,否则,为“0”就不转移,继续执行下一条指令。
  DJNZ R7,D1     ;一条件转移指令,先将工作寄存器R6中的数减“1”,判断结果是否为“0”,不为“0”程序就跳转到行标为D1的地方执行,否则,为“0”就不转移,继续执行下一条指令。
  RET         ;程序就返回到LCALL指令的下面的一条指令继续执行
  END         ;结束伪指令”
c语言比较丰富找了一个和上面相近的如下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1^0;                 //将单片机的P1.0端口定义为led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不知道汇编语言是不是也是多种多样,有没有和上面相近的C语言程序,#include "reg52.h"  这个语句网上搜了还是不太理解,有的还是#include,没有 "reg52.h" ,不太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汇编语言是不是也是多种多样,有没有和上面相近的C语言程序

汇编和高级语言的实现逻辑不一样的。

给你看看高级语言转汇编和直接用汇编的差异

高级语言:
$Device= m8                        ' used device
$Stack = 32                                ' stack depth
$Clock = 8                        ' adjust for used crystal

Declare Sub Delay(Delaytime As Integer)

DDRC.0 = 1

Do
        PORTC.0 = Not PORTC.0
        Delay(10000)
Loop

Sub Delay(Delaytime As Integer)
Do
        Delaytime = Delaytime - 1
Loop While Delaytime > 0
End Sub

转汇编,你会发现实现同样功能,高级语言写成的代码转汇编比直接用会编写的啰嗦很多

.include        "C:\FastAVR\inc\m8def.inc"
;
                .DSEG

                .CSEG
.ORG        0x0000

_Reset:
                ldi                yl,byte1(RAMEND)
                out                SPL,yl
                ldi                yh,byte2(RAMEND)
                out                SPL+1,yh
                sbiw        yl,32

;******        USERS BASIC CODE **********************

;-Line--0011----DDRC.0 = 1--
                sbi                DDRC,0

;-Line--0013----Do                                                --
L0000:

;-Line--0014----PORTC.0 = Not PORTC.0--
                in                zl,PORTC
                bst                zl,0                        ;store zl,bit 0 to T flag
                bld                zl,0x00
                ldi                zh,0x01
                eor                zl,zh
                bst                zl,0x00
                brtc        L0002
                sbi                PORTC,0
                rjmp        L0003
L0002:
                cbi                PORTC,0
L0003:

;-Line--0015----Delay(10000)--
                ldi                zl,byte1(10000)
                ldi                zh,byte2(10000)
                st                -Y,zh
                st                -Y,zl
                call        delay
                adiw        yl,2

;-Line--0016----Loop--
                rjmp        L0000
L0001:

;-Line--0019----Sub Delay(Delaytime As Integer)--
delay:

;-Line--0020----Do--
L0005:

;-Line--0021----Delaytime = Delaytime - 1--
                ldd                r24,y+0
                ldd                r25,y+1
                ldi                zl,byte1(1)
                ldi                zh,byte2(1)
                sub                r24,zl
                sbc                r25,zh
                mov                zl,r24
                mov                zh,r25
                std                y+0,zl
                std                y+1,zh

;-Line--0022----Loop While Delaytime > 0--
                ldd                r24,y+0
                ldd                r25,y+1
                ldi                zl,byte1(0)
                ldi                zh,byte2(0)
                adiw        zl,1
                cp                r24,zl
                cpc                r25,zh
                brge        PC+0x02
                rjmp        L0006
                rjmp        L0005
L0006:

;-Line--0023----End Sub--
L0004:
                ret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clude "reg52.h"  这个语句网上搜了还是不太理解,有的还是#include,没有 "reg52.h" ,不太明白。

#include 是包含某个文件的意思,reg52.h 就是被包含的文件。

为什么要包含这个文件呢?因为编译器和单片机都不认识你说的 P1^0 啥意思(sbit led=P1^0),这个文件记录了这玩意,简单说就是寄存器的名字和寄存器在单片机硬件中地址的对应关系,因为即使是用汇编语言,同样也不会直接写寄存器的地址,而是写寄存器的代号(你那段汇编也是用 Pn 代表),编译器需要一个文件告诉它哪个名字的寄存器实际上在单片机的硬件中是哪个地址才能编译。

你的 51 编译器应该有这个文件,而且格式和 AVR 的也类似 比如这个用 GCC 写的 AVR 闪烁 LED,LED 接到 Port C 的第一个脚,那么 PORTC 是啥呢?m8def 告诉编译器,它是位于寄存器地址 15(十六进制)的一个 byte,当我要点亮 LED 的时候,往 PORTC 写 1,那么编译器就编译为往寄存器地址 00010101 写 00000001 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汇编和高级语言的实现逻辑不一样的。

给你看看高级语言转汇编和直接用汇编的差异

谢谢washu 老师指教,我刚刚接触汇编语言是在51单片机课件中还有帖子里led灯的讲解,还是通过led灯得以认识c语言,先入为主,感觉汇编语言逻辑性强简练,c语言是高级语言肯定有它的优势所在,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是包含某个文件的意思,reg52.h 就是被包含的文件。

为什么要包含这个文件呢?因为编译器 ...

      谢谢washu 老师,知道了,#include reg52.h 。 reg52.h头文件里面定义了单片机专用寄存器SFR的名称和物理地址,这样,在程序中就可以使用专用寄存器了。编译时就能找这些寄存器变成对应的物理地址。 我在51 编译器中找到了reg52.h,我原来以为 reg52.h是随便写一个名字就行,就像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那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washu 老师指教,我刚刚接触汇编语言是在51单片机课件中还有帖子里led灯的讲解,还是通过led灯得以认 ...

汇编并非逻辑性更强,而是汇编更贴近硬件,而这种贴近很喜欢被早期的单片机程序员津津乐道,其实是因为单片机太简单,寄存器就那么几个,指令就那么几条,记着也没太大难度。可是桌面开发除了底层比如系统内核,绝大多数程序员是不用汇编的,甚至高级一点的单片机程序员也不用汇编,比如 STM32 程序员也不用汇编,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寄存器更多,指令也更多

高级语言除了更抽象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编程的思想的区别,汇编语言的进行和流程控制以各种转跳为主;早期高级语言比如 C 语言以过程控制为主,而现代高级语言比如 C++,Visual Basic,Java... 以对象控制为主 --- 也就是说,你看那些 51 例程其实真的很古老了

同样是闪烁这个 LED,可以用微软的 C# 例程来看看现代编程的做法。C# 的语法几近于 C,你可以对比你那个 C 的例程看其区别

在面向对象的编程中,单片机的管脚被抽象为对象 IO(GPIO),我们对管脚的操作就是对这个对象的操作,比如配置它为输出:
pin.SetDriveMode(GpioPinDriveMode.Output);  <--- 实际上就是对端口方向(和功能)寄存器的写入

让 LED 点亮(或熄灭):
pin.Write(GpioPinValue.High);  <--- 实际上就是对端口值寄存器的写入

    public sealed partial class MainPage : Page
    {
        private const int LED_PIN = 5;
        private GpioPin pin;
        private GpioPinValue pinValue;
        private DispatcherTimer timer;

        public MainPage()
        {
            InitializeComponent();

            timer = new DispatcherTimer();
            timer.Interval = TimeSpan.FromMilliseconds(500);
            timer.Tick += Timer_Tick;
            InitGPIO();
            if (pin != null)
            {
                timer.Start();
            }
        }
        private void InitGPIO()
        {
            var gpio = GpioController.GetDefault();

            // Show an error if there is no GPIO controller
            if (gpio == null)
            {
                pin = null;
                GpioStatus.Text = "There is no GPIO controller on this device.";
                return;
            }

            pin = gpio.OpenPin(LED_PIN);
            pinValue = GpioPinValue.High;
            pin.Write(pinValue);
            pin.SetDriveMode(GpioPinDriveMode.Output);

        private void Timer_Tick(object sender, object e)
        {
            if (pinValue == GpioPinValue.High)
            {
                pinValue = GpioPinValue.Low;
                pin.Write(pinValue);
            }
            else
            {
                pinValue = GpioPinValue.High;
                pin.Write(pinValue);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是包含某个文件的意思,reg52.h 就是被包含的文件。

为什么要包含这个文件呢?因为编译器 ...

washu老师好网上搜的一个简单的加法程序。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int sum=0;
        int a,b;
        printf("请输入a的值:");
        scanf("%d",&a);
        printf("请输入b的值:");
        scanf("%d",&b);
        sum=a+b;

        printf("a+b的值为:%d\n",sum);
}
(运行  输入a =2   输入b  =3   结果显示:5)
注:一个C语言程序必须有main函数,其余的函数可以根据以上函数的定义类型来定义,之后再main函数中进行调用使用即可。
请教1.stdio.h:标准I/O函数的原型,还是想让了解这个文件头文件在这里的作用。(c语言不习惯呀)
      2.void main() 在35楼和这个例子比还是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汇编并非逻辑性更强,而是汇编更贴近硬件,而这种贴近很喜欢被早期的单片机程序员津津乐道,其实是因为单 ...

       谢谢washu 老师,微软的 C# 例程弄清楚还是差距大,不请教您具体编程细节的问题了,请教现在学习单片机,用什么语言学习更合适,用什么软件学习。怎么样学习。您玩单片机很长时间了经验十分丰富,我都是刚刚接触。除了w系统计算机用的时间长还有公路工程设计软件,绘图cad软件用的比较早,也都是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
1.stdio.h:标准I/O函数的原型,还是想让了解这个文件头文件在这里的作用。(c语言不习惯呀)
      2.void main() 在35楼和这个例子比还是不清晰。

你需要有一个标准的 C 编译器,就能找到 stdio.h,就好像你有 Keil 才有 reg51.h 一样

.h 文件也叫头文件,它通常包含程序中会使用到的一些函数(以及涉及到的变量、宏定义等),你在程序头部 inc 它们之后就不用再重复写这一大堆函数的声明了。stdio 顾名思义就是标准输入输出的意思,诸如从控制台读取输入的文字的 scanf、向控制台输出格式化过的文字的 printf 就包括在这个 stdio.h 里,你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这些函数而又不想自己实现它们,那么只需要在程序头部 inc 这个 stdio.h 就能用编译环境预先提供给你的这些库达到目的。

类似的,你之前的 51 闪烁 LED 荔枝里有一个 delay() 函数,而你看我给你的 AVR GCC 没有自己写这个函数,而是 inc 了一个 delay.h,这就是因为你用的 Keil 或别的编译器没有提供这个库,而 GCC 提供了这个库,所以 GCC 里可以直接 inc 一个 delay.h 就能使用 delayms 和 delayus 函数实现延迟。

而在比如 PC 平台的标准 C 上也是一样,标准 C 会包含 stdio.h 这样的文件给你,让你可以直接调用它在控制台输出文本、从控制台读取键盘输入等功能而不必自己实现 --- 因为 PC 平台是标准的,所以不管你用哪家 CPU,哪家显卡,哪家显示器,都能实现这个。单片机市场的标准化远逊于 PC,所以基本不会提供 stdio.h 给使用者,使用者如果试图在屏幕上输出一行文字,就得自己根据整个屏幕的操作指令,将 ASCII 文字转化为和屏幕上的点对应的二进制数据,然后用屏幕的操作指令写入屏内的显存...才行。

如果你对 stdio.h 有哪些内容有兴趣可以自己打开它看看,它肯定在你的 C 编译器的某个地方,否则你用不了它 我的 VS 没有安装 C++,所以我的电脑没有这个文件了。另外,stdio.h 只是诸如 printf() 的声明,具体比如 printf() 的内容又在另外的位置,比如在 printf.c 文件中,所以你想要搞清楚它们是如何实现的,需要阅读很多程序才行(而且我记得 printf() 里面还调用了很多其它函数)。

荔枝,用某种 Basic 语言在 AVR 单片机和 KS0108 控制器的 12864 点阵屏幕上实现输出一行 ASCII 文字(类似 printf 部分功能)的代码,by me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现在学习单片机,用什么语言学习更合适,用什么软件学习。怎么样学习

因为那个考拉的帖子我昨天还在某裙说了这事,同样用死太惨 51 的大拿表示又不是 30 年前了还汇编

所以汇编语言首先排除。

然后是高级语言中选择哪个的问题,一般都选择 C,但前面我也提到,如今也有很多其它语言可以在单片机上使用,然而它们多少有硬件局限性,简单说就是太高级的语言可能只能在比较强的单片机上提供,比如 VB(面向对象的 Basic)和 C#,你要用这两种非常高级的语言,只能找树莓派了,STM32 都不行 所以选择 C 语言的好处是至少目前流行的所有单片机,都有 C,哪怕是 51 这种古老的单片机。

但你清楚我就不用 C 因为 C 语言对业余爱好者并不十分友好,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有丰富的选择,为什么一定要 C 呢,就为了“通用”?然而一个问题就是你学习单片机是为什么,为了工作么?如果不是,那么语言的通用性实际上非常不重要,否则诸如 Arduino、树莓派就不会那么流行。所以除了 C,选择 Arduino 也是不错的,它在业余爱好者中也非常流行,兼容的硬件从同样也比较老旧的 AVR,到时下非常流行的 ARM(STM32)都有,而且相比你那个连 Delay() 都要自己写的 Keil 51,Arduino 连很多常用器件比如 ADC 啦,DAC 啦,移位寄存器啦这个那个以及单片机内部资源比如 PWM 啦,IIC 总线啦都做好了库,你只需要直接用,就好像我那个 AVR 的 GCC 闪烁 LED 荔枝中,只要 inc 了 delay.h 就可以直接用 delayms 实现延迟而不必自己写一段 delay() 函数一样。

不过说实话我看人家的 C 提供的库也挺多的,所以其实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老是看到你们的例程中连 delay() 都得自己写...是真的编译环境没提供,还是例程都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然后天下文章一大抄?你看我写的 AVR 闪烁 LED 例程也是 C,就不自己写 delay(),说实话这一点我挺诧异的。

最后用什么软件怎么学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多回答了,而且你似乎决定用 51 的样子,说实话我没法回答,我自己都不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那个考拉的帖子我昨天还在某裙说了这事,同样用死太惨 51 的大拿表示又不是 30 年前了还汇编   ...

关于使用单片机语言,谢谢washu老师的讲解,选择C(C#还不是C,C++也不是行吧)和 Arduino ,给出了选择理由和各自的优缺点,顺手拈来,有理有据。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汇编语言”给枪毙了 ,主要还是接触单片机少,先入为主,感觉汇编语言不错 ,刚刚c语言编程keil和proteus联调做了一个小程序LED灯,烧录流水灯还有常亮都可以。 ,有时间再看看Arduino 语言,您提到:常用器件比如 ADC 啦,DAC 啦,移位寄存器啦这个那个以及单片机内部资源比如 PWM 啦,IIC 总线啦都做好了库,只需要直接用,挺诱惑的 ,对于单片机的选择也是刚刚仿真,开发板还没有买,51单片机资料下载了不少,如何玩单片机我自己也不知道,不知道将来能干什么,谢谢指教,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使用单片机语言,谢谢washu老师的讲解,选择C(C#还不是C,C++也不是行吧)和 Arduino ,给出了选择 ...

我是出于有需求才学单片机的,简单说就是希望用程序去控制电路这样的需求,比如数控电源就是典型的用程序控制电路 有需求自然就学得好。

汇编和高级语言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硬件思路(具体)后者是数学思路(抽象),谁更合适看各人了,不过 Arduino 的语言其实也是一种经过包装的简化的 C 语言,学好 C 语言 Arduino 上手更快   汇编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出于有需求才学单片机的,简单说就是希望用程序去控制电路这样的需求,比如数控电源就是典型的用程序 ...

谢谢washu 老师, Arduino和 C 语言有渊源, 也是一种经过包装的简化的 C 语言,知道了,我网搜搜c#比C++还要新的语言,单片机和c语言确实比较陌生还好一直接触电脑,有仿真软件,有编译软件等等,不明白的网上搜,LED灯例程确实刚刚看到简单几行头一行文件头文件就难倒了,昨天我看Keil里面好像有stdio.h这个文件头文件,打开(adf仿真文件打开的),汇编语言还是c语言没注意,回头先看看reg52.h的内容是什么。
请教用 Arduino或 C 语言可否用面向对象的编程思路编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washu 老师, Arduino和 C 语言有渊源, 也是一种经过包装的简化的 C 语言,知道了,我网搜搜c#比C ...

那并不是你搜索到的简单加法例程里的 stdio.h,因为你肯定找不到 51 单片机用 scanf 读取你的输入,然后用 printf 给你输出的地方

单片机也会有做文字处理的需求,所以一些编译器会有用于格式化字符串的函数,它只是格式化字符串而已,至于格式化后的字符串如何输出那就是你要头疼的问题了,当然有的编译器会提供更丰富的库,比如我用的 AVR 编译器还有 1602 字符 LCM 的库,格式化后的字符串直接就能 print 到 LCM 上 如果你的编译器也有类似的库那么你也可以这样向 LCM printf 一串字符。

C 语言是面向过程的语言,它和面向对象概念融合后变为 C++ 语言,所以 C 语言你要面向对象就会变成 C++。Arduino 是用 C 和 C++ 为基础开发的,所以它有一定但不非常彻底的面向对象概念,比如下面一个网络上的 Arduino 使用外部库的荔枝,就是把库 SR04 作为对象,创建了它的两个实例 ultrasonic1 和 ultrasonic2,并使用了它们继承自 SR04 的 GetDistance 方法。串口(Serial)显然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并不是你搜索到的简单加法例程里的 stdio.h,因为你肯定找不到 51 单片机用 scanf 读取你的输入,然后 ...

       谢谢washuls,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我是看到好像有stdio.h这个文件,软件在办公室计算机中,没在办公室没法核实,stdio.h文件头标准输入输出是针对pc的输入输出设备,单片机没有
      我知道了,C 语言是面向过程的语言,它和面向对象概念融合后变为 C++ 语言,面向对象编程不但有这个理念还要有相适应的语言配合。 Arduino 除了51单片机不能用,往上的单片机都可以用,而且可以面向对象编程,我在请教一个反方向的问题,可以面向对象编程语言也可以面向过程编程吧
      我看流水灯Keil 51中有Delay(5000) 这样用的,这样算不算更简单点了

补充内容 (2018-12-24 16:56):
有stdio.h这个文件,是c语言
/*--------------------------------------------------------------------------
STDIO.H

Prototypes for standard I/O functions.
Copyright (c) 1988-2002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STDIO_H__
#define __STDIO_H__

#ifndef EOF
#define EOF -1
#endif

#ifndef NULL
#define NULL ((void *) 0)
#endif

#ifndef _SIZE_T
#define _SIZE_T
typedef unsigned int size_t;
#endif

#pragma SAVE
#pragma REGPARMS
extern char _getkey (void);
extern char getchar (void);
extern char ungetchar (char);
extern char putchar (char);
extern int printf   (const char *, ...);
extern int sprintf  (char *, const char *, ...);
extern int vprintf  (const char *, char *);
extern int vsprintf (char *, const char *, char *);
extern char *gets (char *, int n);
extern int scanf (const char *, ...);
extern int sscanf (char *, const char *, ...);
extern int puts (const char *);

#pragma RESTORE

#endif

补充内容 (2018-12-24 16:58):
O(∩_∩)O哈哈~Delay(5000) 只是延时一部分,确实很多语句组成。

补充内容 (2018-12-24 17:02):
小白,刚刚接触,不是很熟悉。

楼主:
抱歉35楼提供的汇编语言和c语言的led灯,用keil转换有问题,汇编语言结构不完善,c语言有一处错误,本人小白keil不熟,重新在网上搜了一个LED闪烁的简单试验,分别用汇编语言和c语言的led灯程序,芯片AT89C52,p1脚输出。
汇编语言:
/**************************************************************************************
*  LED闪烁的简单试验  *
*
*     连接方法: JP11(P1)和J12用8PIN排线连接起来 *
*
***************************************************************************************/
          ORG 0000H            ;程序从此地址开始运行
        LJMP MAIN            ;跳转到 MAIN 程序处
        ORG 030H            ;MAIN 从030H处开始
MAIN:
          MOV P1 ,#00H    ;  P1    为低电平 LED 灯亮
        A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MOV P1 ,#0FFH
        ACALL DELAY
        AJMP MAIN        ;跳转到主程序处
DELAY:        MOV R5,#04H           ;将立即数传给寄存器R5
F3:        MOV R6,#0FFH
F2:        MOV R7,#0FFH
F1:        DJNZ R7,F1               ;若为0程序向下执行,若不为0程序跳转到
        DJNZ R6,F2
        DJNZ R5,F3
        RET
        END
c语言:
/**************************************************************************************
* LED闪烁的简单试验*
*
*     连接方法: JP11(P1)和J12用8PIN排线连接起来*
*                                                                                                    ****************************************************************************************/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51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声明延时函数
main()
{
   while(1){
  P1  = 0x00; //置P0口为低电平
    delay(600); //调用延时程序
  P1  = 0xff; //置P0口为高电平
   delay(600); // 调用延时程序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for(i; i > 0; i--)   //循环 600*255 次
        for(j = 255; j > 0; j--);
}

楼主:
O(∩_∩)O哈哈~用KEIL c51 μvision 和PROTEUS isis 做的用楼上编程的单片机的仿真电路,刚刚摸到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