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凤凰7灯收音机无声情况

楼主(2018-12-11):
网上收来一台凤凰602六灯收音机,通电试机发现6个管子都亮,但无声音(寂静无声)。经检查先后更换了音量电位器(可调端损坏),输出变压器(初级开路),已测试过整流电路6z4有250v电压输出,参照电路图各点电压基本正常,调台时猫眼轻微动,基本上是不动。除了6管没有换着试过,我已无计可施了,特意上来请教论坛各位高人指教一下,看哪里还要检查更换的。

网友A:
还是先从低放查起,把电位器旋到百份之七十左右,用起子觸碰电位器的二个焊片上,听喇叭有否沉重的咯咯声,有說明後面推动及功放正常,否則要先从后级查起。

网友B:
输出变压器初级开路时间长了,6P1会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变压器初级开路时间长了,6P1会坏掉。

你好,请问怎样知道6P1坏掉呢,所有管子都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从低放查起,把电位器旋到百份之七十左右,用起子觸碰电位器的二个焊片上,听喇叭有否沉重的咯咯声, ...

已经试过触碰电位器远地端,喇叭还是没任何声音,我怀疑是6P1或者是6N2坏了,但觉得电子管应该不容易坏。

网友A:
先栓查6P1屏极幛槁极有否250伏左右电压,陰极12伏左右电压,如正常,那就是6N2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栓查6P1屏极幛槁极有否250伏左右电压,陰极12伏左右电压,如正常,那就是6N2级问题了,

你好,6P1,阳极有300伏,阴极无电压,触碰阳极时喇叭有沙沙声,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6P1,阳极有300伏,阴极无电压,触碰阳极时喇叭有沙沙声,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如果屏极帘栅极都有200多伏的电压,而阴极无电压,那6P1坏了。不是灯丝亮就是好管当然也应该查一下第一栅电阻是否完好。

网友A:
关了收音机,栓查陰极电阻约250欧姆,如果有,那是管子坏了,如没有查那只陰极电阻及电解电容有否短路。

网友C:
        管子坏没坏如果手中有新管子,换一下不就知道了,这最简单了。

网友D:
老电子管机,电子管坏、老化情况是常有的。
手头两台电子管机,经电子管测试仪(GS5A)检查原机管,一台换了6A2、6K4、6P1和6E2(亮度低),另一台换了6A2和6K4。现两台收音灵敏度、音质都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坏没坏如果手中有新管子,换一下不就知道了,这最简单了。

之前没有替换管,今天在网上淘了等管回来换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电子管机,电子管坏、老化情况是常有的。
手头两台电子管机,经电子管测试仪(GS5A)检查原机管,一台换 ...

谢谢指点,希望换管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了收音机,栓查陰极电阻约250欧姆,如果有,那是管子坏了,如没有查那只陰极电阻及电解电容有否短路。

谢谢指点,测过阴极电阻300欧正常,现在买管子回来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屏极帘栅极都有200多伏的电压,而阴极无电压,那6P1坏了。不是灯丝亮就是好管当然也应该查一下第一 ...

谢谢,换管试了如果不行再请教

网友:
是的,从6P1起,将管子一个个换了试试看。或者干脆全换掉。如果还不行,就通过触碰各管栅极,查找出现问题的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了收音机,栓查陰极电阻约250欧姆,如果有,那是管子坏了,如没有查那只陰极电阻及电解电容有否短路。

多谢指点,更换新的6P1后能正常发声了,收台也正常“中波噪声较大,电台较少;短波安静,电台有3个左右位置在比较密集区域”。

楼主:
谢谢各位给出意见的朋友,也感谢矿坛给的平台交流!

网友:
祝賀你收音机出声了,再把中頻好好調一下,还是有点可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