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N9P+6P9P推300B出声了,有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8-12-11):
   按 jupeter 老师推荐的线路图,花了近2个月的时间终于装完了,昨晚调整完灯丝电压后,开声了。但在对比 jupeter 老师图纸上测量各级工作点时,发现几个问题,逐点向各位请教。先交作业,上图:
   1,外购的机箱面板开孔完毕
   2,电源部分元件摆放
  3,放大部分元件摆放
  4,装好的电源部分
  5,装好的方大部分
  6,放入机箱的电源和放大元件板
  7,调整灯丝电压
  (外接市电电压太高,加上外购的电源变压器不能调整,只有用500VA的自偶调压器来调整到合适的电压了。)
  经调整:输入电压为 212V时,300B 灯丝电压为 5.25V,6N9P 和 6P9P灯丝电压为 6.28V。(插入管子之后)
  8,插入所有管子后,调整 300B 灯丝平衡电位器,测量底噪
   左声道为 7.78 ma见图,右声道为 3.06 ma。右声道底噪是 正常的50HZ “嗡嗡”声,而左声道在 正常的50HZ “嗡嗡” 声外,夹杂着 “噗,噗,噗”
   的汽船声,就像电子管收音机产生 “自激” 的汽船声一样。
  9,测量各个工作点电压
     B+输出:406V,
     300B  左,右声道基本一致, 屏极对地电压: 390V ,阴极电压: 63V,工作电流: 63ma。
     6P9P 左声道: 屏极对地电压:189V,阴极电压:6.25V,工作电流:10.5ma。
              右声道: 屏极对地电压:168V,阴极电压:6.75V,工作电流:11.2ma。
      经调换电子管,发觉2只管子不对称,在某宝上又拍了2只,等到了后选参数相近的替换。
    6N9P 左右声道稍有差异,
             左声道: 屏极对地电压:175V,阴极电压:1.8V,工作电流:1.5ma。
             右声道: 屏极对地电压:176V,阴极电压:1.8V,工作电流:1.5ma。
    见图:
    接入音源试听半个小时左右,再测量各级电压,基本没变化,有几只铝壳电阻温度稍高,测了一下最高的二只44度,应该问题不大。

    求指教:
      300B屏极电压没办法再提高了,顾及到300B的灯丝电压,不能再调高输入电压了,(去掉30R的限流电阻也只能提高5V)。
    其他二级电压与 jupeter 老师给的图上电压还有些差异,等购的电子管到了后,再慢慢调整。
   。。。。推动级 左声道 “噗,噗,噗” 的汽船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知道是哪个元件有问题。请各位老师指教,学生在这里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8-12-11 20:08):
底噪电压单位是 7.78mv 和 3.06mv ,上面标成 “ma” ,标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这个图大概原来是6P6P,我推荐用6P9P吧,也就是这个建议。
原图的电压标注估计是针对6P6P,改成6P9P肯定会有变化。回头抽时间按照6P9P曲线再核对一下。不过偏离一些问题不大。
有示波器的话观察一下输出端,判断是高频自激还是低频自激。一般汽船声是因为退偶不良引起的低频自激,但是高频自激时引起电流过大也会产生汽船声。没有示波器就这样搞一下:
低频自激可以检查退偶电容的质量,确保容量。高频自激则要检查走线,针对6P9P,加大帘栅极串的电阻,或者栅极增加1-2K的串联电阻,这个电阻尽量靠近栅极。
另外300B的栅极落地电阻貌似偏大,用到100K也可以这里。

网友B:
300B这类直热管,栅极电阻最好不要大于100K。

网友A:
版版说得对。低到47K-62K亦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大概原来是6P6P,我推荐用6P9P吧,也就是这个建议。
原图的电压标注估计是针对6P6P,改成6P9P肯定 ...

jupeter 老师,我没有示波器,但我把6N9P管拔掉,汽船声消失了,我先检查一下退偶电容。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B这类直热管,栅极电阻最好不要大于100K。

谢谢海版主,我把300B栅极电阻阻值改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版说得对。低到47K-62K亦无妨。

好的,我把阻值改到50K左右,谢谢jupeter老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海版主,我把300B栅极电阻阻值改下来试试。

关键得看那个 “噗,噗”是哪一级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得看那个 “噗,噗”是哪一级产生的。

海版主,我把 前级 6N9P管子拔掉后,“噗,噗”声没有了,应该是第一级产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版主,我把 前级 6N9P管子拔掉后,“噗,噗”声没有了,应该是第一级产生的。

换个 6N9P试试。

网友C:
把整流管换成5AR4,电压会提升不少

网友:
交流点灯噪声受不鸟

楼主:
好的,谢谢海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整流管换成5AR4,电压会提升不少

谢谢 csning 兄的指教。

楼主:
谢谢火星兄,底噪还好,离开音箱40厘米后就基本听不到了。

网友D:
300B俺的梦想,,,目前6P1, 第二807,第三300B。。。。。。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B俺的梦想,,,目前6P1, 第二807,第三300B。。。。。。冲啊

我们一起加油!

楼主:
感谢海版主的指教,我换了一个 6N9P ,开机后 “噗,噗”声没有了,但开机十来分钟后,“噗,噗”声没有出现,但是有些不是 50HZ 的噪声出现,关机后隔一小段时间再开机,噪声又没有了,机器工作一会儿后,噪声又会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敬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了!

网友E:
灯丝绕组早管座之间串联小电阻来调整灯丝的供电电压吧,300B的供电电压太低了也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海版主的指教,我换了一个 6N9P ,开机后 “噗,噗”声没有了,但开机十来分钟后,“噗,噗”声没有 ...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生产的国产 高μ管,像6N9P,6G2P,6SQ7等,质量都不稳定。经常这样。
我是“深受其害”。所以您一说这情况,我就告诉您换管试试。

至今,很多人迷信老管,唉。我都呵呵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丝绕组早管座之间串联小电阻来调整灯丝的供电电压吧,300B的供电电压太低了也不好。

谢谢牛哥的建议,我的300B灯丝已经到了5.25V,屏极对地电压 388V,阴极电压 63V ,屏耗20.5W ,想再调高一点屏极电压(400V),但是没有办法再提高了,一调,300B的灯丝电压就会达到 5.5V以上,担心对管子寿命有影响,不敢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生产的国产 高μ管,像6N9P,6G2P,6SQ7等,质量都不稳定。经常这样。
我是“深受其 ...

海版,我昨天晚上把部分元件调整,线路重新处理了一下,现在开机异状消除了,底噪在8欧输出端量,7mv多一点,我用的音箱灵敏度是90db的天朗8吋同轴,晚上安静时离开音箱50cm听不到噪音,可以接受,声音都感觉还好。现在机器各工作点电压如下:
                    管型                     屏极电压(对地 )        阴极电压(对地 V)             工作电流
                   6N9P                         188 V                                  1.5 V                           1.25 ma       (二声道基本一致)
                   6P9P                         171 V                                  6.25 V                         10.4 ma             (左声道)
                                                    175 V                                  6.11 V                         10.2 ma             (右声道)
                   300B                         388 V                                  63 V                             63 ma              (二声道一致)

   不知道所有管子是不是都在正常工作状况下,我是一个小白,对工作曲线及负载线不懂,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大概原来是6P6P,我推荐用6P9P吧,也就是这个建议。
原图的电压标注估计是针对6P6P,改成6P9P肯定 ...

jupeter 老师,你好!我昨天晚上把部分元件调整,线路重新处理了一下,现在开机异状消除了,底噪在8欧输出端量,7mv多一点,我用的音箱灵敏度是90db的天朗8吋同轴,晚上安静时离开音箱50cm听不到噪音,可以接受,声音都感觉还好。现在机器各工作点电压如下:
                    管型                     屏极电压(对地 )        阴极电压(对地 V)             工作电流
                   6N9P                         188 V                                  1.5 V                           1.25 ma       (二声道基本一致)
                   6P9P                         171 V                                  6.25 V                         10.4 ma             (左声道)
                                                    175 V                                  6.11 V                         10.2 ma             (右声道)
                   300B                         388 V                                  63 V                             63 ma              (二声道一致)

   不知道所有管子是不是都在正常工作状况下,我是一个小白,对工作曲线及负载线不懂,还请前辈多多指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丝绕组早管座之间串联小电阻来调整灯丝的供电电压吧,300B的供电电压太低了也不好。

谢谢牛哥的建议,前面理解错了,刚才再看明白了,等会算一下要多大的阻值,再调整一下整机电压,应该声音效果更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生产的国产 高μ管,像6N9P,6G2P,6SQ7等,质量都不稳定。经常这样。
我是“深受其 ...

版版的话语我们要牢牢记心里。

网友F:
如需要,短信个地址给你一对6AG7看看

网友A:
按照你给的实测值,对着曲线又简略核算了一下,前面两个管子的状态基本上是合理的。唯有末级管子,实际屏耗才只有20W,,显然是功力没有发挥出来完,最大输出功率偏小。
这类管子虽然娇贵,但是买来就是用的,个人感觉起码要发挥到30W的屏耗才过瘾。现在既然高压电源电压已定,要增加屏耗只有减小阴极电阻,可以换成900欧,甚至800欧试试,使屏流达到70-80MA,这样输出功率会更大一些。具体改动以手边的器件来取舍吧。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给的实测值,对着曲线又简略核算了一下,前面两个管子的状态基本上是合理的。唯有末级管子,实际屏耗 ...

  老师踏实中肯,字字珠玉。
学习并膜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版,我昨天晚上把部分元件调整,线路重新处理了一下,现在开机异状消除了,底噪在8欧输出端量,7mv多一 ...

参数正常,就是底噪还略大。
50CM,说的不客气点,肯定还是不合格的。
看看能不能降低到3毫伏之内,10厘米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给的实测值,对着曲线又简略核算了一下,前面两个管子的状态基本上是合理的。唯有末级管子,实际屏耗 ...

谢谢 jupeter 老师,我将电路里高压整流后的30欧限流电阻去掉,300B屏极对地电压有406V,工作电流有66ma了,底噪量上去7mv,但原来的50HZ交流哼声转成了 “咝咝” 的好像热噪声一样了,这样正常吗?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正常,就是底噪还略大。
50CM,说的不客气点,肯定还是不合格的。
看看能不能降低到3毫伏之内,10 ...

谢谢海版主的指教,我再将整个布线梳理一遍,争取将底噪降到3mv。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需要,短信个地址给你一对6AG7看看

谢谢 wepool 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