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分立元件立体声解码

楼主(2018-12-11):
俞锡良《调频收音机的原理与制作》里有一幅分立元件立体声解码的图,想照此尝试一下,不知道有么有朋友玩过晶体管的分立元件解码,望传授一下经验,特别是谐振于19KHz的中周怎么解决?因为感觉普通的TTF2系列中周骨架肯定绕不下,所以板上预留了稍微大一些的空。电子管解码高手oldwood_hmgh曾告诉用于超声波的中周可以用,不过淘宝上貌似没有。还有,与右边四个二极管串联的10K电阻阻值应该怎么调(以及中放鉴频中与二极管串联的电阻)。谢谢!

网友:
超声波的中周,宝上有,搜“超声 中周”出来一大堆,

网友:
废磁带录音机上应该都有偏磁振荡的中周。比普通10*10中周高一些。我拆开过,磁芯也比普通10*10中周的要粗大。

网友:
某宝搜“美通 362 可调电感”,是天津某悦的,带磁芯的电感量在10几mH,每个不到1元,可能直接或重绕后用于FM立体声频率

网友:
这个中周不好弄的,我九十年代初异想天开用分立元件做fm立体声发射器时,没有做成功,就栽在这个19k中周上,记得当时计算出是初级绕950圈,配合333的磁片电容,大概就是19k

网友:
        这个分立元件调频解码38KHZ变19KHZ中周《无线电》上有介绍,是用小磁罐绕制的,具体需要查一下。

网友:
关键时候还是需要一台电桥的

网友A(2019-03-16):
现在管子不值钱可以尝试搞分立锁相环式就可以免绕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管子不值钱可以尝试搞分立锁相环式就可以免绕线圈了

你好,分立锁相环式有具体电路吗?书上提到锁相环好像都是ⅠC的了。。。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进口机,立体声不正常,38K变压器断了一根线,拆解后,用原来的线重绕后,调整磁帽解决了,乱绕的,只要线径和磁芯AL值够了就行了,确切的讲,19K倍频后,后面的是38K变压器,前面那两个19K变压器也可以用乱绕的方式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