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B双联电位器的作用?在哪还能找到备件?

楼主(2018-12-11):
我的139B电位器基本报废了,准备更换,发现是双联,市面根本没备件销售,不知咋办。

同时我也很好奇,为啥要用双联呢,电路图没看明白,来请教大家。

网友A:
印象中是同时控制音量和中放增益。

楼主:
没有专门工具连拆都拆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是同时控制音量和中放增益。

好像是连到了AGC部分

网友B:
即使你找到与这个电位器一致的替代品,也很麻烦;主要是轴的机械尺寸和形状;否则原来的旋钮就装不上了!

不知道楼主的这个电位器是怎么坏的,如果是接触不好,拧动时咔咔象;可以反复多次旋转状况就会好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专门工具连拆都拆不下来

用这个拆电位器,自己用管子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你找到与这个电位器一致的替代品,也很麻烦;主要是轴的机械尺寸和形状;否则原来的旋钮就装不上了!
...

比咔咔严重,有时候能接触上,有时候脱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拆电位器,自己用管子做一个。

能工巧匠啊

网友:
不是双连电位器,是单连电位器。

网友D:
139B是139A电路的改进版,原139A的音量控制就是单靠一只改变中放增益的电位器来调整的,控制效果十分别扭,于是在139B中做了改进,检波输出后增加一只音量电位器W401b,同时依旧保留中放增益电位器W401a。买不到原型号电位器,可用市面常见的汽车音响双联电位器代用,不足的是原机旋钮无法使用。还有一种方法,W401b使用单联电位器、W401a用可调电阻代替放在机内调至中放最佳状态不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39B是139A电路的改进版,原139A的音量控制就是单靠一只改变中放增益的电位器来调整的,控制效果十分别扭, ...

实际上也是一种穷对付,厂家不愿意更改已经做好的面板模具。只好把两个电位器做成同轴的。由于是非标零件,更换起来更加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9B是139A电路的改进版,原139A的音量控制就是单靠一只改变中放增益的电位器来调整的,控制效果十分别扭, ...

会不会控制中放的电位器联是线性的,而音量联是指数式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哪都找不到代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吾儿七岁,着鞋六寸。
终于发现古书上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前233)说的竟是楼主?

我去问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也是一种穷对付,厂家不愿意更改已经做好的面板模具。只好把两个电位器做成同轴的。由于是非标零件 ...

是的,非标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