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9请教一下有见过这种变压器的吗?

楼主(2018-12-11):
只有手写的gb-9几个字,次级是3组6.3V,两组255V电压,但是没有标电流,体积大小未知。

网友:
貎似是电子管GB-9毫伏表的电源变压器,功率不大用作前级放大的电源还将就。

网友A:
早期的产品用料很足的。

网友:
印象中GB-9毫伏表的高压电流是20mA DC.

网友B:
查了一下收集的资料,GB-9的电源牛参数如下:
DB-21-169型,输出255-0-255V 20mA,  0-6.3V 0.6A,  0-6.3V 0.7A,  0-6.3V 0.4A

网友:
        这个变压器做个小功率耳放不知行不行。

网友:
做前级耳放都很好。

网友:
GB-9B毫伏表电源变压器功率很小,适合做前级,做耳放也只能用6N2推6N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收集的资料,GB-9的电源牛参数如下:
DB-21-169型,输出255-0-255V 20mA,  0-6.3V 0.6A,  0-6.3V 0 ...

另外一个上面就是这个参数,价格都是70一个。还以为GB-9功率会大一点

楼主:
在里面原来充值了200元,也不给退,寻思着选点东西把钱花掉。价格70,有两个,标的型号不一样,感觉做工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产品用料很足的。

是的,光看着做工还是不错的,实际功率应该不止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