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交流声的问题

楼主(2018-12-12):
前面有个
6J1+6C19的机子,正常没交流声,换上苏联内个6*1n,有非常大的交流声,后面换5654也正常,没交流声。
这有台6n9p+el34b的机子,无交流声,买了两个苏联的6H9C换上也有很大交流声。听不成。

网上查了查查不到原因,这是和苏联管子特性有关吗还是别的原因?请问
下大家。

网友A:
有时候是灯丝对阴极漏电。看看电路结构。阴极电压是不是很高。

楼主:
这两个机子都是交流声音量关最小也有很大,不随音量大小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是灯丝对阴极漏电。看看电路结构。阴极电压是不是很高。

阴极电阻上电压都是60伏左右

网友:
电子管引起各种噪声很常见,包括:交流声、汽船声、啸叫声、沙沙声、克拉克拉声..........,。。阴极与灯丝不漏电也不能排除管子的问题。麦克风效应同样,有的管子就是很严重,同型号其他管就没有

网友:
管子的质量嫌疑最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阴极电阻上电压都是60伏左右

那就对了。改成灯丝双绞线。电源变压器灯丝绕组中心抽头不接地,从整流滤波后乙电上,用串联的两个电阻分压到大约对地直流电压60V左右即可。比如用240k电阻和62k两个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了。改成灯丝双绞线。电源变压器灯丝绕组中心抽头不接地,从整流滤波后乙电上,用串联的两个电阻分 ...

抱歉不是唉,说成后面管子6c19el34电压了……

网友:
多换同型号管子试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热情解释,看来估计是管子质量问题。

网友:
要灯丝单边接地,或灯丝两边分别接1W30欧到51欧的电阻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家瞅瞅,好像不是单边接地的……

网友:
一般是管子本身的原因

楼主:
看了灯丝是单边接地的,看来是管子你问题

楼主:
讨厌啊!我真的对交流声不能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