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晶体管收音机手册(俄语)

楼主(2018-12-12):
发一本高清俄罗斯晶体管收音机手册,俄语原版。认字儿得看字儿,不认字儿的看图

另外,文件是djvu格式,需要下载专门阅读软件,我已经附在最后。

绿色软件,不需要安装,解压后就可使用。

我试图转化为PDF格式,无奈电脑太慢需要十几个小时而放弃。小众的东西,谁下载麻烦谁了

以下是谷歌对本书提要和目录的粗暴翻译:

                                    晶体管收音机手册

描述:该手册包含了发布在 1959-1970 年84种国内晶体管收音机和无线电基本技术特征模型。提供绕组数据的图表、地图、模式。考虑到典型的故障接收机及其解决方案, 说明了如何自定义接收机。
目录:        前言 [3]
使用手册的说明 [4]
某些标题的缩写 [5]
1. 台式机接收器和亚麻籽 [6]
"明斯克" [6]
"naroch" [13]
?istvolga-66 "[19]
"rodina-60" 和 "rodina-60m1? [25]
"以太" (收音机) [37]
"以太" (收音机) [39]
"罗迪诺-65" [51]
"第67 (无线电) [55]
"罗迪诺-68" [63]
"riga-102 (收音机) [73]
"riga-101" (立体声收音机) [101]
2. 汽车接收器 [119]
at-64 [119]
al-66 [131]
"铀自动 [146]
a-370 和370米 [164]
a-324 [174]
3. 便携式接收器和亚麻籽 [179]
"大气" 和 "大气 2" [180]
大气-2 m "[187]
"攀登者", "攀登中心-2?, ?攀登-3" [195]
"宇航员" [202]
"riga-301 和 301 b-riga [210]
"吉亚拉" [218]
"spidola" 和 "vef spidola 10? [226]
班加 [241]
"运动 2? [252]
"falcon-4? [265]
"奏鸣曲" [273]
"纪念品" [287]
子午线 [297]
vegf-12 和 vef-201 "[308]
织女素家 [321]
"俄罗斯 301 [327]
"海洋" [337]
"riga-103 [357]
"riga-302 [369]
mriya (收音机) [381]
"假日" (收音机) [392]
"brigantina" (电台) [401]
4. 紧凑型便携式接收器 [412]
?gauj? [412]
涅瓦 [420]
"和平号" [423]
"燕子" [435]
tostarz-2 和 "sokol" [443]
"neva-2? [452]
"基辅-7 [460]
"行星" [468]
"swallo2? and ?土星? [474]
?塞尔加? [484]
阿尔玛兹 [493]
"轨道" [502]
"Falcon-2 [512]
"石英-401 [519]
"轨道-2" [528]
?selga-402 [534]
5. 微型收音机 [542]
"木星", "内瓦" 和 "信号" [542]
"木星-m [552]
"neiva-m?和" 信号 "[559]
"etude" [569]
"etude" (发布 1968 g.)[576]
? Etude-2 (1969年版 g.)[582]
"空间" 和 "空间 m [589]
? orlenok? [699]
? orlenk? (const. 1968 g.)[607]
"宇宙-602 [602]
鲁宾 [621]
"惊喜" [628]
era-2 m "和" 轻松 1? [634]
"微" [637]
6. 晶体管收音机和收音机的零部件 [639]
6.1. 晶体管 [639]
6.2. 半导体二极管 [643]
6.3. 电阻器 [644]
6.4. 电容器 [646]
6.5. 电感器 [649]
6.6. 不请使用压电 [653]
6.7. 变压器 lf [654]
6.8. 开关范围 [655]
6.9. 扬声器和电话 [656]
6.10. 电源 [657]
6.11. 充电器 [658]
7. 配置晶体管无线电及其主要参数的测量 [663]
7.1. 无线电的基本质量指数 [663]
7.2. 使用特殊仪表配置晶体管接收器 [665]
7.3. 在不需要特殊测量仪器的情况下设置接收器 [686]
8. 晶体管接收器和无线电的故障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692]
8.1. 接收机故障的顺序确定 [692]
8.2. 一般指导手册 [692]
8.3. 确定接收器故障的原因 [693]
8.4. 更换半导体器件的建议 [695]
9. 参考表 [717]
晶体管收音机主要技术数据 [718]
晶体管收音机的基本定性指标 [728]
绕组数据匹配变压器、放大器、lf 晶体管收音机 [735]
绕组变压器输出放大器, lf 晶体管收音机 [739]
绕组数据电力变压器 [743]
低频晶体管的主要电气参数 [744]
高频晶体管的主要电气参数 [746]
u-high-frequency 晶体管参数 [748]
半导体二极管的主要电气参数 [752]
齐纳二极管的主要电气参数 [753]
硅片的主要参数 [754]
半导体二极管的色标 [754]
标称电阻大, 缩写电阻 [755]
电容陶瓷电容器的温度系数 [755]
标称电容值缩写电容器 [755]
变电容电容 kpe 的主要技术数据块 kpe [756]
磁天线铁氧体磁芯主要技术资料 [758]
主要技术数据扬声器晶体管收音机和收音机 [759]
电电池和电池干燥的基本数据 [760]
基本数据小型密封电池和电池 [760]
可决定的表关系强调 [761]

楼主:
抱歉刚开始忘记声明了,劳您费劲了,如果实在想看请百度djvu阅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四个大烟筒其实是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红色文化符号,在莫斯科是个地标建筑。

非常感谢,我也重新附上了阅读器。

楼主(2022-02-06):
         来到矿坛马上就满18年了!18年来,我在这里获得了知识,增长了见识,结识了朋友,收获了快乐!感谢矿坛!祝福矿坛越来越好!
         为此,顶贴以示纪念。

网友B:
非常好的资料 你不顶一下都没有发现 转换成pdf格式方便需要的人在线云盘查看 苏联晶体管收音机
链接:htt删除ps://pan.bai删除du.com/s/18zj_DJKxHDfxn3tlFWKxmg
提取码:ju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的资料 你不顶一下都没有发现 转换成pdf格式方便需要的人在线云盘查看 苏联晶体管收音机
链接:htt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的资料 你不顶一下都没有发现 转换成pdf格式方便需要的人在线云盘查看 苏联晶体管收音机
链接:htt ...

封面        -1
书名页(1973)        1
版权页        2
前言        3
说明        4
目录        5
【正文】        6
        1、1. 台式机接收器和亚麻籽        6
                "明斯克"        6
                "naroch"        13
                ?istvolga-66 "        19
                "rodina-60" 和 "rodina-60m1?        25
                "以太" (收音机)       37        37
                "以太" (收音机)       39        39
                "罗迪诺-65"           51        51
                "第67 (无线电)        55        55
                "罗迪诺-68"           63        63
                "riga-102 (收音机)     73        73
                "riga-101" (立体声收音机)       101        101
        2. 汽车接收器         119        119
                at-64      119        119
                al-66      131        131
                "铀自动    146        146
                a-370 和370米     164        164
                a-324          174        174
        3. 便携式接收器和亚麻籽    179        179
                "大气" 和 "大气 2"         180        180
                大气-2 m "             187        187
                "攀登者", "攀登中心-2?, ?攀登-3"   195        195
                "宇航员"    202        202
                "riga-301 和 301 b-riga    210        210
                "吉亚拉"    218        218
                "spidola" 和 "vef spidola 10?    226        226
                班加    241        241
                "运动 2?    252        252
                "falcon-4?    265        265
                "奏鸣曲"    273        273
                "纪念品"    287        287
                子午线    297        297
                vegf-12 和 vef-201 "   308        308
                织女素家    321        321
                "俄罗斯 301    327        327
                "海洋"    337        337
                "riga-103    357        357
                "riga-302    369        369
                mriya (收音机)    381        381
                "假日" (收音机)    392        392
                "brigantina" (电台)    401        401
        4. 紧凑型便携式接收器    412        412
                ?gauj?    412        412
                涅瓦    420        420
                "和平号"    423        423
                "燕子"    435        435
                tostarz-2 和 "sokol"    443        443
                "neva-2?    452        452
                "基辅-7    460        460
                "行星"    468        468
                "swallo2? and ?土星?    474        474
                ?塞尔加?    484        484
                阿尔玛兹    493        493
                "轨道"    502        502
                "Falcon-2    512        512
                "石英-401    519        519
                "轨道-2"    528        528
                ?selga-402    534        534
        5. 微型收音机    542        542
                "木星", "内瓦" 和 "信号"    542        542
                "木星-m    552        552
                "neiva-m?和" 信号 "   559        559
                "etude"    569        569
                "etude" (发布 1968 g.)   576        576
                ? Etude-2 (1969年版 g.)   582        582
                "空间" 和 "空间 m    589        589
                ? orlenok?    599        599
                ? orlenk? (const. 1968 g.)   607        607
                "宇宙-602    614        614
                鲁宾    621        621
                "惊喜"    628        628
                era-2 m "和" 轻松 1?    634        634
                "微"    637        637
        6. 晶体管收音机和收音机的零部件    639        639
                6.1. 晶体管    639        639
                6.2. 半导体二极管    643        643
                6.3. 电阻器    644        644
                6.4. 电容器    646        646
                6.5. 电感器    649        649
                6.6. 不请使用压电    653        653
                6.7. 变压器 lf    654        654
                6.8. 开关范围    655        655
                6.9. 扬声器和电话    656        656
                6.10. 电源    657        657
                6.11. 充电器    658        658
        7. 配置晶体管无线电及其主要参数的测量    663        663
                7.1. 无线电的基本质量指数    663        663
                7.2. 使用特殊仪表配置晶体管接收器    665        665
                7.3. 在不需要特殊测量仪器的情况下设置接收器    686        686
        8. 晶体管接收器和无线电的故障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692        692
                8.1. 接收机故障的顺序确定    692        692
                8.2. 一般指导手册    692        692
                8.3. 确定接收器故障的原因    693        693
                8.4. 更换半导体器件的建议    695        695
        9. 参考表    717        717
                晶体管收音机主要技术数据    718        718
                晶体管收音机的基本定性指标    728        728
                绕组数据匹配变压器、放大器、lf 晶体管收音机    735        735
                绕组变压器输出放大器, lf 晶体管收音机    739        739
                绕组数据电力变压器    743        743
                低频晶体管的主要电气参数    744        744
                高频晶体管的主要电气参数    746        746
                u-high-frequency 晶体管参数    748        748
                半导体二极管的主要电气参数    752        752
                齐纳二极管的主要电气参数    753        753
                硅片的主要参数    754        754
                半导体二极管的色标    754        754
                标称电阻大, 缩写电阻    755        755
                电容陶瓷电容器的温度系数    755        755
                标称电容值缩写电容器    755        755
                变电容电容 kpe 的主要技术数据块 kpe    756        756
                磁天线铁氧体磁芯主要技术资料    758        758
                主要技术数据扬声器晶体管收音机和收音机    759        759
                电电池和电池干燥的基本数据    760        760
                基本数据小型密封电池和电池    760        760
                可决定的表关系强调    761        761
[索引]        764
封底        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