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电磁炉维修后出现E0

楼主(2018-12-12):
一台九阳电磁炉维修,更换IGBT,整流桥后,通电发现E0,检查好多零件未发现异常,不会修了,请老师们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如图所示,小弟真不知道怎么维修了!

补充内容 (2018-12-12 19:14):
今天试了一下,上面放了个盆,发现移开盆工作了一下,马上烧了保险IGBT

网友:
检查一下大电阻看看;应该是没有验到锅

网友:
九阳电磁炉故障代码:

E0内部电路故障;
E1无锅或锅具(材质、大小、形状、位置)不合适;
E2机器内部散热不畅或机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3电网电压过高;
E4电网电压过低;
E5陶瓷板温度传感器断裂;
E6锅具发生干烧、锅具温度过高;
E8机器内部潮湿或有脏物造成按键闭合。

网友:
测大电容两端电压看看是不是300v,低了就是电容坏了

网友:
测大电容两端电压看看是不是300v,低了就是电容坏了,否则有多少IGBT管也得烧坏了!

楼主:
怎么测试开机工作,还是静态

楼主:
故障找到了,原来是0.3μf高压电容器容量减少。看来还是要认真检查,原来怎么没有发现这么简单的问题,惭愧啊!

网友:
进来学习,多看也会懂点

网友A:
不知楼主驱动电路用没有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驱动电路用没有检测

其他都检查了,当时只有电容没有检查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发财

网友(2019-01-12):
看看稳压二极管短路

网友:
各位大神,我有一个苏泊尔电磁炉,开机启动后显示E0, 后来检查发现1一个10k的电阻断了,锈断了,还有一个一个陶瓷的带黑色绝缘套的元件脚锈了,我不知道是压敏电阻,还是其他什么型号,没有零件换,直接用其他元件的脚补焊上去,但是旁边可调电阻已经修坏了,我没有管,装机没有显示E0,但是放锅开始一会儿显示E0,一会儿又好了,大概要1分钟以后才会加热,不过有些时候只要过30秒左右可以启动加热,但是也是加热一下,停一下,不过过了几分钟就可以正常工作,请教各位大神,是哪里问题,尤其是可调电阻的型号,还有压敏电阻的型号?

网友B:
另外,顺便问问楼主,你的这个检测电容的是什么神器?

网友:
另外锅底下面的感温电阻阻值好像27K,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顺便问问楼主,你的这个检测电容的是什么神器?

DIY电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故障找到了,原来是0.3μf高压电容器容量减少。看来还是要认真检查,原来怎么没有发现这么简单的问题,惭愧 ...

楼主能否用万用表测下电容的容量是多少?

网友:
牛 检测工具多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用万用表测下电容的容量是多少?

帖子里图片有照片,测量了一下好像是0.06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顺便问问楼主,你的这个检测电容的是什么神器?

淘宝买的测量仪,感觉不如许老师电桥

网友:
修电磁炉,整流滤波电容(5uf)如果没有容量,串灯检修都要损坏功率管。

网友:
三大电容换了再说,我修了一台就是。量5微发正常,却不能用。最后换新才发现是它的毛病

网友:
ESM专用版,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