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007的困或

楼主(2018-12-12):
经常制作点小东西,发现1N4007需求还很大。手里边有20多年前买的大约100只1N4007,由于年代久远,保管不善,管脚氧化了,不好焊接,也用粗橡皮擦处理,但总没有新的元件好焊接,所以前几天重新又买了100只1N4007,也不贵,3元钱100只。
今天到货了,打开包装一看,感觉比以前买的管脚细,拿出20多年前买的1N4007比较,果然这样:

用卡尺量,现在的管脚直径是0.5mm,而以前买的直径是0.8mm。
本来管脚细一点还好焊接,但主要担心除了管脚减量以外,其它地方是否也存在着“偷工减料”的行为?
不知各位怎么看?

网友A:
差别不仅仅如此;你那个细的管脚的材质还可能是铁的,原来粗的可能是铜的;

这就是国情,不信?
想想,3分钱一个(其实3分一个都是买贵了),还要保证国际标准,怎么可能?你批量采购的话,1N4007 一个还不到二分钱;

尽管如此质量缩水,人家也能保证这个管子在通过1A电流的情况下正常工作;耐压也可靠,那么,你还想咋样;

要不国产的东西怎么就便宜呢;

网友:
管脚氧化了,刀片或锉刀一刮,比新的好用。没听说过用粗橡皮擦处理管脚的。

网友:
技术在进步,管芯温度上限提高了,管芯和封装、引脚都在缩小,不要凭主观抱怨,测反压,通1A试验,质量如何一下子就清楚了

网友(2020-02-16):
引用 网友A:
差别不仅仅如此;你那个细的管脚的材质还可能是铁的,原来粗的可能是铜的;

这就是国情,不信?

站在商(厂)家利益上想,每平方房子多少钱!要多少1N4007的利润能买房子,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而且你卖电子元件,拼死拼活挣到的钱,房地产商弹指一挥间就把你收刮去了。

网友(2018-12-12):
引用 网友B:
电阻管脚也是这样的,同时二分之一瓦、阻值相同的电阻,现在的管脚比二十多年前的细多了,

如果是0.5欧的电阻,是不是只用一根铁丝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斗卫星用日本进口的电阻。

不可能的事情,宇宙空间温差极大,辐射严重,能做好器件的也就是中美俄,欧盟和日本都是第二梯队,日本卫星有多少个是电池板展不开而失败的?-----发射、入轨都正常,但电子设备不工作。
中国宇航器件中的电阻最早就是石家庄某厂生产的

网友:
铁脚的!在南方回南天气的,一两年后准报废!

网友B:
电阻管脚也是这样的,同时二分之一瓦、阻值相同的电阻,现在的管脚比二十多年前的细多了,

网友:
都不是铜的吧, 并且貌似都是 仿制的,    可以自己测测参数,

网友:
你看看以前1/2Wl绿袍电阻,与现在的1/2W色环电阻,他们的体积差别,引线差别。同是碳膜电阻。这就是与时俱进。

网友:
电子元件大幅度降价所致,因为价格低,在制作上不断的减少原材料。原来的大功率金属封装的三极管,都是铜散热片的,后来变铝的,再后来变铁的,现在大多都是塑封的。所以,在应用上不要接近他的极限参数,要留有一半以上的余量。

网友:
铜线30元1斤,每克6分钱,假如铜脚0.1克,就0.6分钱成本了。

网友:
不能以点概面,过去还是现在只要是一线大厂的400x系列全是0.8粗铜脚的,我手头的ON, NXP, VISHAY, DIOSES全部都是。 你买的便宜货不能说明问题,只是说明天朝厂家无节操

网友:
旧管管脚砂纸打磨一下,重新上锡就好使

网友:
我也比较好奇这个问题,我在各种电器内看到的4007都是粗脚,包括近几年的,然后我网上买了一包也是细脚的,本来准备用作电子管高压整流的,.现在的电阻看起来比老的小,我用它替代同样规格的老电阻(1w33k,6U1三级部分屏极限流)倒是没什么问题.不过这种二极管比现在常见的都细,我就不太敢用

网友:
无论粗脚、细脚一般应用没有问题,特殊场合,就另行选择呗!

网友:
现在也有粗脚的,您买便宜了,买贵的就是粗脚了。
细脚的也能用,焊接时把引线留长点。这种封装的整流管靠引脚散热,引脚细了散热能力差,引脚留长些比较好。

网友C:
北斗卫星用日本进口的电阻。

网友:
老4007都是铜脚,也比较粗,现在也有铜脚,就是细了点

网友:
管脚虽然细了点,但一般的民用是没多大问题的。我经常用老电器的拆机管,用前仔细测量好,用着比新的还放心

网友:
我手里的日本某品牌的功放有些电阻还是铁脚的。

网友:
最近买的1N4148也是这样,玻壳短了,估计性能影响不大。排带是新买的,下面是以前的。

网友:
存在着“偷工减料”的行为............

网友:
北斗怎样不知道,但过去军品电阻都是3倍功率余量,上机之前要老练好像是1点几倍功率,若干时间后进行筛选。上卫星应该比这严格,要做好多实验。民品也就保证0-55度,航天规范应该是保密的。要知道半导体器件低温性能不好,存储器什么的都是。好像米国军标-25还是多少,当年倒背如流的东西早都清零了。真是要求严格的地方,一般不会用到器件的极限值,至于引脚多粗,会对散热有影响,贴片的没有引脚,靠印板了。所以如果真的要用到1A电流,还是换个大点的吧。也许就算引脚细了,用规范测试也是合格的,只是看起来不爽。技术进步了,电阻材料好了,就算温升比较高,阻值不变就好。以前体积大也许就是考虑温升一大,阻值就飘了,不得已而为之。卫星上应该尽量用贴装的,减少重量考虑,毕竟减一克重量,堪比捡了一克比金子。

楼主:
谢谢各位的捧场,1N4007其实我买来做小电流整流或保护的,如果需要1A的整流我一般都会选3A以上的桥堆。
其实我觉得这种细脚的器件比粗脚的器件更好焊接。

网友:
管脚氧化可以用特殊助焊剂重新上锡,这种原件需要把管脚上锡防止氧化的,段时间一年以内没问题,时间久了不上锡就氧化了

网友:
降低成本到了新水准,老的用砂纸蹭蹭重新上锡比新的用着放心。

网友:
老的用刀刮刮或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斗卫星用日本进口的电阻。

用日本电阻丝毫不代表什么。做产品首先得考虑可靠性,其次是价格。甚至可能还涉及国家之间的贸易差问题。

用日本电阻也不代表日本电阻多好。可能的原因:一是同等性能,日本电阻便宜点;二是可能来自贸易订单用不完,不如买点性能好,正好需要的东西(你总是不进口国外的东西,人家也不高兴啊,人家可是一直在买你的东西。)
真正有技术含量的美国定制版DSP,我们国家都可以抄板了,别说小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本的小行星探测器和欧洲的彗星探测器都很牛啊。

再牛也不如中国的卫星牛。
宇宙探测方面,各个国家都在突破不同的方向——这样才能展示实力(不然没法装逼)。中国基本跟着美国的步子,有所创新。比如印度吧,他们就爱发射一箭XX星,以唤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中国则是全方位、稳扎稳打、重点方向快速突破。毕竟有中国和美国这样国力的国家没了。欧盟就是一盘散沙,难担大任(伽利略的频率资源被中国抢了就是例子吧)。日本有钱,但狗链子在美国手上,不行让他们发个类似中国的高分卫星或者美国的锁眼卫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本的小行星探测器和欧洲的彗星探测器都很牛啊。

日本的那个什么探测器就是出了电源故障的,总体上失败的,宇航器件不想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是靠什么功率余量和所谓老化以及严格筛选能够解决的,相反他们需要更轻巧、更微小一些,不然增大卫星和火箭的重量和发射成本,普通半导体元件,放到太空会直接导通或产生极大的噪音或永久损坏,靠屏蔽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毕竟有些部位是需要裸露的,比如镜头、天线、探测窗口和太阳能电池板,日本的卫星屡屡出现电池问题原因就在于此

宇航器件是单独设计单独生产的,从外形到生产工艺都有差异,不会用一颗民用器件,不会用常见的焊接、紧固工艺,也不会出现在市场上,更不会出售给关系不睦的国家,别看这些元件用量不大,但要养活一个数以万计的生产、设计、试验团队,有必要、有能力、有积淀的也就是中美俄,欧洲、日本可以得到美国帮助,中、俄就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
人家楼主再说in4007,怎么好多朋友文不对题啊

网友:
楼主是买便宜的,现在也有粗脚的4007啊

楼主:
其实我感觉这种细脚的还要好焊接一点,一般我都没用它来整流过1A的电流,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小电流整流或者在电路中做保护用。

网友:
现在不是流行减肥,减配吗

网友:
管脚是含铁的合金材料,不是纯铁

网友(2019-02-27):
最好用大品牌的贴片4007,标识M4,新设计电路都采用表面贴装技术,淘汰插件元件是大势所趋.
另者元件不用时用小PE袋(五金店用卖,3块钱可以买100个)装起来,防水汽氧化,20-30年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