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洗衣机反转无力

楼主(2018-12-12):
   家里的三洋洗衣机用了快5年了,最近发现衣服多的情况下,反转的瞬间会有皮带轮打滑的声音. 正常的洗涤是正转半圈,再反转半圈,就是在反转半圈的那一下,就有很奇怪的声音出现,类似皮带打滑无力的咯咯声,脱水旋转都是正常的,百度了一下说是离合器故障,电话问了修洗衣机的说离合器故障要大几百了,修不划算,是这样的吗,谢谢大家!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离合器的问题,300是要花的。

网友A:
不是打滑的声音,电机卡住,我的洗衣机故障和你的一样,也差不多6年,自己拆开弄了一下,现在还能用,发现离合器里面的离合弹簧中间位置快磨断了,中间小轴有点不顺,只是从底部拆了,桶位置没拆,感觉还是上网买一个新的离合器换了好

网友:
离合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打滑的声音,电机卡住,我的洗衣机故障和你的一样,也差不多6年,自己拆开弄了一下,现在还能用,发现 ...

我之前找了修理师傅,师傅也是说离合没有问题,换了一个拉簧(还是报簧忘了名字),好了一点,最近越来越响了,都不敢洗多衣服了

网友B:
这洗衣机质量不行呀,才用5年就这样了.

如果是离合的话,网上可能有配件卖,但自己换可能不容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找了修理师傅,师傅也是说离合没有问题,换了一个拉簧(还是报簧忘了名字),好了一点,最近越来越 ...

换弹簧只是应应急。还是换整机吧(单换离合也不耐用、一般一年左右)。

网友:
离合器问题

网友D:
三洋洗衣机的滤网是设计得最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弹簧只是应应急。还是换整机吧(单换离合也不耐用、一般一年左右)。

换离合也只能撑一年?为什么呢,也才5年多,不过使用比较平凡,后来生小孩天天要洗衣服,按照2000小时的寿命,是不是快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洋洗衣机的滤网是设计得最烂的

我觉得最烂的是脱水,居然没有一键脱水,还要自己编程序进脱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洗衣机质量不行呀,才用5年就这样了.

如果是离合的话,网上可能有配件卖,但自己换可能不容易.

是的,看了淘宝离合器不到100块,但是手上没有那么多工具,自己一个人换头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离合也只能撑一年?为什么呢,也才5年多,不过使用比较平凡,后来生小孩天天要洗衣服,按照2000小时的 ...

看过好多台了。其中有台是保修期换的。也就一年又坏了叫我去看看。一看又坏了。现在的质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好多台了。其中有台是保修期换的。也就一年又坏了叫我去看看。一看又坏了。现在的质量差。

知道了,看来没有修的价值了,等他死透了换一台新的吧,貌似合肥三洋也倒闭了,卖给惠而浦还是美的了

网友:
换一个走。

网友:
如果马达没有坏,买一个主轴总成就可以了,才几十块钱,全部配件都齐全了。

网友E:
楼主家的洗衣机应该是手搓式的,洗衣不反转或只转一点,脱水是有咯咯响是所以手搓式离合通病来的,和厂家没多大关系,是用久了定位抓轮位置偏移造成的。微调一下螺丝就会好,前提是你会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家的洗衣机应该是手搓式的,洗衣不反转或只转一点,脱水是有咯咯响是所以手搓式离合通病来的,和厂家没 ...

大渔村深圳,上门维修起步价150,自己没有动手分析能力,只能付费维修

网友:
楼主该换新的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三洋,用了5年更换离合器总成,总结一下,离合器便宜也就100左右,但是拆装花了一天,因为拆离合器基本上要把洗衣机全部拆开在组装

网友:
三洋洗衣机大多数是坏电脑板和轴承。

楼主:
周末上淘宝买了一个新的离合,发现还是咔咔咔的异响,换的师傅说不是离合的问题,是那4根拉线柱缺油了,摩擦发出的响声, 小问题 花了大代价叫师傅上门2次

网友:
同意,离合器的问题。

楼主(2019-01-12):
引用 网友F:
离合器抱簧断脚了,正转没事反转离合器抱簧不松开,自己买簧换!

第一次维修就换了抱簧,已经查明是4根柱子缺黄油摩擦引起的摩擦声,离合器也没有问题

网友:
总之来说,三洋套筒全自动洗衣机质量不咋滴~~~!

网友:
自己搞一下简单不行就扔了

网友:
   也就是名字叫三洋,里面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是哪出的。前两年亲戚家有一台用了不超过4年(2011年买的),控制板上的轻触功能开关几乎都不能用了,打开一看里面的轻触小开关90%都不灵了,按下时都有大小不同的阻值。其实不到2年早就不灵了,按多次偶尔接通一次造成塑料面板上经常用的按压位置上按成了一个大窟窿,本想在某宝给他买一个面板换上可那得等几天才能到,待洗的衣服还泡着了。想起80年代组装日本录音机时有些轻触小开关,找出来一看年头多了放的地方又有点潮湿,有的腿上都有了锈迹拿表一量接通良好。清除锈迹把板上轻触开关都换了,到现在一直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