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电源部分改造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8-12-12):
收了部红灯711,准备拆了重新组装,顺便把电源部分做下改造。

1:把整流管换成IN4007
2:把滤波电解换成220uF/400V
3:灯丝电源改成直流用三端稳压供电,电源变压器在功率管大功率输出时引起灯丝电压波动,进而影响到所有管子的阴极发射电子能力造成工作不稳定性能下降,改用稳定的直流供电就不会有这些影响。

现在有几个疑问请教各位老师。

1:如果把电源滤波电容加大到220uF,不把整流管换成IN4007开机时6Z4能承受得了220uF的电解电容充电电流冲击吗?
2:用直流给灯丝供电会影响管子的寿命吗?
3:稳压给灯丝供电有这个必要吗?
4:功率管大功率输出时引起灯丝电压的波动对管子工作稳定与性能影响大吗?

网友:
1.整流管换晶体管会造成直流电压升高,调整电阻降压后,实际并无区别;但可以加大滤波电容,尤其后面那个,确有用些处;除非连电源变压器同时变。否则总体作用不大。
2.长时间连续大功率输出,造成灯丝电压下降,会使管子阴极温度略有下降,发射能力略有下降;实际使用听不出来。
3.由于第一项,减轻了电源变压器负载,对第二项有所改善。
        作为收音机来讲无意义。作为功放来讲,电源从电源变压器,整流管,滤波,整体重新设计,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都是画蛇添足之举

多少应该有点好处吧,把整流管换成IN4007减小整流管的功耗,减轻电源变压器的负担

网友B:
1、6Z4用220uF电容滤波  一开机 整流管内部就会暴风骤雨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6Z4第一级滤波电容不得大于22微法。
2、直流点灯不影响寿命。
3、灯丝稳压没必要, 稳压器浪费电力,电路还复杂, 旁热管热惯性大 短期的电压波动不影响阴极发射能力,保证电压合适即可。
3、功率管在全勤状态下引起灯丝电压不稳定,只能说明你的电源变压器不满足电路要求,即使强行使用  电路状态也不在状态。

网友C:
功率管大功率输出时对灯丝电压影响微乎其微。不光是旁热电子管阴极和灯丝之间绝缘,不发生电气的联系,退一万步讲,就算6P1他是个直热管,甲类放大电路无信号时和满信号最大不失真功率输出时,屏极电流和帘栅极电流也是基本不变,所以阴极电流作为以上两种电流之和也基本不变。找几本电子管线路的书没事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Z4用220uF电容滤波  一开机 整流管内部就会暴风骤雨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6Z4第一级滤波电容不得 ...

谢谢版主解答,稳压倒是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管大功率输出时对灯丝电压影响微乎其微。不光是旁热电子管阴极和灯丝之间绝缘,不发生电气的联系,退一 ...

谢谢老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1生产的年代,能输出上百mA的高反压二极管已经很成熟,而相比海燕等其他5灯收音机,作为省用到极点的71 ...

这个真想不通

网友:
2楼回答得言简意赅!完全赞成。

网友:
一个大众产品不值得折凳

网友D:
除了第一项可行,其它都多此一举,与其如此折腾不如换一个好的输出变压器。

网友:
6P1是属于小功率的输出管,711机设计又没有满负荷使用,高压延时之类的都没有必要。
只有大功率的输出管,在满负荷条件下使用,才需要高压延时。

网友E:
折腾着试试也不是坏事,实践出真知!只是从务实角度讲,没什么必须与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腾着试试也不是坏事,实践出真知!只是从务实角度讲,没什么必须与价值。

也是,你说的对,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压整流用1N4007是没问题的,确实能减小功耗,提高整流效率。但在灯管未预热的情况下直接加上高压容易造成 ...

印象中好像是灯丝没热就加高压容易损坏管子,我是刚接触电子管以前大概了解点,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第一项可行,其它都多此一举,与其如此折腾不如换一个好的输出变压器。

第一次接触电子管纯粹就是想折腾一番

网友:
行!试一下吧!

网友:
依我看  只要 喜欢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