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TRF就是直放式么?

楼主(2018-12-13):
TRF receiver是Tuned radio frequency receiver的缩写。
今天看超外差的时候看到这个名词,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直放式?还有Neutrodyne一般翻译成什么?
对以前的技术不是十分熟悉,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了解情况了,我去查TA7642的datasheet了

也许,可能在现代的语境下,直接放大式含义是多级的阻容耦合,仅仅在输入端调谐,输出端也不调谐的这种高频放大式线路。原因是现代的晶体管/集成电路收音机往往追求体型小巧,如果用多联可变电容,那么就放不下。而电子管时代,特别是TRF线路流行的时代,电子管体积很大,可变电容做成多联的也无所谓。相反,每级高频放大器做成可调谐的,增加了灵敏度和选择性,对于接收电台有利。

如果你做过7642集成电路的一装响收音机,你会发现本地强力电台会在刻度盘上占据相当宽的一段范围,和外地弱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因就是它只有一个选频回路,选择性太差。

网友:
TRF是调整高放式。到旧书网买一本科学出版社的《英汉无线电电子学词汇》吧,倒也不贵。

网友:
T.R.F射频调谐器,receiver:接收机,收音机。Neutrodyne1、衡消接受法,中和接受法;2、中和式高频调谐放大。《日英汉无线电技术辞典》

网友A:
过去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特别是美国产品的电路图上都有如下注字,供参考。RF=高频电压放大,CONV.=变频器(单管的如6A8,6SA7,6BE6等),MIX=混频器(6L7或6SA7等),OSC=本地振荡器,IF=中频放大器,IFT=中频变压器即中周,DET.=检波,BFO=拍频振荡器,AF=音频电压放大,功放是什么缩写忘了,似乎是全称POWER OUT。以上规律也适用于大部分日本线路图,原因不言自明。

还需要说明一点是以上注字需要在实际情况下适当地灵活理解。如果看到有个线圈旁边注字OSC,当然不能生搬硬套地把这个线圈理解成本地振荡器,那当然是本地振荡线圈。同理,ANT和RF有时候也指的是输入线圈和高频电压放大级的负载线圈。再假如说,拿到一台进口收音机实物,看到整齐的几排微调电容,并且附近注明了以上字样,那多半是以上三个回路对应的补偿电容无疑了。有时候也用RF,IF,AF分别指代高频/射频,中频和音频讯号。这实际上是他们的本义。

TRF即调整高放式接收机在1920年代及1930年代前期极其热门。随超外差式线路普及而式微。典型电路可以参阅程权著作《简易交流式收音机》。一般是遥截止五极管做两级调谐的高频电压放大,一级锐捷止五极管屏极检波或二极管直线性检波。配用三连可变电容。

补充内容 (2018-12-13 13:41):
功放级:POWER OUTPUT或略称为OUT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特别是美国产品的电路图上都有如下注字,供参考。RF=高频电压放大,CONV.=变频器 ...

多谢指点。是不是TRF接收机与直放式的区别就是直放式只有一级RF(可能同时包含检波)放大而TRF有多极RF Amp?
看到好多英语资料里好像没有直放式这个概念,只是说最早的接收机.,或者说grid-leak detector. 一般直放式翻译成英语应该怎么说呢?
我查了比应和有道词典都提示direct receiver,好像不太对.

网友:
TRF ——调谐式高放。 receiver——接收机。Neutrodyne——中和式调谐高放(加入中和电容)。功率放大器——P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是不是TRF接收机与直放式的区别就是直放式只有一级RF(可能同时包含检波)放大而TRF有多极RF Amp ...

所谓直放式,全称是直接放大式。这个词我最早是在TA7642集成电路的一装响套件收音机的说明书上看到的。根据上下文的意思,与TRF完全一样,就是经过一级或若干级高频放大之后再检波。它的英文好像就是directly……如何如何。你可以查一下这个集成电路的说明书(datasheet)。

至于具体出处我不清楚。我猜测这是近几十年来,外国熟悉无线电电子学早期历史的研究者逐渐凋零之后,对这方面历史不甚了然的年轻研究者臆造出来的一个词。他们主要成长在晶体三极管的时代,对于电子管线路的理解非常有限。随着改革开放后外国电子学书籍的引进,它被国内同样一些不甚了然的学者简单逐字对应地翻译出来,就有了所谓直接放大式。其实是一回事。你看现在重点工科院校电信工程系编写的高频电子线路教材的绪论部分,介绍无线电接收机电路程式的发展历程,都用的是这个直接放大式。文化的断层于此可见一斑。

网友B:
直放式接收机——Direct amplification receiver。
直放式是指接收信号不经过频率转换经放大检波的接收机,不管他有无高放(调谐或不调谐)都称为直放式。典型的可以看看0-V-1收音机(没有高放)以及直放式电视机(三级图像高放)类比超外差电视机。直放式接收机起码50年代电子管收音机就有了,它是相对外差式而言,由于通常检波电路都加有再生电路,因此大多都称其为再生式接收机。注意外差式电路也有加再生的但并不称其为再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直放式,全称是直接放大式。这个词我最早是在TA7642集成电路的一装响套件收音机的说明书上看到的。根 ...

谢谢指点,了解情况了,我去查TA7642的datashe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放式接收机——Direct amplification receiver。
直放式是指接收信号不经过频率转换经放大检波的接收机 ...

谢谢,我在网上看了0-V-1的原理图,以及本坛几篇文章,我大概了解是怎么回事了,太感谢你了。
把链接放在此处备查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264-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299-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687870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610743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370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897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可能在现代的语境下,直接放大式含义是多级的阻容耦合,仅仅在输入端调谐,输出端也不调谐的这种高 ...

我同意你的观点,而且我觉得这个词可能比较多出现于国内环境中。大概了解是怎么回事了,不打算深究下去了。回去接着看reflex receiver了。
最后还要感谢你一下,要不我还是一头雾水呢.
看完这几种信号接收机,再去看信号与系统。然后就开始动手了,电子管这东西太复杂我还是用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吧,要不然烧一个好心疼

网友B:
这是摘自57年冯报本老先生《超外差收音机》里面“直接放大式”一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摘自57年冯报本老先生《超外差收音机》里面“直接放大式”一词。

多谢图片。明了是怎么回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可能在现代的语境下,直接放大式含义是多级的阻容耦合,仅仅在输入端调谐,输出端也不调谐的这种高 ...

TRF的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Tuned_radio_frequency_receiver)上面最后说
TRF后来大部分被超外差电路取代了,但是60年代后由于半导体器件的到来又开始"复兴"了,然后拿了一个Zn414的电路做例子,我想TA7642和Zn414是差不多的。更加印证你一开始的说法。其实我觉得大概理解那个意思就行了,我不打算深究了这个问题了,可能是我想得太多了。
谢谢你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一个分立元件的玩玩?

必需的,不过肯定不是你这个图了,也不一定是中波了
看了你那篇 "原帖已疯,这里烧纸。" 介绍的非常明白,非常好。
你是外科大夫么,挂了张MRI还是CT片子做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我的CT。计算机断层扫描片子。
一看才发现我这活人脑袋瓜子里面除了烧不坏埋不烂的骨头,剩下所有的主 ...

估计你选的骨窗,调窗宽窗位,仔细调调,能看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