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指针反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2-13):
万用表原来是好的,有一天量交流电压时发现指针反打,其它档位都正常,电路板上的元件都大概量过没发现有问题,请问是那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检查二极管D1,D2

楼主:
所有二极管在板上我都测量过,都没发现有问题。
要焊下来测量吗??

网友A:
交流档指针反打应该是交流整流二极管坏了,最好拆下来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档指针反打应该是交流整流二极管坏了,最好拆下来测下

谢谢!!请问是不是图中黑色那三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不是图中黑色那三个二极管??

应该是,不过型号看不懂,可以拆下来测试下再说

网友(2019-06-05):
二极管烧了一个,另一个好的。最好找到电路图,好分析确定。

网友B(2020-05-06):
我有一块是测值减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是测值减半!是什么原因呢?

测值减半考虑看一下是不是所有量程,还是特定的档组,例如电压减半,电阻正常等,先排除档组问题,在找共同通道部分。

网友C:
学习了,个人感觉也应该是整流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个人感觉也应该是整流二极管有问题

这种现象只能是二极管有损坏的,更换普通整流二极管就可以。

网友:
单纯交流档反打确实不多见,我没见过,学习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楼主查到原因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