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f63表 1欧档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8-12-13):
手里有块  mf63表  1欧档实测低于正常值 不准的问题  其他档没问题  表内电池电压都正常    是什么原因呢? 哪位坛友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如果其它档位都正常,仅仅是电阻X1档有误差,可以重点检查R15与R16两电阻阻值以及焊接、档位接触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其它档位都正常,仅仅是电阻X1档有误差,可以重点检查R15与R16两电阻阻值以及焊接、档位接触是否正常。

好的我检查下看看    谢谢指教

网友B: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本坛的一位坛友(对不起这位坛友,我忘记您名字了,原帖也翻不到了)他告诉我:活动一下保险丝管……;还真解决了;原来是接触电阻太大了;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本坛的一位坛友(对不起这位坛友,我忘记您名字了,原帖也翻不到了)他告诉我: ...

好的  我在查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本坛的一位坛友(对不起这位坛友,我忘记您名字了,原帖也翻不到了)他告诉我: ...

谢谢已修好了   真的是保险座氧化  清理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其它档位都正常,仅仅是电阻X1档有误差,可以重点检查R15与R16两电阻阻值以及焊接、档位接触是否正常。

谢谢已修好了  是保险座氧化   清理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