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新时代107A,确实没招了,求助老师们指点迷津

楼主(2018-12-13):
新时代107A是热板电路,战战兢兢的修理了6、7天有时候还开夜车,期间被电了两次、跳闸数次、击毁6Z4一只。换了全部阻容元件(电阻阻值偏离太大了,都是碳电阻,电容参数也很差)昨天总算有了感觉,短波台收台也很多,4——12M。但是中波不好,于是乎按照坛里的 教程改装了磁棒天线,效果果然很棒,不是一般的棒。电源前端又加装了共模干扰滤波器(室内干扰源:电动车充电器、电磁水壶、LED灯真的被过滤掉了。还不满足,又于是乎接个地线试试吧:地线是从等电位端子接入的,一碰机板火星一闪,,短波没了,都是啸叫吼叫,确实没招了,求助老师给个思路。

   已检修范围:首先排除共模滤波,拆除后无果
                        切断天调回路,无果
                        检查短波本振电路,就那几个元件,振荡线圈还很粗。无果
                        尽管翻来复去的检查焊接测量,但是转到中波依然很好,收太还是很多清晰
                       再修不好真的要出人命了,还得被电好几次原来这热底版是不可以外接地线的。

网友:
新时代105-109型,是公私合营上海无线电器材厂1958年到1960年的产品。底板完全通用,左为音量旋钮,右大钮为调谐,右小钮为波段(逆时针拧中波,顺时针拧短波)
1.从底板是否带电分为热底盘和普通机型两种
1)热底盘机电源变压器系自耦式,仅有灯丝绕组6.3V 2.1A一组
2)220V、110V电源变换是通过改换后盖板上的电源线插子的方向改变的
3)为了防止触电,无拾音器输入插孔(或螺钉),拖尾天线串入1000pF电容器隔离,固定机芯螺钉用胶木片与铁底板隔离
4)热底盘机电路除电源部分外与新时代101-104型相同,热底板机型号后带A字,如101-A、105-A、107-A等。普通机型电路图与《国产广播收音机手册》第一集上刊登的“新时代105-109型电路图”相同
5)采用悬浮地,整机地线除可变电容动片、中周外壳直接接底板之外,其余通过两端并联250K电阻的0.1微法电容接到底板上,由此原因指示灯灯座不是直接接底板的。
6)热底盘机用管6SA7GT、6SK7GT、6SQ7GT、6V6GT、6Z4
7)热底盘机电源变压器用骑马夹直接固定在底板上竖装,而普通机是用四根长螺丝栓在底板上卧装
2.因电子管订货问题,普通机型前后采用过包含以下几种的安装方案(参考论坛上以前卖家留下的照片)
6SA7GT、6SK7GT、6SQ7GT、6V6GT、5Y3GT,这是标准的八脚套头管
6SA7GT、6SK7GT、6G2、6V6GT、5Y3GT,
6A2、6SK7GT、6SQ7GT、6P1、5Y3GT,
6A2、6K4、6G2、6V6GT、6X5GT,
6SA7GT、6SK7GT、6SQ7GT、6V6GT、6Z4,
6A2、6K4、6G2、6P1、6Z4,这是标准的指形套头管
3.拾音器输入有6.5mm插孔和螺丝两种
4.喇叭先后用过雷声的5寸喇叭和飞乐的501型5寸喇叭,均为1伏安3.5欧姆的
5.底板为焊接成的,而其他厂家的底板为铁板整体折弯
               转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换的短波垫整电容(6000p)那个小瓷片电容掐了。改成直接连通试试。

是这只电容吗?故障依然,吼叫在10M附近,螺丝刀碰触本振微调是严重

网友A:
不是隔离变压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操作习惯问题。修理时拔下插头再焊接零件。测量电路中关键点电压前,先把机芯调整到适当位置,用书本垫好,再用一只手像拿筷子一样拿住两只表笔测量电压。如果是两项插头,开机前就要确认火线没有连接到底盘上。新时代系列热底盘收音机,玩的就是品相,色环的炭质电阻,信记和琴记的纸介电容。没有人维修是这样大小零件换个遍的。

网友:
买支氖泡测电笔,量一下底板,要是有电,就反插电源插头。

网友A:
我早就说过,热底盘收音机严禁接地线。修响了就行了,现在的电磁环境不能指望多好收听效果。参考的电路图也正好是找了个不对版的,不触电那真的见了鬼了。

楼主:
补充:高端吼的厉害,低端无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早就说过,热底盘收音机严禁接地线。修响了就行了,现在的电磁环境不能指望多好收听效果。

第一次接触热底版,无知者无畏
于是乎一边坛里学习、一边看图摸索

网友B:
加个隔离变压器吧,热地板太害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隔离变压器吧,热地板太害人

电过两回也不怕了,其实并不厉害。
当下的问题是怎么才能把短波找回来。
之前是有了不错的短波,中波不好,改磁棒中波后,中波好了,短波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隔离变压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操作习惯问题。修理时拔下插头再焊接零件。测量电路中关键点电压前,先把 ...

谢谢老师指导。
我个人希望不择手段的让机器响,尽可能的好状态,因为老零件确实不好找,就是有原装的老零件参数也很难保证,这样在调试修复过程,对我等菜鸟来说会更加迷茫走弯路。
        待机器完全修好后,我会尽量打磨去追求那种境界(天和点解、色环碳阻、信记、等等)大电解尸体我还保留着呐,有机会让它借尸还魂,呵呵

菜鸟也想飞、、、、想飞得更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
我个人希望不择手段的让机器响,尽可能的好状态,因为老零件确实不好找,就是有原装的老 ...

把你换的短波垫整电容(6000p)那个小瓷片电容掐了。改成直接连通试试。

网友C:
没看明白,是加地线后没短波了还是中波加磁棒没短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是加地线后没短波了还是中波加磁棒没短波了

老师问的对,我也在疑惑,因为在改造好磁棒天线后没有试短波,就接地线,然后到四楼阳台(我工作室在地下室)试机,结果中波好得很,短波就开始吼起来了,我就往这两个方向检查,
一、检查天调回路中波线圈被我完全断开,短波线圈我又没动。
二、接地线冒火花,能击穿哪些元件呐?中波部分依然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问的对,我也在疑惑,因为在改造好磁棒天线后没有试短波,就接地线,然后到四楼阳台(我工作室在地下 ...

不敢称老师,你再断开磁棒看看短波接收(记得好像我以前711加装磁棒也出现这种情况),如正常可能是磁棒接线不对。感觉加个地线顶多跳闸不影响收音机。还有不用磁棒做个蛛网天线效果也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敢称老师,你再断开磁棒看看短波接收(记得好像我以前711加装磁棒也出现这种情况),如正常可能是磁棒 ...

三人行必有我师,
现在修理时没接磁棒线圈,就是排除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只电容吗?故障依然,吼叫在10M附近,螺丝刀碰触本振微调是严重

你那是输入线圈啊,找短波振荡线圈的垫整电容。怀疑你换的质量有问题。再次重申:你现在用的电路图是错的。新时代107A电路图以前段时间我给你的那个网址里面的552-9为准。不要再用错误的电路图,免得误导!

网友:
中波完好,那还不简单?只查与短波相关的部分;本振线圈,垫整电容,波段开关;短波天线线圈一般不坏;

网友:
走过,学习下!改造精神可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输入线圈啊,找短波振荡线圈的垫整电容。怀疑你换的质量有问题。再次重申:你现在用的电路图是错的 ...

好的真空老师!我在找552-9的图纸。
奇怪的是没改磁棒天线之前短波已经被我修复的很满意了,4-12M中高端电台慢慢,诸如NHK,北朝鲜、宗教台、我要学中文、中华什么什么台,中国之声就更不要说了,还有好多咿哩哇啦听不懂的台、偶尔还窜进米国的声音、、、、
继续努力吧,有神坛里那么多老师做后盾,我信心满满,哈哈哈!
再次感谢!

网友:
这样想一下,先确认短波不工作原因。

可以恢复中波原来电路,看短波正常否?
正常说明原因是改中波磁棒造成的,还不正常的话,再找其他原因。

如果正常了,说明改中波磁棒方法只是中波能工作,破坏短波工作状态,要找到兼顾的方案才行。

网友D:
致命一击,短波天线线圈初级断路或断路了,

楼主:
首先感谢真空老师和其他热线网友的大力支持,经过详细检查也没有找到坏、错零件,重新梳理了一下思路,错接地线打火并没有损坏零件,主要是改造磁棒天线过程中对天调和本振线路的线束动过手脚,产生了寄生电容,好在本振电路微调电容上还有封漆记号,逐一恢复位置、调好覆盖、理好线束,就这样也不吼叫了,目前效果理想,中短波都能收到很多台,只是在音量开到最小时有点交流哼声,收到电台时就听不到了,估计这样的热底板就这样吧。整个修理过程学到了很多知识,本人理论基础太差,边学边修,乐在其中……
     再次感谢坛中的老师们无私耐心的指导

网友(2019-09-15):
收拾的这么漂亮的机器怎么还差个钮,快配上才是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致命一击,短波天线线圈初级断路或断路了,

Totally agree.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