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灯泡维修电磁炉知识

楼主(2018-12-13):
一台美的C21-WT2103A电磁炉,最大功率使用中突然损坏;拆机发现IGBT和保险管损坏,更换了IGBT、桥堆、8050/8050对管后,保险管位置串接灯泡上电发现灯泡很亮,去除交流输入端并联的5UF电容(很多电磁炉此处是2UF)后灯泡不亮,把此电容换成2UF后灯泡亮度会暗一些,奇怪的是去掉灯泡换保险管后整机可以加热使用,就是不定时损坏IGBT,请教老师们指导。

网友A:
串灯泡一般只会在插电瞬间灯亮下,待机状态灯泡应该不会亮。可以检查下待机的功率看看,如果很大估计还是有漏电。不定期损坏IGBT,可以检查下驱动电路电阻是否变质。供参考!

网友B:
220V输入端并联电容是为了提高功率因数的,电容本身也可以通过交流电,所以灯泡常亮,去掉电容灯泡不亮就证明里面没有短路现象,不时烧管说明还是有故障没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灯泡一般只会在插电瞬间灯亮下,待机状态灯泡应该不会亮。可以检查下待机的功率看看,如果很大估计还是有 ...

待机电流0.3A左右,市电电压23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输入端并联电容是为了提高功率因数的,电容本身也可以通过交流电,所以灯泡常亮,去掉电容灯泡不亮就证明 ...

好的,我再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待机电流0.3A左右,市电电压237V。

要检测下待机功率,电流看不出来,一般功率只有几瓦的。

网友C:
谐振电容也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检测下待机功率,电流看不出来,一般功率只有几瓦的。

谢谢,之前大概是开机10分钟左右会烧IGBT,连续烧了我2个IGBT,第3个IGBT换后,把驱动三极管、桥堆、18V稳压管、谐振电容和所有电解都换了,目前连续试机1小时没见损坏,再观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谐振电容也换,试试

谢谢,原机谐振电容拆下测容量正常,保险起见拆了个旧件替换上,目前开机使用1小时左右吧(原来大概10分钟左右就坏了),爆管现象还没发生,也许就是这个电容作怪,继续观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圈变形了?没坏(破损露铜)吧?

谢谢,没有坏,好像就是那样,引线处。

网友E:
感觉换对了啊!!不会再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换对了啊!!不会再炸了吧?

稀里糊涂换了一大堆,也不知具体原因,再试机观察几天,希望不要再炸了。谢谢关注。

网友:
维修最麻烦的就是遇到些半坏半好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