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级别的汽车盆喇叭,怎么修理呢?

楼主(2018-12-13):
大家好;这是我摩托车上的上交DL38-12V喇叭(上海交通电器厂,今天的声佳牌),根据老车用老件的原则,我一直用搜罗来的老式喇叭。
偶然得到了一个更早期的同型号喇叭,上面刻着69年10月的日期。但是遗憾的是,声音很小,而且驴叫似的嘶哑。费了半天劲怎么调都不行。因为比较难得所以也不可能丢掉。
所以请教大家:因为其他的地方都没有问题,所以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底下的那个电容坏了呢?那个电容好像是灭弧电容,会不会仅仅因为它的问题才导致整个喇叭不能正常工作的呢?如果是,这个电容应该是多大容量的电容呢?
能修好它就真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坏一般都是触点烧蚀

你好,触点没有问题而且还是比较厚的,之前我也稍微打磨光了。

网友B:
电容先拆掉就知道是不是电容坏了,电容只是消火花的,可以找0.1左右的小电容并上,不影响发声效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先拆掉就知道是不是电容坏了,电容只是消火花的,可以找0.1左右的小电容并上,不影响发声效果就行

好嘞~回头找个0.1的电容试试。我这就是不缺老电容

网友C:
这种是调整触点间隙来控制响度的,间隙不同,声音也不一样。
慢慢调,调到满意后上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调整触点间隙来控制响度的,间隙不同,声音也不一样。
慢慢调,调到满意后上胶固定。

我也是很细心地调了,怎么都不行最大的声就是噗噗的声音。

网友D:
这个喇叭,就是触点、间隙和弹性片……

网友E:
这种电喇叭使用时电流较大,如果电压和电池容量降低时声音就会偏小。

网友F:
先把白金上的电容扯下来装上试试

音膜下应该还有个纸垫片

网友G:
有噗噗的声音不会是震片裂了吧

网友:
喇叭背面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H:
如果是图上这样的,可以把中间的大螺帽松掉,螺丝往外旋出来一点,配合左边的小调节螺丝,一道调到适合的位置,声音巨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图上这样的,可以把中间的大螺帽松掉,螺丝往外旋出来一点,配合左边的小调节螺丝,一道调到适合的位 ...

老司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调整触点间隙来控制响度的,间隙不同,声音也不一样。
慢慢调,调到满意后上胶固定。

   就是这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图上这样的,可以把中间的大螺帽松掉,螺丝往外旋出来一点,配合左边的小调节螺丝,一道调到适合的位 ...

老司机您好:
背面是这样的,红色的是为了记住可调的螺丝而喷的漆。今日把电容换了螺丝也调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喇叭使用时电流较大,如果电压和电池容量降低时声音就会偏小。

用的是充满电的电瓶,应该不存在电量不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先拆掉就知道是不是电容坏了,电容只是消火花的,可以找0.1左右的小电容并上,不影响发声效果就行

刚刚把电容换掉了,还是不行,估计之前的那个电容没坏。
等把电容拆下来后才发现上面果然是1UF±10%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把白金上的电容扯下来装上试试

音膜下应该还有个纸垫片

刚刚换了,等拆下来才发现是1UF的电容。但是还是和以前一样,估计不是电容的问题。
是的有纸垫,只不过我换了个新做的,之前原装的那个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噗噗的声音不会是震片裂了吧

您指的那个震动片很完整,没有坏。因为稍稍有一点锈,我去锈后还拿红色的漆保护了起来。在图片上能看到红色的东西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喇叭,就是触点、间隙和弹性片……

还有个线圈,这个喇叭的结构是很简单,但是我就是修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先拆掉就知道是不是电容坏了,电容只是消火花的,可以找0.1左右的小电容并上,不影响发声效果就行

刚刚换电容的时候才看到果然是1uf±10%的。不过新电容换上去后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估计原装的老电容应该没有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换电容的时候才看到果然是1uf±10%的。不过新电容换上去后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估计原装的老电容 ...

这个电容是消除火花干扰的,对于是否能够响,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是消除火花干扰的,对于是否能够响,影响不大!

果然这个电容是应该不受影响,看来是喇叭本身有问题,估计不容易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很细心地调了,怎么都不行最大的声就是噗噗的声音。

要通电调,慢慢的,别急。

网友:
振膜前面也要垫上纸垫,振膜后面与后壳之间的纸垫厚与薄很关键,不过你这喇叭后面没看到可以调白金的螺丝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老司机您好:
背面是这样的,红色的是为了记住可调的螺丝而喷的漆。今日把电容换了螺丝也调过了,还是 ...

不敢惶称老司机啊,这里好多ID都是老哥哥级的
       你看下振动片反面的中间,应该有一个铁的圆柱体,周围有一圈凸起,凸起部分是顶住动触点。
关键问题是:线圈通电吸合的时候,这个圆柱顶开触点的同时与线圈铁芯有个瞬间是砸在一起的,这样喇叭才会很响,你试的噗噗的声音,就是圆柱和铁芯没有“砸”到一起。也就是说锣锤没有敲到铜锣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振膜上的圆柱是活动可调的就方便了,如果不是,你再看看能不能动一下定触点的位置,再试试看。(也看到说振膜处有一圈纸垫圈的,是垫上面的还是垫下面的,别垫错了,垫高了也不行啊)

网友H:
如果喇叭唧唧的尖细的声音,就是圆柱与铁芯的间隙小了,楼上坛友说的办法很好用,你就把振膜纸垫垫厚点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果然这个电容是应该不受影响,看来是喇叭本身有问题,估计不容易修好了。

第一步,把触点清理干净;
第二步,检查弹片弹性是否可用;
第三步,弹片好,把喇叭安装起来,用万用表测量喇叭电阻,调整间隙螺丝,当刚好断开的时候,停止,这个时候把螺丝回调一下,触点接听,再把喇叭通电试验,正常的话,应该能够出声了,只是声音未必好听,然后再细调螺丝……

网友I:
刚才又看了一下,里面有个绝缘舌簧片消耗掉了,得重新铆接一个上去

原理图中用箭头指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敢惶称老司机啊,这里好多ID都是老哥哥级的 。
       你看下振动片反面的中间,应该有一个铁的圆 ...

经过我的再次精心修复后,现在连响都不响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经过我的再次精心修复后,现在连响都不响了

  这个才是正常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步,把触点清理干净;
第二步,检查弹片弹性是否可用;
第三步,弹片好,把喇叭安装起来,用万用 ...

今天经过我的第三次精心“修理”后,现在连响都不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才又看了一下,里面有个绝缘舌簧片消耗掉了,得重新铆接一个上去

还真不知道完整的舌簧是什么样子的。等日后把好的那个拆开参考一下,不过即便这样我可能也没有能力重新制作一个舌簧。如果可能我都想更换一对白银的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喇叭唧唧的尖细的声音,就是圆柱与铁芯的间隙小了,楼上坛友说的办法很好用,你就把振膜纸垫垫厚点试试 ...

我用的就是厚纸垫;现在我车上正在用的那个同型号的喇叭上面的两层纸垫就是我用厚纸盒剪的纸垫,已经用了好几年了。老汽车喇叭的声音很好听,像电门的声音,不刺耳。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才是正常的节奏。

暂时放弃,日后有机会再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能是振膜钢片回火了,或者偶小裂缝,造成弹性下降,内耗增多,所以不爱振动。 可以试试淬火,或者更换钢 ...

貌似膜片没有损耗太严重,现在暂时放弃修复。

网友I:
寄给我我给你弄,我工具全

网友:
这种喇叭电路原理和学校上课的电铃原理是一样的。主要由电磁铁和弹簧片触电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寄给我我给你弄,我工具全

真的,您可以试试吗?反正我这里是已经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您可以试试吗?反正我这里是已经放弃了。

请查收站内短信,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L:
引用 楼主:
真的,您可以试试吗?反正我这里是已经放弃了。

遇到这么点 挫折就放弃,太没有“瞎鼓捣”精神了。
前面有网友提示过:“将后面的大母退回两圈”。组装好后用万用表测喇叭两个接线柱,应该是导通的,此时用力按喇叭膜片中间、应该是断开的,松手又会导通,反复按压就会是一通一断,这样喇叭肯定就会响了。如果声音不满意再逐步调整......

这种喇叭的原理很简单:不通电时白金触电是闭合的。接通电后,电磁线圈产生磁力、吸合音膜上连接的衔铁、衔铁下移压迫杠杆(就是你说的那个环氧板、称之为“舌簧”的),使触电分离,此时断电,在音膜弹性的作用下自由回位、触点又会联通、再被衔铁吸引又使白金触电分离、衔铁再回位......如此反复喇叭才会响。

喇叭彻底不响了的原因:1.是与振膜连接的衔铁调整过低,始终压在“舌簧”上,导致白金触电分离,这时喇叭始终得不到供电。2.音膜衔铁行程太短,不能使触点彻底分离(回退后面的大母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两点解决了应该能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遇到这么点 挫折就放弃,太没有“瞎鼓捣”精神了。
前面有网友提示过:“将后面的大母退回两圈”。 ...

唉~线圈没烧。反正我是修不好啦。

网友:
第一  调整触点间隙来控制响度的,间隙不同,声音也不一样
第二   看看铁皮盘 有木有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