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玩的最响亮的矿机

楼主(2018-12-13):
这个玩意是我玩的最响亮的一个矿机了,太响了,当时玩的时候带无线电爱好朋友来听 也感吃惊 ;这是一个单回路抽头矿机 又慢慢捣鼓出两个不同绕组的线圈 配合分别收听802khz和1395khz, 这2个电台都非常响,响到影响睡午觉的地步 到晚上那必须是要“关机”才能睡觉的,不多说下面开始发图:

网友A:
还是没有可变电容的机器,很好啊。
东西越少,损耗越小,能量利用率越高。

网友B:
这不是村口那大喇叭吗

网友C:
线圈是用网线里的双绞线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厉害了

谢谢!不厉害 成公害了,天天都是卖狗皮膏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有可变电容的机器,很好啊。
东西越少,损耗越小,能量利用率越高。

太对了 的确是的,特意比较过 这种更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村口那大喇叭吗

对!也不全对 算村口的小喇叭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圈是用网线里的双绞线绕的吗?

是的 没事废物利用一下,效果也可以 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天地线的大功率矿机,好!请上个电路图

谢谢!哈哈 需要天地线的哦 而且还是30米左右长的哦;电路图就是去了可变电容的单回路多抽头的矿石收音机图为版本的 长天线是关键!

网友F:
这种喇叭的结构是什么?  阻抗是多大的?您配的变压器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喇叭的结构是什么?  阻抗是多大的?您配的变压器是多大的?

这个喇叭是号角喇叭8欧姆的,有一定的方向和声场来回放大性 ,要配合一个线间变压器用效果好 这个是9伏5瓦的

网友G:
楼主说收听到的是中波802khz,有误。我国中波电台的频率都是能被9整除的,应该是801Khz或810Khz,是不是笔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收听到的是中波802khz,有误。我国中波电台的频率都是能被9整除的,应该是801Khz或810Khz,是不是笔误 ...

非常感谢!是的应该是801khz有时听报呼号叫“安徽戏曲广播”

网友H:
你距离发射台有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距离发射台有多远??

这个还真不知道发射塔位置没有研究过

网友:
这个牛掰了

网友:
请教一下变压器的详细规格

网友:
这个真是不错,不用电就行了。而且还能听狗皮药膏......

网友(2023-05-19):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收听到的是中波802khz,有误。我国中波电台的频率都是能被9整除的,应该是801Khz或810Khz,是不是笔误 ...

仁兄高才,这个我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