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发烫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8-12-14):
最近在做一个充电器,其中用到了一个1.5R的限流电阻,实测流过这个电阻的电流是0.82A,同时测量出电阻两端的电压降是1.23V,则在电阻上耗散的功率是:P=U*I=1.23*0.82=1W
最开始我是用1.5R/2W的氧化膜电阻,后来用手摸上去很烫,我就换成了两只3R/2W的电阻并联,这时应该是1.5R/4W,承受功率是耗散功率的4倍。
但工作时还是烫手,用手感觉大概50多度,时间长了根本摸不住。想给这两只电阻加散热片,也不知道怎么做?
请有经验的师傅帮我出出主意,谢谢了。
就是这种电阻:

网友:
这种体积的电阻实际功率比标称功率小得多。如果体积大一些散热状况会好一点,别无他法,因为电路中的发热功率就是这么大,其实比起你想象的还要大,你计算或者测量出来的电流不准确的,因为充电器的电流不是正弦波,在含有高次谐波的电流里,必须用真有效值电流表测量的电流才是真实的电流,这个电流比普通的电流表测出来的要大一些,所以发出的热量会比你想象的更大。加大体积(标称功率)吧。上面几个朋友说了,必须防止热量太大把周围元件的焊点烤得不可靠了。

网友A:
即使用个5W的也会温热的;50度也很正常;如果你确保你测得的数值是正确的且长期稳定的话;实在不放心就换上个方形的陶瓷的那种;

网友:
必须要用,都是功率换大的。

网友:
温差大才利于散热!漆膜没变色,就基本正常。

网友B:
消耗功率如此不发热不可能,只是经常见到高热电阻焊脚松脱故障,建议把引脚加长使电阻架高散热后引脚焊点不至于热到裂缝就可以了。

网友:
电阻就应该发热,只要在正常范围内,可放心使用~!

网友:
架高电阻离开其它怕热的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消耗功率如此不发热不可能,只是经常见到高热电阻焊脚松脱故障,建议把引脚加长使电阻架高散热后引脚焊点不 ...

温度比较高的可以考虑把引脚分别盘成一个环状再焊接,缓冲一下热量。

网友:
       你换功率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用个5W的也会温热的;50度也很正常;如果你确保你测得的数值是正确的且长期稳定的话;实在不放心就换上 ...

方形陶瓷?那时水泥电阻,5瓦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比较高的可以考虑把引脚分别盘成一个环状再焊接,缓冲一下热量。

引脚围成环确实利于散热,想起早年电视机的高耗热电阻视机焊在印刷版高高竖起细铜管上;也有收音机常见2Ap9等也围圆圈,电容底下带塑料座,估计是怕引脚掰裂玻璃壳或焊接时烫坏引线密封。

网友:
发热功率1W,就必然有那么多的热量产生,需要散热出去。散热靠的是电阻的表面积,表面积越小,电阻的温度就会越高。网友建议楼主用相同耗散功率但体积更大的水泥电阻(陶瓷电阻),为的就是降低电阻表面的温度。楼主也可以在现有电阻上裹上鱼鳍状的散热片,也能降低电阻的温度。号称散热功率几十瓦的功率管,也是要靠散热器增加的散热面积才能达到的。

网友:
如果想彻底不热只能用更大功率的电阻替代,大电阻散热面积大,或者用铝板铝块之类的钻个洞做散热器,要不然就是用多个电阻串并联来增大散热面积

网友:
买铝壳功率电阻,加散热片,还是嫌热加风扇

网友:
这个电阻一定会热的,把它(们)架空,引脚够长,躲开怕热的零件。

网友: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可降低电压,减少功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和指点。
我今天用数字表的温度档具体测量了一下电阻的温度,通电一分种以后大概是77℃,确实太烫了。
我用铝片做了一个散热器装在其中一对电阻上,几分钟以后测量电阻表面的温度,只有50℃左右,如果在散热片与电阻间填满散热硅脂,那效果更好。

这个散热片做得简陋,散热效果还不太好,如果用TO-220功率管所用的散热片再做一个压片将电阻固定在上面,那效果也应该更好,这个还没有试。
或者在安装时直接将电阻固定在机壳上,借助机壳散热,当然要做好绝缘,这样效果也应该不错。

网友:
为什么不用NTC限流电阻,如果有高频电流的话测量的电流不一定准确

网友:
电阻消耗功率,必然有温升,原则上在检修和使用中应不引起烫伤,以不超过60-70度为宜,单纯用增强散热的方式会降低电阻的可靠性,可以考虑多个电阻串并联来解决,彼此拉开足够的间隔以利散热,比如用相同的4个电阻两并两串代替原来的电阻,温升可降低近50%,可靠性要高很多
加散热有两处不妥,一是漆膜和散热片之间的绝缘不可靠,二是电阻瓷柱与两端金属帽衫紧密插接在一起的,温度不均易使电阻可靠性降低,宁可给它加风扇,也不要加散热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和指点。
我今天用数字表的温度档具体测量了一下电阻的温度,通电一分种以后大概是77℃,确 ...

多余了,不用额外散热。

2W+2W,承载1W的功率没问题。电阻温度五六十度是正常的,再高点也问题不大,只要电阻表面没烧的变色就没事。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助,我现在决定把这个电阻换成5W的水泥电阻,做一个卡子用螺钉把它固定在金属机壳上散热,水泥电阻不存在绝缘问题,它的形状也便于大面积与机壳接触,再在接触面涂上硅脂,效果更好。
虽然前面多位说过这个温度没问题,但心里就是不爽,就想把它降下来。因为充电总要几个小时,加风扇的话既多耗电,又产生噪音,还会把周围的灰尘吹起来。
问题解决了再给大家汇报。

网友:
用焙釉线绕电阻吧,就是那种绿色的瓷管电阻,外面的瓷釉的,那个应该够用;)

楼主:
三天前购买的水泥电阻今天到了:

迫不及待地将它们替换下了原来的氧化膜电阻,工作了几分钟以后测量水泥电阻表面的温度,随着温度的上升,最后的计数稳定在55℃,本来应该可以了,但我还是不满意,觉得还有潜力可挖,找了一段铝型材作它们的散热片,将水泥电阻与散热片之间涂上散热硅脂,用螺丝将一块2mm厚的铁片把它们紧紧地夹在一起,模拟水泥电阻利用机壳散热的情况:

加了散热片后,再测量水泥电阻表面的温度,最终温度稳定在31℃;测量水泥电阻引线根部的温度是34℃,这个结果我是相当满意了。
再次诚恳地感谢上面帮助过我的人。

网友:
用水泥电阻或制动电阻试试

网友D:
不知楼主的充电器是哪种类型,现在多数是开关电源,具有限流功能,不如通过调整限流值来得彻底,效率也高,省去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的充电器是哪种类型,现在多数是开关电源,具有限流功能,不如通过调整限流值来得彻底,效率也高, ...

充电器很原始的,原理图如下:

我加了几个开关和电阻,把它改成能适应一、二节电池,及几档充电电流:

采用这个电路是因为我以前做过,熟悉。

网友:
多只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很原始的,原理图如下:

可以直接改制成线性可调电源,具有限流调压功能,设定好电流电压,充电开始是恒流充电,快充满时自动转为恒压小电流充电。我对所有类型的电池充电,都是用可调电源充的,包括汽车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