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电真空】老师和各位朋友们请教较重要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12-14):
在设计一个电子管功放时,需要查阅电子管手册,以便得知所使用电子管的基本参数。然而在电子管手册里,有一些电子管的基本参数和基本参数符号,由于读的书少,一直被有些符号的含义所弄晕。。。

大家都知道,如果不知到某一功放管的屛极工作电压,就无法选购功放的电源变压器。。。

搜索中,偶然发现 矿坛里的【电真空】是编纂【世界电子管手册】的老师。在此特向老师和各位朋友们请教较重要的一些问题......

【1】
在同一份 PCL86 资料中 出现 Va 和 Vb,它们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Va ———是指胆管屛极对阴极电压?
Vb——是屛极负载接高压B+那端   对阴极电压?

【请见下图】

网友A:
abc  2018-12-14 18:50
Vb  B+

Vb=265V

这个0.5V的差额我个人认为与电子管线路本身关系不大。与测量工具的关系更大。这本手册大约在1960-1970年代陆续编成,当时电子工程师手头的测量工具,一般只有指针式的万用电表,数字显示的万用电表当时即使有,也不多见。为了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复习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时的两点常识。

其一是万用电表量程的分布规律。一般的指针式万用电表,习惯上均按照以下的原则分配量程:10-25-50-100。打比方说,第一档的量程是1V,第二档便是2.5V,第三档就是5V,第四档就是10V,再往后就是25V,50V,100V,250V,1000V,2500V。但实际上,由于万用电表本身体积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往往做适当的取舍。如南京的MF47万用表,他的量程是0.25V,1V,2.5V,10V,50V,250V,500V,1000V和2500V。不难发现0.5V,5V ,25V,100V已被舍弃了。

其二是万用电表的读数法则。按照之前所说量程分布规律的指针式万用电表,普遍采用50小格等分的刻度线,用来读出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数值。每10个小格又能凑成一个大格。读数时,对于指针恰好停在某个刻度线上时,是可以获得测量结果的准确数值。如指针偏转到第n格右边的刻度线上时,读数应为(n/50)*量程。但当指针偏转在第n格与第(n+1)格之间时,必须做出估读。即,用人眼估计指针是在这一格总长度的十分之几。将上一个公式里面的n换成n点几,再行计算。把这样算出结果,认为是测量值。这个估读的方法隐含了事实是:指针式万用电表的直流电压/电流档,在某一个特定量程的测量结果,最后一位数字只会是量程数字的五百分之一。如,对于一只指针式万用电表的直流1000V档,测量结果最后一位数可以是0V,2V,4V,6V,8V,而绝对不会出来一个奇数1V这样的出来。并且,指针式万用电表通过估读的手段,能分辨的不同电压差额,下限也是量程数字的五百分之一。按照刚才的举例,它对于500V和501V,已无法分辨,指针将都在第25格线上,或虽然稍偏右一丁点,但不足十分之一格,绝对不会认为是502V。

下面将刚才的两个结论用于这个问题。对于14.5V的栅负压而言,它比10V大,所以不可能用10V的量程来测量,假如工程师用他们的万用电表直流电压25V档来测量(假如他们的万用电表有这么个档),14.5V恰好在第29格右侧的刻度上,故可以准确读出数值。这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但对于乙电电压Vb而言,情况就有点不同。它正好比250V的量程大一点。所以只能用量程为500V的一档进行测量。根据之前的结论,这一档所能分辨的最小电压为1V。即使电路中的电压,实际可能是2⑥4.5V,但实在无法分辨出来末位的0.5V,读成265V,也是合理的。并且,从电路原理上而言,五极或束射四极的电子管在某一个工作点,屏极电压变动一个小量ΔU对屏极电流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远不如栅极负压或帘栅极电压变化ΔU对屏极电流的影响来得剧烈,故在实际电路中,这个0.5V的差额,实在影响甚微。

网友B:
这问题上一帖有人给回复了,也正确,可是还要求解,难道只信“真空管”?你让他为难了!!!

楼主:
【2】
在另外一份 菲利普 EL34 资料中,也出现了  Va 和  Vb

网友:
一问开二贴,是不懂是非真假?不懂不可怕,可怕的是迷信。

网友A:
你的帖子我昨天看了,海版说得不错。下标a是屏极对阴极电压。b的是乙电供电电压。我觉得没有什么多余的话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帖子我昨天看了,海版说得不错。下标a是屏极对阴极电压。b的是乙电供电电压。我觉得没有什么多余的话好 ...

谢谢老师的指教!

您在上面说的【b的是乙电供电电压】,请教    这个(乙电供电电压)是对地的?  还是对阴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教!

您在上面说的【b的是乙电供电电压】,请教    这个(乙电供电电压)是对地的?  还 ...

按照常规线路,那肯定是对地也就是机壳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上一帖有人给回复了,也正确,可是还要求解,难道只信“真空管”?你让他为难了!!!

您多虑了,我确实是在之前的一个帖子A  中曾请教过关于 PCL86  的 Va 和 Vb  问题。但是 并没有在帖子A中继续请教  EL34 和 PL84 等问题!

另外从我发帖时间上看,帖子A  要比目前这个帖子B发的时间要早!因为我发了帖子A之后,我仍在网络上搜索;之后 才偶然发现【电真空】先生是曾经编纂世界电子管手册的!由此 我才又发了目前这一帖!

为了避免误会:
1.我在帖子A上  后来又特意告之各位  请移到目前这个帖子上来。
2.我特意把目前这帖名 称为【向电真空老师和各位朋友们请教较重要的一些问题】;意思是不让  电真空老师为难,请大家指教

其次 如再有不妥,我将请求 海河版主把前面那个帖子A删除。。。我并不想重复发帖(本人只是没有私下删帖的权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多虑了,我确实是在之前的一个帖子A  中曾请教过关于 PCL86  的 Va 和 Vb  问题。但是 并没有在帖子A中 ...

我觉得你是无是生非;两个帖子都看了,都已说的很清楚了。
你是不看回帖,还是装傻?
如果如此明白的回帖硬说不知,不用玩电了。换点玩意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常规线路,那肯定是对地也就是机壳的了。

如果说:Vb是指 乙电 B+端   对地(机壳)之间的电压,那么从下面资料上看:

Vb=265V      (乙电 B+端   对地(机壳)之间的电压)
Va=250V      (胆管屛极 对阴极 之间的电压)
Vg=14.5V     (阴极  对地 之间的电压)

而Vb=Vg+Va+输出牛压降=14.5V+250V+0.5V=265V
实际上  输出牛上的压降  不可能是 0.5V !

是哪里出错了呢?怎样解释这个V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常规线路,那肯定是对地也就是机壳的了。

众所周知:如果按照下面的定义

Vb=(乙电 B+端   对地(机壳)之间的电压)
Va=(胆管屛极 对阴极 之间的电压)
Vg=(阴极  对地 之间的电压)

Vb=Vg+Va+输出牛压降

以下面 资料1 和 资料2 中的数据来实际设计2个电路,那么这2个电路所要选择的电源变压器的高压就会不同!

请教:实际设计电路时,以哪个资料的数据为依据呢?(这个例子是PCL86,其阴极电压不太大;但是如果是EL34 三极管接法时,其阴极电压比较大有26V,此时就不能忽略这个阴极电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说:Vb是指 乙电 B+端   对地(机壳)之间的电压,那么从下面资料上看:

Vb=265V      (乙电 B ...

因为那个是测试值,根本就没有输出牛,一般情况下测胆仪测试电子管基本参数时都是用的固定栅偏压,屏极直接连到测试电源的B+上

网友:
我从未玩过电子管,但是Vb=Vg+Va+输出牛压降,这是把输出变压器接在哪里了,是不是类似晶体管共集电集接法?静态‘时变压器上的直流电压为0.5V也很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那个是测试值,根本就没有输出牛,一般情况下测胆仪测试电子管基本参数时都是用的固定栅偏压,屏极直 ...

如您所说  资料2 的是---测试数据; 资料1的是 实际电路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众所周知:如果按照下面的定义

Vb=(乙电 B+端   对地(机壳)之间的电压)

电子管手册给出的一系列参数,有些很可能是利用特性曲线图简单地计算出来,供使用者参考的。计算时往往假定输出变压器是理想的。理想的含义,不光是效率100%,初级忠实地把音频信号能量传递给次级,没有铜损(电阻),也没有铁损(漏感),更不用考虑分布电容,以及变压器自身有限的电感量造成的损失和失真。实际使用时,用万用电表测出输出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大约100-300欧,乘以屏极电流,不难估算出电压降。将乙电电压提高这么多来补偿屏极电压的损失,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0.5V的差额我个人认为与电子管线路本身关系不大。与测量工具的关系更大。这本手册大约在1960-1970 ...

谢谢指教?

请教:实际设计电路时,以哪个资料的数据为依据呢?资料1 还是 资料2  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请教:实际设计电路时,以哪个资料的数据为依据呢?资料1 还是 资料2  呢?

以给出失真度指标的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给出失真度指标的为准。

明白了   谢谢您在上面的精彩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多虑了,我确实是在之前的一个帖子A  中曾请教过关于 PCL86  的 Va 和 Vb  问题。但是 并没有在帖子A中 ...

“才偶然发现【电真空】先生是曾经编纂世界电子管手册的!由此 ,,,”

请教是哪个版本的手册?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偶然发现【电真空】先生是曾经编纂世界电子管手册的!由此 ,,,”

请教是哪个版本的手册?上个 ...

冒昧地推测 先生70有+ 了吧?您是贵人多忘事。。。这里全当给您提个醒。

我偶然看到的这个帖子,很巧  您也曾看过,并且在这帖子的1楼,您给楼主【电真空】先生加了10分!另外在6楼 您亲自写下【顶技术贴,楼主辛苦了。】几字
您问的【哪个版本的手册】,我不清楚,是在这帖的17楼【电真空】楼主自述的。。。

有截图为证:

网友:
哦,是这样啊。还没出版呢。我以为是已经成书了。以前的帖子记不住,真是忘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手册给出的一系列参数,有些很可能是利用特性曲线图简单地计算出来,供使用者参考的。计算时往往假 ...

【电真空】老师您好!我又多次拜读了您在本帖中的指教,收获颇多;对于您在百忙之中能抽出宝贵时间(打了那么字)以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为学生排困答疑,从心中向您再次表达感谢之意!

在此 也向本帖中各位热情友好的朋友们所给与的帮助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