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检波电路

楼主(2018-12-14):
这个电路中vt3是中放管兼检波管,请问老师们它的集电极电压和发射极电压分别是多少才正常?现在怀疑它坏了但判断不出,我测得射极电压0.1v,集电极电阻两端电压0.67v.

网友A:
好的~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正常!

那您看,用0.1v除以那个5.1k电阻,电流才0.02mA吗?这么小?

网友:
中放兼不了检波,这个就是检波,三极管检波一般工作在小电流状态。

网友:
利用PN结作检波,处于微导通状态,硅管的话结电压0.5-0.6V

楼主:
那就是说这个管子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三极管检波,不是中放。如果是旧收音机出故障,除非人为损坏,否则检波三极管损坏的概率几乎小于0.01 ...

三极管检波的电路我记得不是集电极不连接电路而直接连接自己基极的吗?而这个电路资料上说有两极中放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检波的电路我记得不是集电极不连接电路而直接连接自己基极的吗?而这个电路资料上说有两极中放呢

你真轴~~~~~~~~~~~~~

网友:
不就是个射极输出检波器吗,其工作点跟中放相差甚远。

网友:
你直接说什么问题不就行了吗?反正你也是半桶水,何必去怼大家

网友:
三极管检波是工作在微电流状态,如果工作电流大就进入放大区,不能检波了。
不过0.02MA电流也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轴~~~~~~~~~~~~~

哈哈,还别说,我这股轴劲还真挺适合研究科学呢,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前面那么多人和你说这收音机没有二中放,就是三极管检波,你根本不听,用这种态度来研究科学要是能 ...

哈哈,学习了,感谢大家,问题原因是有个咏梅小机一直修不好,灵敏度极低,只收到强台,刚开始怀疑不起振,用短路振荡连的方法检测是起振的,所以怀疑是不是这个检波管子的电流太小了?

楼主:
还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这个VT3如果换成个检波二极管会行么?直接中周输出后接二极管到电位器。

网友:
轴出成果了~~~

网友:
典型的三极管检波,这还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学习了,感谢大家,问题原因是有个咏梅小机一直修不好,灵敏度极低,只收到强台,刚开始怀疑不起振 ...

手臭啊~就一小机难倒了!用上轴劲研究哈!对!就喵准检波级把它拆烂了!就不信它声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检波的电路我记得不是集电极不连接电路而直接连接自己基极的吗?而这个电路资料上说有两极中放呢

很对!你的记性真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检波的电路我记得不是集电极不连接电路而直接连接自己基极的吗?而这个电路资料上说有两极中放呢

您说的这个是二极管检波,只不过用三极管当二极管用。这么多朋友都说了你贴的图是典型的三极管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这个是二极管检波,只不过用三极管当二极管用。这么多朋友都说了你贴的图是典型的三极管检波。

他说用二极管就是二极管检波用三机管就是三机管检波。管它咋接的,

网友D:
电路只有一级中放,相对于有二级中放的灵敏度低些,这正常。
三极管检波级的工作电流很小,因为检波要利用三极管的非线性,而且他在完成检波功能的同时,还要有适度的AGC控制。
肯定能改成二极管检波,可以找个收音机电路参考下,但不建议改,改了应该也不会提高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只有一级中放,相对于有二级中放的灵敏度低些,这正常。
三极管检波级的工作电流很小,因为检波要利用 ...

谢谢。
明白了,这个机器真是奇怪,换天线,换三极管,换电容,每级都检查没问题,但就是收台不多, 比其他6管机差很远,看来还是我技术不到家,这个机器就先放弃了,因为电路板上的覆铜都焊掉了,真快烂了。

而且松香烧焦后的黑黑的东西会粘在板子上很难看,不知道大家怎么清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明白了,这个机器真是奇怪,换天线,换三极管,换电容,每级都检查没问题,但就是收台不多, 比 ...

可以用酒精试试,效果不怎么好,用洗板水效果好,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明白了,这个机器真是奇怪,换天线,换三极管,换电容,每级都检查没问题,但就是收台不多, 比 ...

比起其他6管机少一级中放,少一个谐振回路(中周),要是性能很容易做到一样那大家都这样啦!商品机都在乎成本。

网友E:
这是三极管检波电路,比二极管检波电路增益要高,相当于加了半级低放,肯定不能算一级中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三极管检波电路,比二极管检波电路增益要高,相当于加了半级低放,肯定不能算一级中放的。

好,谢谢您的观点,看来我原来看的资料也不是完全错误哈。这回彻底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