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手出难题呀,新的6P1换上去烧阴极电阻

楼主(2018-12-14):
头一次玩电子管碰上这样奇怪的现象,红灯711的机芯电路正常,新的6P1换上去没声,阴极电阻烧得发黑冒烟,测阴极电压38V比正常电压12V高出三倍,冷态热态测没有碰极,原机旧的6P1插上就没有问题,老师们这是啥情况,难道是新管增益太高自激了吗?

网友:
应该是新管子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子没错,买来备用的管身上标注的型号很清晰北京牌6P1

新管子也有可能是坏的,不排除黑心商人以次充好的可能。

网友:
自激了吧。

网友B:
栅极耦合电容漏电了,剪断电容开机,看看阴极电压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极耦合电容漏电了,剪断电容开机,看看阴极电压正常么.

电容应该没问题吧,旧的管子插上去就不烧

网友:
很可能就是新换上的管子有问题,你再另找一只换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应该没问题吧,旧的管子插上去就不烧

那就是新管子坏了,再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管子确实是6P1吗?!

管子没错,买来备用的管身上标注的型号很清晰北京牌6P1

网友:
换一只6P1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新管子也有可能是坏的,不排除黑心商人以次充好的可能。

再换一个管子上去试试。我邮的5Z3P两个一插上去就烧保险,原来真的管子坏了。现在对奸商真是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换一个管子上去试试。我邮的5Z3P两个一插上去就烧保险,原来真的管子坏了。现在对奸商真是无语了。

唉,买的一套其他五只是好的

网友:
管子的嫌疑偏大

网友:
电子管损坏的面大。

网友:
管子坏的概率大,不放心的话,把前面的耦合电容换新再试试吧

网友:
估计是管子坏了

网友E:
6P1不贵,再换个试试吧。
自激振荡了。

网友F:
管子真空度不良,有漏气的嫌疑,气体电离后离子会导电,你碰到的有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举个“栗子”,汞离子整流管是最典型的单个代表

网友:
新的6P1换上去没声,阴极电阻烧得发黑冒烟,测阴极电压38V比正常电压12V高出三倍,是这只6P1坏了,红灯711的机芯电路正常,不是自激。

网友G:
我买过几个管子都是坏的。运气也太差了。
都不知道哪里能买到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6P1不贵,再换个试试吧。
自激振荡了。

邮费比管子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子真空度不良,有漏气的嫌疑,气体电离后离子会导电,你碰到的有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举个“栗子”,汞离子 ...

肯定不是漏气,管里的吸气剂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过几个管子都是坏的。运气也太差了。
都不知道哪里能买到正品

我买的这套管就这6p1有问题,其他5只没问题,你在哪里买的怎么都是坏的

网友:
首先要比较一下新的和旧的外形和内部结构一样不一样,再测一下栅极和帘栅是否碰极,只要仔细一定能发现问题。

网友F:
关键词:“冷态热态测没有碰极,原机旧的6P1插上就没有问题”
---既然热态测量都没有碰极(是在线测量吗),旧的6P1插上也没有问题,除了漏气,还有何种可能呢?管里的吸气剂完好,真的完好吗?难道你买到鬼魅般的量子智能管了么 ?还有,你手头就这哥俩管,没有第3者?

网友F:
6U1 6P14 6P15和6P1 大小基本相同,不会是搞错了吧

网友:
把新的6P1片片,发上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词:“冷态热态测没有碰极,原机旧的6P1插上就没有问题”
---既然热态测量都没有碰极(是在线测量吗) ...

在线没有测,灯丝通电测没有碰极这跟在线测没有多大区别吧,从外观看吸气剂完整,管子从丝印看绝对是6P1,除非是厂家印错了,第三者有没有试第三个,第三个管在另外一部机器上没有换到这机器上试,可能是遇到了象你说的鬼魅般的量子智能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6U1 6P14 6P15和6P1 大小基本相同,不会是搞错了吧

6P14比6P1高一点点。.....

网友:
查耦合电容,一般是这问题

网友H:
    几位坛友,这已经很明显,新换的 6P1是坏管,什么这里哪里是否其它元件有问题,少走奇路、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几位坛友,这已经很明显,新换的 6P1是坏管,什么这里哪里是否其它元件有问题,少走奇路、弯路。

今天把这个有问题的6P1换到另一部机子上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词:“冷态热态测没有碰极,原机旧的6P1插上就没有问题”
---既然热态测量都没有碰极(是在线测量吗) ...

今天把这个有问题的6P1换到另一部机子上一切正常,说明在那部机子上是自激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把这个有问题的6P1换到另一部机子上一切正常,说明在那部机子上是自激了

嗯,自己激动是有可能的,也许玩家改过线路,或跳线或重新布线不合理,或反馈相位错接,或反馈过深,或相位补偿电容容量不对等等都有可能,但原装机器搞成自激,这个就要打屁股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自己激动是有可能的,也许玩家改过线路,或跳线或重新布线不合理,或反馈相位错接,或反馈过深,或相 ...

机器没有修过与焊过的痕迹,元件上的制造日期在2年范围内,可能是时间太久远(76年的)了有些元件性能改变了,导致新管会自激,可惜那部新管会自激的拆了,没拆的话把这部机子上的6P1换上试试会不会也会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