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我的R3131A频谱仪中频板

楼主(2018-12-14):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4)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4)

网友:
哈哈今天一天的笑料都有了

楼主:
拆我的R3131A频谱仪

楼主:
屏蔽盒里的东东

网友:
可调电感,大家常常说的“中周”没有微型化,看来这应该是一个瓶颈。

楼主:
JHXC老前辈您对频谱仪有研究,我怎么感觉频谱仪灵敏度没有我的对讲机灵敏度高?接收灵敏度好像只能达到-75dbm,换算一下也就是50微伏左右,对讲机灵敏度可以做到0.25微伏。你的TR4122B灵敏度怎样?

网友:
这个玩意好久都没用了,哎! 数字对讲机的出现也不知道是好是坏,数字集群已经违背了火腿们的初衷

网友:
引用 楼主:
JHXC老前辈您对频谱仪有研究,我怎么感觉频谱仪灵敏度没有我的对讲机灵敏度高?接收灵敏度好像只能达到-75d ...

这个与带宽有关,不同的带宽信噪比是不一样的。贴上一张电平图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不同的带宽具有不同的噪声电平,从图中不难看出,在带宽为10HZ时,噪声电平为-140dBm、带宽为100KHZ时,噪声电平为-100dBm........,以此类推。对讲机通常都是窄带的,如果你的频谱仪具有对应的带宽,是可以测试出来的。

网友(2021-10-15):
我的r3131自检校正错误提示106,查一下是中频信号问题不知哪里故障

网友:
我的中频板的缺俩芯片

网友(2022-02-08):
楼主您好!我有一台R3131需要维修,一直找不到拆卸方法,网上和官网也没找到维修手册。能否告知拆卸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