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机次级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8-12-14):
请教高手。变压器次级50平的线绕了两圈。初级静态电流是4a左右应该是正常的。但是次级测无电压。想不明白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线绕反了

网友A:
能点焊吗?说不定你的电压表不对,试一试点焊看电流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点焊吗?说不定你的电压表不对,试一试点焊看电流大不大

万用表是没问题的

楼主:
绕向跟电压没关系吧

网友:
用较细的线绕上10圈看看电压是多少伏?实在不行就绕20圈。然后看看你的次级需要多少伏?

网友B:
短路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理论上说,绕一圈也应该有电压,上图看看。要穿绕哦

网友C:
两圈大概不到2v,用小量程的交流档看看。话说不是用的直流档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圈大概不到2v,用小量程的交流档看看。话说不是用的直流档测的吧。

呵.肯定是交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

短路没用.没输出电压

网友:
没仔细看,初级静态电流4A不对,都880W了,短路了吧
400mA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没用.没输出电压

不上图没有数据不好说

网友D:
变压器初级有部分短路,好的变压器空载电流很小的

网友:
看一下初级线圈吧,估计是内部有短路

网友:
无电压不可能吧!一只万用表放在防边也会有电压读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初级有部分短路,好的变压器空载电流很小的

微波炉变压器另算!空载3~7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微波炉变压器另算!空载3~7正常!

只要不发热严重,应该是正常的,把初级看作一个大电感与铜线很小电阻的串联好理解,真正空载消耗的功率在电阻上,电感上是无功功率

网友:
楼主上个图啊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弄好了.是固定变压器的支架短路了

网友:
爆个图,再画个整体图

网友(2019-01-19):
初级静态电流4A不正常,估计匝间短路了

网友:
你这个是变压器初级匝间短路了吧,初级不可能空载有4A电流的。初级匝间短路后,次级当然没有电压。

网友:
单个绕组不存在方向问题,多个绕组串、并联时必须注意方向,否则就可能出问题。

网友(2019-04-12):
给大家看看怎么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