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电路

楼主(2018-12-14):
近日见一电路中的三极管标注特殊,请问这个三极管可用什么管代替,这个电路正确吗,谢谢。

网友A:
你试下YTE106B, X宝上好像有卖. 如果能查到资料更好. 这种芯片价格低,应该是深圳产的,资料不好找.

楼主:
另外再发一个图片看看。其中的TYE109是什么管?用什么代替。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 应该没代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 应该没代替的.

谢谢,跟TO-92封装后的三极管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YTE106B, X宝上好像有卖. 如果能查到资料更好. 这种芯片价格低,应该是深圳产的,资料不好找.

感谢回复,这个原件的图片付上。

网友B:
电路图有误,应该是13001的e极至芯片,而不是接电阻至地。

网友C:
应急照明灯上面用的也是YTE的,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有误,应该是13001的e极至芯片,而不是接电阻至地。

按照实际线路板绘制。所以再次求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急照明灯上面用的也是YTE的,电源芯片。

确实取之于应急指示灯电路。谢谢。

网友:
是个IC,不是三极管,只不过是TO-92封装的。
就像TL431也是TO-92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