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超外差收音机……

楼主(2018-12-14):
最简单的超外差收音机要属三管超外差了,一直想DIY一个最简单的超外差,又不想网上到处卖的现代标准超外差套件 (这种也安装过好多次了 ),好不容易备齐了古老而且大的元件,便开始了激情高涨 满怀信心的快乐的动手之旅; 知道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特意采用皮实的搭棚焊条 安装布局也是按准备好的图纸原理一致的位置(也是为了方便检查调试 ,拜托高手们不要取笑哦)甚至考虑先调整好超外差成功后 再安装调整放大,等等吧!唉!可惜就是一直没有成功,反复调整没有产生超外差效果,直至今日安静的放在床下 寂寞孤独 怪我技术不行 让它无出头之日!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不成功案例 希望大家的DIY都能成功!不说了 说多了都是泪!哈哈 不过 过程也还是蛮高兴的  发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许多年以前,我的实验条件比这差得太多了!

惭愧哦!说多了都是泪  技术不行好条件也不用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感觉一样啊 我就是喜欢那两个大中周 才买的这个机肉当配件 下定决心DIY的,太低估了难度 一致如此惨 ...

越是简单超外差机,对晶体管要求越高!是你的晶体管没过关!我修过一个一级中放的老机子,该机还有两级低放,因为是大电阻掤焊,不好找电阻換,就用晶体管的放大来比电流,混频放大120,中放也要100以上,前置低放80,推挽要100以上才有2mA的电流,找不到用80的来代,电流只有1mA多点,把管子全換后收音机的声音还可以,由于灵敏度不高,杂音也很小。

网友:
三管超外差,难度很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只有一级中放的电路。 推动也是单臂功放。  那时的业余件,能响出声音就 ...

谢谢!响是响就是没有超外差的效果 就等于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老师的画的电路图,应该是熊猫302吧?我的第一台超外差也是这个电路,当时也没有成功(后来对超外差熟悉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对无线电一直爱好可一直不见技术 哈哈;我曾经也是先装过几个来复再生和超外差套机也都成功了,最后一个套件就是那个100元的2P3套件,所以一直想DIY一个最少元件的“复古超外差” 也想再学习学习,当初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感觉这个玩意不好捣鼓,就是没有想到这么不好捣鼓 曾经一连今天挑灯夜战 一夜没睡哦……哈哈!其实还是没有技术 奥妙没有掌握 比较惭愧,不过在探索过程中回头想 蛮有意思 也加深不少 学了忘 忘了学的知识,有机会向各位老师请教并斧正 先谢谢啦!

网友B:
赞!只有一级中放的电路。 推动也是单臂功放。 那时的业余件,能响出声音就很不简单啦!

网友D:
作响容易,做好不易,希望分享成果。

网友E:
熊猫302/303的可变电容不是楼主的这个等容,是差容.

网友F:
我啥子都没看上!就看上了那对中周!如果有三个更好……,如果第一次安装晶体管收音机,还是装6管机好点,因为灵敏度比较高,装好了收音效果不会太差,如果供电高点比如6V以上,扬声器又大点,收音听来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响容易,做好不易,希望分享成果。

是的 做好的确不容易 看似简单 其实不然,内涵丰富的很哦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熊猫302/303的可变电容不是楼主的这个等容,是差容.

谢谢!好像是长城B52 的鸡肉, 记不清了 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响是响就是没有超外差的效果 就等于没有成功

哦!超外差收音机主要是,主振,混频,中放,检波这几个级作好,偶们电路上多是主振混频中放同用一只管,信号好坏全靠这只管,这电路是沿续电子管电路下来的,电路理念同样。低放是把信号放大,有足够的力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考虑电台发射信号越来越小,环境噪音越来越大,工业干扰越来越多,用三级以下收音机的电路,本身的信噪比 ...

非常感谢!是的现在电台发射信号是小了  听矿机更明显,当时也是因为主观臆断这个三管超外差元件少 估计捣鼓可以成功 其实不然难度太大 更是技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啥子都没看上!就看上了那对中周!如果有三个更好……,如果第一次安装晶体管收音机,还是装6管机好点, ...

哈哈 感觉一样啊 我就是喜欢那两个大中周 才买的这个机肉当配件 下定决心DIY的,太低估了难度 一致如此惨败 哈哈,感谢!

网友:
我认为对于超外差接收电路,管子越少越考验制作者的功力!

网友:
本人照过去的收音机图纸干,特别是单管机等管子少的,成功的很少。电台和过去比,信号小多了!而现在的图纸,又太少了,因为没多少人爱好这个了,这方面的书更少得可怜,矿石机的书基本都是上世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