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制作的四波段点点统调机(续)

楼主(2018-12-14):
原贴网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58192&extra=
   和坛友说说点点统调机中波高频头的制作:中波高频头,用车机老高频头改制,芯片是LA1135,为了提高中波的抗干扰能力,尽力的提高磁棒天线的Q值,采用场管做高频放大,虽然场管的输入阻抗高,但也不采取初级线圈直接耦合。采用次级线圈耦合,且尽量的减少次级线圈匝数,这样会降低增益,所以,采用两级高放,高放电路除了磁棒天线外,其余都屏蔽在金属盒内,由于采用变容二极管为调谐电容,连线非常短,所以高放电路会有很高的增益而不会自激,高放有三个调谐回路,加之本振回路,共有4链调谐电容。
没想到的是,磁棒天线次级线圈降低到4匝,接收效果最佳。照说磁棒调谐回路和场管严重的阻抗严重不匹配,灵敏度会很低,其结果还很高,不知如何解释。(见图片)
高灵敏度的接收机,中频选择性必须高,否则,强电台的邻频弱台是听不到的。设计偏调正负9KHz,选择性要大于40分贝,在网上收索陶瓷滤波器,LTM450EW,官方数据:6分贝的通频带是正负7.5KHz,40分贝的通频带是正负15KHz,用作宽带。LTM450HTW,官方数据:6分贝的通频带是正负3KHz,40分贝的通频带是正负9KHz,用作窄带。
陶瓷滤波器邮到之后,用我自制的扫频仪测量(见图片)此扫频器检波没有用AD8307,用的是检波二极管2AP9,所以Y轴数据是相对电压值,既不是分贝数也不是确定的电压数值。
调试中发现即使用LTM450HTW,强台的邻频也会有较强的此电台的播音,只好用带宽最窄的A450,红色的那只(图片中黄色的图像),此滤波器网上买不到,只有老车机中有。但是强台的邻频也有打嗝的强台声,只是强度很低,场强表无指示,若邻频有弱台,可以收听。
中波高频电路图
中波中午收听,能够清晰的收听40多个电台。中午收听网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中波早晨8点之前或夜晚接收,几乎每个步进都有电台,同频电台合在一起,显得很乱,但是大功率的省外电台,能够正常收听,如594山东,621 黑龙江 630河南,729江西。738吉林,918山东,936 安徽 1467河北,1593江苏等。还有些大功率的外台朝鲜,韩国日本等。
夜晚收听网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由于视频很长,发到优酷视频打不开,把后部分截掉了,才能打开了

网友:
这个LA1135与安悦买的3元高频头电路DBL1019十分相似,那个高频头我买了几个,为了与频率显示配合(原中频为450kHz),对电路作了修改,中频改成了455kHz,并对另一个2脚类似的振子修改了频率,现在频率显示和调谐指示表头均能正常显示和指示,倒是当时真没注意滤波器的带宽问题,读了你的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A:
灵敏度高了以后,选择性就显得很关键了。尤其晚上,很多台混在一起,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高了以后,选择性就显得很关键了。尤其晚上,很多台混在一起,分不开。

不只是混台,中波一个频道就有多个电台,选择性再好,也不能解决,不过用窄带中频接收,统调精准,抑制混台,效果好一些,大功率的远地台,能够正常收听。尤其是接力转播电台,传播同一个电台,有时间差,听起来就像在山间里喊话,有反复的回声。

网友B:
     对您用的扫频仪很感兴趣。能否介绍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您用的扫频仪很感兴趣。能否介绍一下?谢谢

扫频仪没有新意,所以没发过此帖。在论坛仪器仪表栏目中有坛友发过相关的帖子,只不过我是自己制作的电路板,单片机软件和电脑软件都是自己编的,为了省钱,软件中蓝色的频率数字显示的是鼠标所在位置的频率。数控信号发生器用的是AD9851模块,最高频率70MHz,利用二倍谐波,最高频率可达140MHz,单片机采用STC8A8K64S4A12,此单片机内部有12位A/D转换,采集率可达800KHz/S。扫频中频时,设置40个采集点,每秒可达10帧,调整中放显示速度够用。采集点设置多了,速度就慢了,一幅图像需要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您用的扫频仪很感兴趣。能否介绍一下?谢谢

关于扫频仪,“痴迷”坛友做的很好,我的是简化版,网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只是混台,中波一个频道就有多个电台,选择性再好,也不能解决,不过用窄带中频接收,统调精准,抑制混 ...

如今省级电台主机功率都不大,在各地市可能都有同频转播,早晚能接收到的多是回声台,象本地能收到的山东、福建等省台回声明显听感很不好,为什么不把主机功率加大300KW以上

网友D:
借助单片机实现点点统调是很方便的,只需设置一个补偿表,对不同频率下的高放调谐电压进行精确补偿。不过不适合批量生产,调试过程会繁琐一些,但对DIY来说这是最能体现成就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今省级电台主机功率都不大,在各地市可能都有同频转播,早晚能接收到的多是回声台,象本地能收到的山东 ...

从中波频率表中看,我觉得:
1、省级新闻台的功率不小,都在100KW以上,并且安排的同频电台也少且相隔很远,满足夜晚接收。
2、由于中波电磁干扰加大,在白天本省的大功率电台也难以满足本市边远市的正常接收,所以设置接力转播台,但是相邻市会相互干扰,只有同频转播相互干扰最小,传播时间差不大,就当听混响了,到了夜晚,本省各市的地波、天波反射都接收到了,就不是听混响了,是听回声了。
3、白天和夜晚哪个地区能够稳定收听那些电台,国家的频率表是根据大多数收音机的性能指标精心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助单片机实现点点统调是很方便的,只需设置一个补偿表,对不同频率下的高放调谐电压进行精确补偿。不过不 ...

若是批量生产,我觉得调试繁琐不是问题,可以应用电脑自动调试。应该是在中波电磁干扰严重的情况下,生产高灵敏度民用机实用价值不大,收台再多但是内容基本相同。点点统调磁棒天线的Q值必须做的很高才有意义,但是磁棒线圈一旦改变位置,原数据就作废了,收音机也就作废了,修理也是难题。业余制作目的不在于收听,在于享受制作过程和其接收性能指标的探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借助单片机实现点点统调是很方便的,只需设置一个补偿表,对不同频率下的高放调谐电压进行精确补偿。不过不 ...

用变容管可以曲线救国一下,调谐指示加微调电容方案,本振调幅变容管部分并联一组调频变容管,单独引出旋钮调节,配合调谐指示只需要指示到信号最强一点即可,那就省去了繁琐的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变容管可以曲线救国一下,调谐指示加微调电容方案,本振调幅变容管部分并联一组调频变容管,单独引出旋 ...

对于模拟收音机来讲,采用变容二极管微调是个好办法,电路简单了,我做过实验。并联在本振回路中,实现频率微调,对接收短波电台定位容易了,并联在调谐回路中实现精度跟踪。但是也有问题,白天接收,首先调到一个电台,使场强指示最大,然后调节微调,是场强指示更大,此时视为调准了,很有效果。晚上就困难了,当灵敏度达到每个步进都有电台时,调谐指示都很大,且摆动不定,作为本振频率很难调到和电台的频率相差为一个中频的频率上,除非用数显频率计,由于电台密集,调节微调时,很难确定是调在接收的频率上还是邻频的频率上。

网友F:
楼主那个高频扫描仪 是从哪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那个高频扫描仪 是从哪搞的?

自己做的,网上购买的数控信号发生器芯片AD9851,单片机芯片STC8A8K64S4A12,自己制作的电路板,单片机软件,电脑软件都是自己编的。

网友:
楼主勇于实践的精神是值得尊重的,其实90年代初我就有用单片机分别控制本振和调谐回路来做到精确调谐的想法,后来因种种原因没有成行。楼主现在做了,向楼主表示敬意和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喜欢高灵敏度的收音机,楼主发的视频我怎么打不开?

这个我也说不好,若不是网络问题,就是电脑缺少相应的播放软件,若是优酷视频只有我的打不开,可能是我的视频用格式工厂减小了视频容量,你的电脑中没有格式工厂软件,导致视频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扫频仪,“痴迷”坛友做的很好,我的是简化版,网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 ...

     谢谢您的回复,讨教了

网友(2024-09-16):
引用 楼主:
扫频仪没有新意,所以没发过此帖。在论坛仪器仪表栏目中有坛友发过相关的帖子,只不过我是自己制作的电 ...

可否分享一下这个简化版的电路图,想学习学学。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