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四驱比两驱耗油大?

楼主(2018-12-14):
买车的时候4S店就说平时用两驱就行,四驱要比两驱更耗油
汽车说明书里是这样写:为了获得更佳的燃油经济性,铺装路面请使用两驱
对此深表疑惑,四驱和两驱只是汽车驱动方式的不同,发动机输出的是同样的动力
难道四驱更费力不是?

网友(2019-03-06):
引用 网友A:
理想情况下,一台车,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不管2驱4驱,需要的能量是一样的。但是传动机构不是理想 ...

解释的很到位,老铁,点赞

网友B(2018-12-14):
我想,如果前后轮所滚过的路程不一样,发动机应该要多使劲去拖走的慢的轮子吧?

网友C:
我想四驱好比人四脚爬山路,在平地上还要爬吗,用腿跑就可以了

网友:
传动链延伸了,发动机需输出更多的功,按能量守恒,油耗肯定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四驱好比人四脚爬山路,在平地上还要爬吗,用腿跑就可以了

说的挺像那么回事

网友:
但四驱很强大呀!自驾游首选;

网友:
四驱车不是也能只用两驱吗,恶劣路面再用四驱。

网友D:
    你看的四驱车带中央差速器吗?
    我开的北汽的某款四驱车,不带中央差速器平时都用两驱,打滑及恶劣路况用四驱。
    有中央差速器的四驱动车,像斯巴鲁的大部分车型,奔驰奥迪等高档车型,带中央差速器的,实际上四驱跟两驱油耗相差并不大,所以都是全时四驱。
    没有中央差速器的四驱车,在平直路面上跑直线用不用四驱油耗一样的,平时是后轮驱动的车,不用四驱,后轮带着前轮及前传动轴总成转,用四驱,前传动轴带着前轮转,两种情况克服的阻力相差不多,只是多了个分动箱的介入,所以油耗相差不大,但是这种车子挂了四驱后,在平路上转弯,内外侧轮子会产生转速差,前后轮转速还不一样,会造成轮子与路面之间的摩擦急剧增大,车速急剧下降,踩油门可能内侧轮子会直接烧胎,除了油耗巨大,严重时会损坏分动箱。为了避免常规铺装路面上用四驱,多半销售商都会说用四驱油耗大,真正的原因给客户不好解释,但实际上就是这样。以上只是本人愚见,欢迎吐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的四驱车带中央差速器吗?
    我开的北汽的某款四驱车,不带中央差速器平时都用两驱,打滑及恶劣 ...

您还真说对了,4驱分3档,第一档是高速4驱,中央差速器开放,可以随意跑,普通路上开起来和两驱没差别
第2档是高速4驱带中央差速器锁定,这个档如果转弯明显会不顺利,感觉车较劲
虽然说明书上没说不能转向,但是4S店明确告知了这个档位不能转大弯,说容易损坏分动箱
第3档是低速大扭力档,脱困用的,后桥差速锁也会锁上,明确说了会转向困难,只能走直线

网友:
四驱更换轮胎成本太大 当初入了坑,现在换胎就哭死,一次2600多 而我工程用的代步车换一次轮胎才1600 四条....

网友:
简单的比方,拉400斤货和200斤哪个会轻松点

网友:
还真不知道四驱的费油呢

网友:
同样100米,两条腿走过去和四肢爬过去哪个更费劲啊

网友:
四驱介入,油耗略高些

网友:
别的不说,四驱的运动件多,摩擦助力就比两驱大了许多
我以前开过旧款的三菱帕杰罗,在两驱模式下,还可以拧松前轮中间的一个螺丝,这样就不会带着前驱的轴一起转,号称“轻快轮毂”,确实省油。

网友(2019-03-06):
引用 网友B:
我想,如果前后轮所滚过的路程不一样,发动机应该要多使劲去拖走的慢的轮子吧?

你说的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