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根线的喇叭

楼主(2018-12-15):
   近日从一个老年多媒体播放器了拆下一个有四根线的喇叭,甚是奇怪,不知这是什么喇叭。给大家看看。。。

网友A:
四根线算什么!我还六根线(3音圈)

网友:
这种喇叭我有几十只,主要是车上用的,俗称双音圈喇叭。可以有三种连接选择,串联、并联和独立联接。例如每音圈4欧姆的双音圈喇叭,两个音圈串联后变成8欧喇叭,两个音圈并联后,成为2欧姆的喇叭,如果汽车功放是为驱动高阻抗喇叭而设计的,就可以采取串联方式连接两个音圈;如果汽车功放是设计成在驱动低阻抗喇叭会得到较佳性能的大电流汽车功放,那么把音圈并联较好。

网友:
你量一下,应该是双音圈扬声器

网友:
将喇叭翻过来看看啊。

网友:
同轴喇叭~~

网友:
类似汽车喇叭

网友:
这种喇叭我有几十只,主要是车上用的,俗称双音圈喇叭。可以有三种连接选择,串联、并联和独立联接。例如每音圈4欧姆的双音圈喇叭,两个音圈串联后变成8欧喇叭,两个音圈并联后,成为2欧姆的喇叭,如果汽车功放是为驱动高阻抗喇叭而设计的,就可以采取串联方式连接两个音圈;如果汽车功放是设计成在驱动低阻抗喇叭会得到较佳性能的大电流汽车功放,那么把音圈并联较好。

长知识了。

网友:
这是一直很普通的双音圈喇叭,在低音炮中有应用我就有两只。

网友:
一个低音 一个高音?

网友:
没看正面不清楚,有两种,一种双音圈,一种是同轴的,低音前面有个高音头的

网友:
可以两台功放推一个喇叭

网友:
同轴喇叭

网友:
测量一下喇叭阻抗是否一样,可以做不用输出变压器的推挽功放。

网友:
同轴喇叭一般指高/低音喇叭装在同一轴线上,磁体/音圈/纸盘各自独立

双音圈喇叭两组音圈同绕于一个音圈纸上,用同一支架/纸盆.只相当于“两段音圈线绕一个音圈“

网友B:
昨天出去出差,一个垃圾酒店的房间里有个类似的喇叭,没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出去出差,一个垃圾酒店的房间里有个类似的喇叭,没拿

可惜了可惜了唉别提了真的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根线算什么!我还六根线(3音圈)

六六六厉害厉害什么鬼

网友:
这种喇吧还真没见过,实事求是,不怕大家见笑!

网友(2019-05-16):
我没见过呢!

网友:
没见过,长知识了!

网友:
我买的广场舞音箱里
用的就是这样的喇叭。

网友:
4线的见过,6线那个真没见过,长知识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看

网友:
一个线圈做驱动,另一个线圈做反馈,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