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逆变器存在的意义?

楼主(2018-12-15):
方波带不了电机,而除了电机其他的电阻类开关电源类都可以直接用直流电,那方波逆变器存在的意义是啥?直接逆变成280V左右直流电就行了,还能省掉4个开关管。

网友A:
家里的一台方波逆变器加一台29寸彩电耗电刚好10A左右,一边看电视,顺带着从旧电瓶中挑选好的电瓶,重新配套成整组供电动车使用,几年下来倒也省下一些换新电瓶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一台方波逆变器加一台29寸彩电耗电刚好10A左右,一边看电视,顺带着从旧电瓶中挑选好的电瓶,重新配 ...

彩电也可以直接用高压直流电的,记得老早的黑白电视是变压器供电,那到是不能用直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彩电也可以直接用高压直流电的,记得老早的黑白电视是变压器供电,那到是不能用直流电。

老显像管的消磁电路咋办?

网友:
使用交流电的设备中,内部电路实际的直流工作电压五花八门,不是一种直流电压就能解决的,所以需要220V的交流电,哪怕是方波或者模拟正弦波都可以。如果你只为直接使用220V交流电的电炉、电热丝、白炽灯等,当然可以省去逆变过程。

网友:
存在即是合理啊,家庭可能用不上 但是不排除某些设备需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问怎么直接逆变成直流?不管你逆变成正弦波,方波,总少不了一个整流过程吧?再说方波并非一无是处, ...

现在的高频逆变器都是先升压到280V左右直流电,再由H桥转换成方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彩电也可以直接用高压直流电的,记得老早的黑白电视是变压器供电,那到是不能用直流电。

黑白电视反倒可以直接用12V电瓶供电的。

网友C:
怎么就没用?我的一个朋友店铺里,晚上怕盗贼切断电源,用了逆变器点应急灯并给报警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就没用?我的一个朋友店铺里,晚上怕盗贼切断电源,用了逆变器点应急灯并给报警器供电。

现在的家电绝大多数是可以直接用高压直流电的,机内多电压也是多路开关电源构成的。

网友:
方波带不了电机!应该说是方波带不了电容类启动型或正弦波原理运转型的电机,电钻之类的串励型电机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另外方波输出逆变存在是因为频率不高可以通过变压器变压的,哪怕效率不高,至少比高频交流或直流适应范围广,高频电输送、变压、整流都是问题(技术成本方面),至于直流非开关电源类设备变压则是个最大的问题

网友:
方波简单,成本低,易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家电绝大多数是可以直接用高压直流电的,机内多电压也是多路开关电源构成的。

你的功放,936焊台、以及维修电源、以及发烧CD、解码器等又有几个是可以直流供电的!有的地区老式荧光屏彩电直流是无法开机消磁的!类似例子日常生活很多很多只能说开关电源、线性电源各有千秋各有应用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家电绝大多数是可以直接用高压直流电的,机内多电压也是多路开关电源构成的。

另外电子爱好者手里的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电桥等等也是多数线性变压器变压的吧,更不用说非变频冰箱、空调以及微波炉、洗衣机等日常必须的大件家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另外电子爱好者手里的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电桥等等也是多数线性变压器变压的吧,更不用说非变频冰箱、 ...

我那个因为太大太笨重只好送人的老掉牙泰克波波都是开关电源了,现在哪还有什么工频变压器的波波?那么薄你倒是给我塞个工频变压器进去?当然你要是用装 Win7 系统,开个鸡都七八分钟的高档波波,那也就别在这哔哔了,有几个爱好者用得起。

至于电桥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如果是 LCR 表,国产同惠老掉牙的 2817A 都已经是开关电源的。

至于非变频的冰洗啥的,你倒是给我用方波啊 哦还有“发烧CD、解码器”,你倒是给我用方波啊 楼主说的是方波逆变器,有正弦波逆变器你不用,偏要方波,你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那个因为太大太笨重只好送人的老掉牙泰克波波都是开关电源了,现在哪还有什么工频变压器的波波?那么薄 ...

我回答的是“现在的家电绝大多数是可以直接用高压直流电的,机内多电压也是多路开关电源构成的。”,非变频冰箱、空调以及微波炉、洗衣机等日常必须的大件家电你倒是给我用直流试试啊!此情此景直流就不行了吧,再说你家方波都是发电厂直供的,我家偶尔用用方波还得方波逆变器变换!正弦波逆变器C3K/C6K虽说已备,但仅限于太阳能逆变以及停电后蓄电池后备供电已被固定了,在外只要没特殊要求还真就得弄个方波临时工!

网友:
另外你问问司机师傅们,那些车载逆变器又有几个是正弦波的!电褥子、热水器、手机充电器、笔记本难道在车上都是直流直接供电还是都用正弦波逆变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回答的是“现在的家电绝大多数是可以直接用高压直流电的,机内多电压也是多路开关电源构成的。”,非 ...

基本逻辑错误!

如果楼主说"现在的家电全部都是可以直接用高压直流电..."你的回答有意义,楼主既然说“绝大多数”则你的回答是废话,你以为除了你楼主和其它坛友一无所知么?相反你连现在的波波电桥用的都是开关电源都不知道

楼主需要的回答没有一个人能对标给出,可见逻辑思维如何重要。

实际上楼主的问题的正确回答很简单,

1、方波逆变器对工频变压器或其它感性负载不一定好用或能用,但起码基本不会烧。如果生产直接提供直流电的变换器,你不能指望连初中物理课都摸小鱼去了的货车司机能搞清楚什么设备不能插上去。

2、正弦波逆变器尤其是高效率的 SPWM 合成正弦波逆变器比方波逆变器有更高的技术要求,厉害国很多山寨小厂做不出来又想在逆变器市场分一杯羹,连初中物理课都摸小鱼去了的货车司机也需要更便宜的凑合能用的逆变器。

网友:
       够用即可!方波逆变器够用谁还花高价买正弦波逆变器啊,自古就是经济实用第一,能不脱裤子放屁就不脱!也没见谁只为喝一杯水打一眼井,汽车再好不照样有人走路。
      别说“连初中物理课都摸小鱼去了的货车司机也需要更便宜的凑合能用的逆变器“其实司机师傅们所接触的逆变器群体销售的也就是那个样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多数并不是凑合用而已,再说就你这么高的水平也没见用什么都是高科技新技术吧,买个车即知道怎么开最省油省车,还知道最佳保养吧!
经济实用、量力而行、方便够用相信会是大多数人的做法吧,除非是那些“不差钱”的大款或”讲究排场的“高雅人士”

网友:
只要是阻容性负载都可以用方波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