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用8.4V的镍氢电池充电电路改进

楼主(2018-12-15):
我的数字万用表FUKE-DT9205,一直使用8.4V的成品镍氢电池,充电使用带MicrUSB输入接口的DC-DC升压块内置在表内,调整输出电压为9.8V为电池充电。为防止日常电池被升压块反向放电(实际上我也没有测试反向放电电流究竟是多少)。就将DC-DC的输出端正极,直接接到了数字表电源开关内的正电源上,充电时,需要打开数字表,才能为数字表充电。因为充电模式为恒压充电,为了减小电池电压较低时的充电电流,又在DC-DC的正极到数字表内的正极之间串联了10Ω的电阻限流。

一直都这样充电,感觉电压快充满时,因充电压差小,充电电流也会很小,因而充电速度很慢,但也无奈何。前几天看见隔壁 “数码…家” 有坛友,给12V的铅酸蓄电池充电,利用了3.7V的锂电池保护板做保护,于是策划怎么将这个思路用于我的这个万能表充电电路上,使其能恒流充电且能过充保护。与他的思路不同的地方是:我的场合不需要负载过流、负载短路,电池欠压保护(数字表自带欠压提示),仅仅需要过充保护。

于是利用LM431组成了一个恒流源,几经测试,成了如下的实际电路。实测,恒流充电值为53mA左右,电池电压9.83V保护,保护时,恒流源的输出电压为13V多,最终电路如图:

电路解释如下:
1、R3、R4组成的分压电路,在电池达到充满电压(本例设计为9.8V)时,得到锂电池保护板芯片DW01的5脚相对于6脚的翻转电压,一般应为4.25V左右。
2、设置D2,是为了防止未充电期间,电池对该系统反向漏电。
3、如果分压电阻R3、R4选择合适,可以省去D1,我设置D1,源于D2是后期确定增加的,为了调整分压值才串联上去的。
4、我的锂电池保护板内的R5电阻已经短路,实际上可以不短路它。
5、我的锂电池保护板内的R6已经更换为20K电阻(网友的例子是改过的,源于负载短路保护时,DW012脚有很高的电压,因而引起DW01出现各种不正常反应,需要使用LED限制2脚的电压,那里的LED是反向安装的),因不考虑负载短路保护,不需要改变R6。
6、电池充满电后,由于MOS管关闭,LED会得到足够的电压点亮,给予充满提示。
7、电阻R1的取值不能太大,否则为了给予431足够的稳压工作电流,需要再提高输入电压。
8、由于431的工作电流最终也汇集到恒流源上,所以该恒流源的恒流效果,在恒流值较小的情况下,很不精确。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如果有人对这个方案有兴趣,建议使用AMS1117adj作为恒流器件,可以保证恒流值的精度,也可省去恒流源的调整,可参考电路如图。

因具体制作过程没有什么新颖之处,过程及成品就不上照片了。

本电路的构思,可以推广到其它不需要均衡充电电池的充电电路上,很灵活。

以上有什么错误之处,特别是这种8.4V的镍氢充电电池设置9.8V电压是否合理。实验中,发现电池充电到9.99V就不能上升了,甚至还曾经降低到9.95V,尽管此时充电电流仍然为50mA,不知是何缘故。请各位网友给予指导。

网友:
我就喜欢看这样的文章,有创新!

网友A:
用一个锂电池升压9V直接供表用有什么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锂电池升压9V直接供表用有什么不妥?

较多的人认为DC-DC升压后,会有高频波纹干扰仪表,影响仪表测量的准确度。

纯正的直流电用于测量仪表,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将必然含有高频波纹的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电用于测量仪表,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还没有一个定量的说法,大概在测量较小的电压(毫伏级)或者电流(微安级)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自己喜欢就是,有时候会有强迫心理在作祟。

网友B:
镍氢电池在充满时会有一个电压突降的表现,很多充电器就是利用这个现象来判别是否充满

网友:
学习了,正想买块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池在充满时会有一个电压突降的表现,很多充电器就是利用这个现象来判别是否充满

谢谢朋友释疑!

我有一个PISEN牌的镍氢电池充电器(买数码相机时配套买的),型号TS-KC006,四槽,快充型。用示波表测量充电电压,发现是脉冲充电。充满电后立即测量电池电压,竟然达到1.5V以上。所以究竟怎么判断镍氢电池是否充满电了,有点迷糊。

朋友所说的“充满时会有一个电压突降的表现”,正好解释了我发现的充到9.99V电压反而下降的现象。如果此言属实,那么取充满电压为9.8V还算比较合理。

网友:
镍氢电池充满有两个表现,一个是电压突降达到0.1V左右,还有一个就是发热,也有充电器检测快充下温升速度达到2°C/分钟就表示充满,简单的就是慢充下温升比环境温度高5-10°C就算充满,脉冲充电大概是5-7/10充电,1-2/10停,1/10检测电压,1-2/10停,也有中间加个放电脉冲的,一般放电的电量占充电电量1-2/10

网友:
最好用长寿命不用充电的锂亚硫酰氯电池,寿命10年,自放电率很低。

网友:
锂亚硫酰氯电池电压是3.6V 两个串联7.2V 有点低,三个的话10.8V 有点高,可接一个9V的微功耗的低压差稳压器

网友(2021-03-07):
9V的微功耗的低压差稳压器

网友:
是什么型号请告知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释疑!

我有一个PISEN牌的镍氢电池充电器(买数码相机时配套买的),型号TS-KC006,四槽, ...

这方面我不懂

这个我是02年50元买的,充电时电池很烫手,当年了10多节次世代和二节三洋,因烫手很担心,但到今天都在用,没有一节漏液,而400元买的德胜收音机原配的4节我当它是好货没舍得用,结果3年后全部漏液报废。
品胜是负脉冲充的,大概1.5V多跳灯。我把电流改0.9A 发热好很多。用着不错,也就不买高档货了

9V镍氢我买过二节,容量虚标。我冲到10.15V让它停

现在还是2.5元一节松下用得安心

楼主:
我的品胜充电器充满镍氢电池时,电池也比较热,大约40℃以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品胜充电器充满镍氢电池时,电池也比较热,大约40℃以上吧。

我去年因反显屏的表要用镍氢电,所以把这充电器和旧电池都拿出来用。
特意想看看这充电器,网上一查,品胜这款型号20多年到今天还在卖,同型号不地区做的电流不同,我这款电流大了。有些电流不大就不要改它。

本想TB100多元买个全能的。但测了一下这个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