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组装一个9014单管机

楼主(2018-12-15):
此刻的心情特别激动。矿坛赛了10届  我也看了10届   总也想凑个热闹  但是理论、技术、手艺 要啥没啥,实在是怕招人笑话

这次厚着脸皮 弄了个所谓的作品,根本不为(也不可能)得奖。就是为了凑个热闹  哈哈哈

简单说明:

1 一装就响的9014单管机器  没什么可说的  俗。

2 外壳自己手工开的孔 没用任何机器 觉得还可以

3 机芯是在一个报废的波段开关片上搭起来的

4 坐标北京  能收2-3个台   音量尚可

总之 全部零件 包括外壳都是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找来的  能响就行 没有高的追求。

请大家看图哈
用刀和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4单管机,搭棚结构比较独特,收音效果如何?

效果一般  两个台 还互相串  晚上能清晰地收到一个台

接普通耳机音量尚可  接苹果耳机音量大些

都说了 能收台就算胜利

网友:
不错,很多人都是从单管机开始玩的,相信楼主也会越来越厉害话说那个磁棒线圈为啥还穿个黄衣服

网友:
耳机好象是过去手摇的老电话机中的,过去的老电话机的话筒很难找到了,记得将老电话机的话筒、耳机和电池用导线直接连起来,对着话筒讲话,在耳机中就能听到很大的声音。

网友:
楼上说的是,那是碳晶话筒。
小时候自制过,把电池碳棒敲碎,装到一个塑料盒,用薄铜片盖住,底部也放一个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棒线圈搞好看一点儿没有难度啊。

这个磁棒是很久以前自己绕好的   一直就没动

网友C:
做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
支持折腾,自己有成就感就好。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顺便谢谢楼上各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顶一个。

谢谢!!!!!!!爱你!!!!!!111

网友A:
        9014单管机,搭棚结构比较独特,收音效果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爱你!!!!!!111

字写的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写的也不错的!

哈  谢谢  爱你们

网友D:
学习了,改天我也试一试,距离电台远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改天我也试一试,距离电台远不远了

直线距离4公里左右吧

网友E:
做的好,做的好!!
对这个齿轮度盘很感兴趣,哪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好,做的好!!
对这个齿轮度盘很感兴趣,哪上面的?

都是废旧收音机上拆的  具体我也忘了

网友:
废波段开关做接线架很好,利用得很充分。赞一个!

网友:
不错啊,小巧玲珑。建议坛里组织一次单管机组装小赛。

网友F:
楼主的收音机挺精致的。品胜牌收音机
薄膜电容用带齿轮的大轮子,在旁边用一个小齿轮咬合上。调谐的时候只调小轮子,效果可能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收音机挺精致的。品胜牌收音机
薄膜电容用带齿轮的大轮子,在旁边用一个小齿轮咬合上。调谐的时 ...

恩恩恩恩  很好的建议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恩恩  很好的建议哈

自己有个安键A-1002收音机,调谐就很不方便,总想给它配一个小轮子,无奈不想破坏机器外壳,看来只能做一个侧边的外壳,再在里面安装一个小轮了。

网友(2019-01-21):
磁棒次级15匝太多了,用3-7匝可以提高选择性。

网友:
应该加上再生效果会更好

网友G:
实话实说,磁棒线圈也……。实在不济胶带用个新的也好,呵呵呵……我是玩笑的口气说的,别生气哈,否则就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话实说,磁棒线圈也……。实在不济胶带用个新的也好,呵呵呵……我是玩笑的口气说的,别生气哈,否则就当 ...

:):):):)

网友:
低阻手机耳机,并联是同相位,如果串联,左右两侧相位相反,声场分裂。并且,64欧负载,三极管电流就要调的较大才行,直流通过耳机有不良影响。我试用10比1变压器带低阻耳机,效果还可以,用一个射随器也行,电流5到10毫安才能好声且有直流,用XPT8871集成,电流4毫安,因为没加反馈电阻底噪明显且音量太大,有待调试好再试。以前有高阻耳机,问题就简单多了。

网友(2019-04-18):
收藏了,这个一定要学习学习555

网友(2019-07-12):
硅单管机检波二极管用硅三极管eb结+2AP效果好于4148。要加再生大大提高灵敏度,9014加发射极再生灵敏度比9018管高低端均匀,可能原因是9014管截止频率低。但声音失真大,可能原因是9014管贝塔太大。这是我试验结果

网友H(2020-02-08):
问老师,高额主流圈必须要吗?不要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老师,高额主流圈必须要吗?不要行不行?

不行呀  会有极其尖利高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