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FC在夏普CRT电视显示黑白的问题

楼主(2018-12-15):
最近收了台夏普14寸彩电,显示制试有AUTO,PLC和NTSC,用小天才FC连接后各个制式均显示黑白,但换网络机顶盒和DVD显示彩色正常。求教各位,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将FC游戏变为彩色显示?

网友A:
过去的游戏机多是PAL制式,好像得换晶振改频吧,记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有PLC制式?

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的游戏机多是PAL制式,好像得换晶振改频吧,记不得了。

这么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UTO都不行,那就用射频试试。

试了,也不行啊,郁闷

网友:
FC游戏 用电脑玩有模拟器的

网友:
小天才的问题 收台小霸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