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天线的拉法

楼主(2018-12-15):
拉过三种天线,第一次是拉一条直线,效果还可以。第二次加了一条平行线,效果提高一些。第三次把加的平行线改拉成别的方向,效果提高很多。目前结果是用一根杆子向周围拉几条线效果最好!我的分析是天线和地之间的空间越大,接收到的信号越多。同时每根天线通过分布电容吸收周围能量,两根天线之间距离大点吸收的信号范围更大,信号更强!

网友(2023-05-19):
引用 楼主:
LC谐振中L和C都能接收电磁波信号,L主要接收磁场信号,比较有方向性,C主要接收电场信号,方向性和磁信号 ...

自我自己的认知,天线接收的感应电流。是来自于交变的电场。是电场力推动天线中的导电电荷移动,形成了感应电流。天线中的分布电容不接收信号。

由于我们的天线都比较短,没有达到预接收的频率的波长。大家都知道天线谐振之后电压才高。由于天线比较短,就是说感抗比较小。需要配合大的容抗,也就是加大分布电容。配合我们天线的感抗来谐振在欲接收的频率上。。所以我们感觉天线加了辐射帽之后效果变好。也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多条天线直接并联接入矿机。效果并不一定好。多条天线所感应的信号的相位不同会互相衰减。或者互相加强。应该通过一个合并的电路才可以

中波的发射塔是直立的。就是垂直极化。电场与地面垂直,磁场与地面平行,根据易换理论。我们的中波接收天线。如果用长天线的话,应该是垂直放置最好了。。如果用大环矿机的话,大环应该垂直放置,并且大环的平面与电磁波磁场垂直效果才好。因为大环矿机接收的是交变的磁场。

网友(2018-12-24):
      就拉矿机天线来说,居住在城市楼房确实受限制了,不如住在平房或者农村山区好了,想怎么拉天线可以随意。

网友:
我抽时间多拉几条试试

楼主:
欢迎试验后反馈信息

网友:
有一种说法是天线靠垂直引线部位接收无线电信号,要是这样的话,水平天线的方向性应该不存在。

网友:
要是有数据就更好了。

网友:
期望楼主介绍天线架设试验时的数据。

楼主:
改变拉线方式后要重新匹配天调系统达到最佳状态,比如用调感天调系统效果比较好

网友:
感觉还和方向性有关系,可以用一个成品收音机来先测下方向,看看收音机里最大声时的磁棒方向,估计和第三次垂直拉的天线方向是一致的.

楼主:
在有限的空间拉出有效率的天线

网友:
果然是实践出真知呀。

网友(2023-05-18):
有效果么?期待你的回复已经好几年了...望眼欲穿的

网友A:
以你为中心,向四周水平拉出360根等长比如100米的天线,那么对于某一电台来说只有2根是最佳的指向,而且这两根在同一直线上,相差180度。之所以你的效果提升明显,一是有一根接近最佳方向,相邻的起少量的辅助作用,当然比单天线效果要好,毕竟单天线完全靠蒙方向,你总不能一个电台用一根天线啊!如果我拉天线,我就拉垂直的多根,绝对比你这个辐射状的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你为中心,向四周水平拉出360根等长比如100米的天线,那么对于某一电台来说只有2根是最佳的指向,而且这 ...

LC谐振中L和C都能接收电磁波信号,L主要接收磁场信号,比较有方向性,C主要接收电场信号,方向性和磁信号有所不同,
短天线以容性天线为主(C为主),方向性不强,垂直极化下,主要是天线端与地线端中间空间的电场信号,多条天线形成接收电场范围明显大于单条天线,但是多条天线间隔一定距离性价比最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LC谐振中L和C都能接收电磁波信号,L主要接收磁场信号,比较有方向性,C主要接收电场信号,方向性和磁信号 ...

有效面积?照你所言,干嘛还用线形天线,干脆用直径200米的圆形覆铜板,直立起来,岂不是最大面积接线电场和磁场!这不就是卫星天线(大锅)的雏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效面积?照你所言,干嘛还用线形天线,干脆用直径200米的圆形覆铜板,直立起来,岂不是最大面积接线电 ...

你可以搜一下五星天线,这个模式,天线要根据使用要求和实际制作难度,纯接收和要发射的侧重点也不一样,短天线和长天线也不一样,还要考虑性价比,分布电容等,在有限的空间和条件下做出满意的天线才是我们需要的
有很多大形雷达反射面不是用面锅形而用网状锅形,你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
是的 有体会
前段时间用短波电台天线试验了一下 天线为腊克线材质 长度44米
天线拉成 “一” 字形收台效果一般 拉成 “L” 形效果明显变好
与版主说的观点吻合

网友(2024-01-22):
学习了,感谢众位师友的经验分享!